[通訊產品] [求助]華碩 hub 3041 指示燈全亮

楼主(2013-05-18):
原先是一插電只有電源燈亮,其它燈號均不亮
經更換c1 c2 330uf 35v 電容後,變成燈號全亮
cp1電阻原先為1.5k   被我弄壞用2k暫代
另外330u 旁的m4 二極體(橋式整流用) 和二個ic(u2   Q1)  發燙

請問各位大這該從何下手?

网友:
U2是EE嗎?看看有沒有短路吧!!U3好像是電源IC檢查電壓正常否!!
雖然常修不過我是修工業用的所以~~~加油!!從頭檢查P跟R跟C有沒有

网友A:
還有CP1你確定是1.5k?!!....印象當中好像不太可能
因為那顆如果是因燒毀造成你量成1.5k那當然橋式發燙因為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有CP1你確定是1.5k?!!....印象當中好像不太可能
因為那顆如果是因燒毀造成你量成1.5k那當然橋式發燙因為 ...

其實我也不確定
我是以cp2 量測數值來看
因為cp1己無限大了~~~

网友A:
....CP1是電阻嗎?!!印象當中公司的電路圖好像不是電阻而是雙向不導通的二極體~
還是確定一下吧~上電確定dcin比較快....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1是電阻嗎?!!印象當中公司的電路圖好像不是電阻而是雙向不導通的二極體~
還是確定一下吧~上電確 ...

diac喔~~那我換一個上去看看好了
因為我是看它跟cp2長的差不多~而且cp2 的阻值有1.5k
還是大大可以分享一下電路圖呢?
330uf 的電壓為6.85v

网友B:
直接拆掉電路也可以動作--------那個零件應該沒壞-----------這只是一個保護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拆掉電路也可以動作--------那個零件應該沒壞-----------這只是一個保護做用 ...

教給專業講解中...因為我只知道別因燒毀不然我不會拆那顆零件基本那應該也很耐操ㄉ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diac喔~~那我換一個上去看看好了
因為我是看它跟cp2長的差不多~而且cp2 的阻值有1.5k
還是大大可以分享一 ...

..你輸入是幾v?!應該不對吧....要碼12vor5v....因為那裡電壓((應該))還沒有過電源電路~~你在多找找其他電源或振盪器電呀有沒有起來兩邊電壓應該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diac喔~~那我換一個上去看看好了
因為我是看它跟cp2長的差不多~而且cp2 的阻值有1.5k
還是大大可以分享一 ...

先去下載規格書吧!!小弟不才無法..直接教你怎修...因為公司資源較多只要鎖定問題在下手基本都會好~

网友:
你送哪種電壓呢?
這台要吃"AC"9V喔

网友:
這台我有遇過跟他差不多情形: 不能用,拆開後上電發現IC很燙,但檢查又找不到問題...最後懷疑是晶片短路了
事後 問了事主
他告知打雷過後就掛了,我懷疑:因為這台是用AC變壓器(我猜裡面可能只有線圈,沒有保護裝置)
剛好事主住鐵皮屋,打雷瞬間導入高壓而掛了.
爾後檢查,不只HUB掛點,連電腦主機板的網路晶片也掛點

楼主:
用的是原廠變壓器9VAC
AC電源進入整流後就6V多
原本我拿到時上電只有電源燈亮
換完電容就變所有燈都亮
那個Cp1是被我換完電容後補焊整流時弄到錫後掛的
cp1拆掉後一樣燈全亮
看來真的是晶片壞了壓

网友:
晶片壞了壓
就沒修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