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擴大機外接輸入無聲

楼主(2013-05-18):
此台擴大機外接cd.信號有進面板因液晶等化器有跳動但無聲.繼電器有吸持.接點有導通.音量vrㄝ無異狀.耳機插座也沒壞.各連接線均檢查搖晃也沒用.功率ic有電進入但不知好壞.接下來就不知從何查起.請各位開示明燈.謝謝

楼主:
圖檔太大無法全部傳。。

网友:
只有外接信號沒聲音嗎
還是cd也沒聲音
會不會按到靜音健

网友:
手持罗丝刀的金属部份由后向前触各级输入端,检查听那级没

声音通过。要注意音量要关小点哦!

网友:
先量功率模組的工作電壓是否正確 ?!如正確再做下方測試...

直接從功率模組的輸入端,用電表的探棒觸觸看,看是否有雜音輸出...

如沒有,買個模組換一下了!!

网友:
切換開關有無故障

楼主:
感謝回應.我是用mp3當輸入源.每個av端皆插過還是沒聲,切換sw應沒壞,音訊有至面板,液晶等化器有在動,功率模組11和8腳有41v,輸入與輸出直接接喇叭沒聲音,耳機孔插耳機也沒聲音,有用塑膠柄敲擊個零件及插pin,可是一點聲響都沒有

网友:
直接從音量VR 測看看有無聲音
我有遇過喇叭保護器的繼電器有動作可是氧化嚴重
所以沒聲音

网友:
放錄音帶有聲音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應.我是用mp3當輸入源.每個av端皆插過還是沒聲,切換sw應沒壞,音訊有至面板,液晶等化器有在動,功率模 ...

金屬小起子碰觸電路圖紅圈處之後級L.CH輸入點PIN1,或R.CH輸入點 PIN18有聲音否?

楼主:
卡式皮帶早就斷了.所以也不知道有無聲音,有用金屬起子碰觸也無聲.謝謝

网友:
這一台應該是很久的古菙了,我公司也有一台,只能聽電台而以,裡面有洗過嗎,好乾淨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回應.我是用mp3當輸入源.每個av端皆插過還是沒聲,切換sw應沒壞,音訊有至面板,液晶等化器有在動,功率模 ...

是否為電源問題此機為雙電源   L.CH    +VCC PIN11 一VCC PIN9
                                          R.CH    一VCC PIN14  中點G PIN16

功率模組11和8腳有41v, ......量錯了!

网友:
如果碰都無聲音有可能是IC掛了
電源都正常的話

网友:
先確認後級輸出是不是正常
將三用電表切至ACV(交流電壓)檔位
紅棒置於10(13)腳,黑棒接地
在用手指觸碰輸入端
看看有沒有電壓

如果後極有電壓輸出,表示模組是正常的
此時將電表移至喇叭端,在進行測試
如果有表示RELAY狀況可以

此時就比較麻煩了,從後極輸入端
往前推,一直測試
看看在哪一級沒輸出
就是那一級掛了

楼主:
這台已有20年了,是我爸爸的;繼電器接點有用跨線短接,還是沒聲,11與9pin電壓還是41v,紅10黑3腳,手碰1腳無電壓反應,謝謝回應,火大了全拆比較好查,,,,,

网友:
有無元件發熱?
關機狀態用歐姆檔量輸入端對地的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為電源問題此機為雙電源   L.CH    +VCC PIN11 一VCC PIN9

如果是我會這樣去量     1.+VCC PIN11 對G PIN16電壓值...是+VCC電壓值 ?
                                2. –VCC PIN14 對G PIN16電壓值...是–VCC電壓值 ?
                                3.+VCC電壓值= –VCC電壓值..... 對G PIN16而言是一正一負,電壓值
                                  一一一一一→+35v VCC

例 電源輸出                一一一一一一→G

                                 一一一一一→ –35v VCC

而電路圖標示:Vcc MAX=±52.5V
                   Vcc TYP =±35V  ±31V
±35V=70V.....+VCC 11pin與 –VCC 9pin電壓還是41v  ?!

网友:
其實像這種機器很好查呀!!

如電源部份有問題,那它就不會顯示與動作了,基本上電源應該沒什麼問題!!!

電源有問題都先燒保險絲的!!

再來擴大機無聲,一般都是從輸出往前推的,像這種 STK4192 功率模組更簡單,只要電源正確,觸碰輸入端,
如無噪音輸出,那就是掛了!!

換一個即可,露天查一下有在賣!!!

网友:
會不會喇叭及耳機都壞了
我也覺得觸碰輸入端如無噪音輸出,那就是掛了

楼主:
耳機和喇叭沒壞,有測試過會響,已網購一顆stk4192,待寄到時再測試,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