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手機充電器890mah改1A?

楼主(2013-05-18):
請教NIKOA的手機充電器輸出890ma

可以改輸出1A嗎?

是只要動smd電阻就好還是電容還是兩樣都要??

輸出電流是那顆電源供應器已經固定了?

网友A:
電源供應器的電流受限流電路的限制,而限流電路再設計時是考量是初次二極體的電流,變壓器的感量和耐流,功率元件(MOSFET,電晶體,功率IC)的耐電流和熱功率,你可以直接把這個電源直接使用到1A看看他的保護電路會不會動作切斷供電,若不行則先找出電路的限流電路將他修改,但前提是這個電路上述的參數都足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供應器的電流受限流電路的限制,而限流電路再設計時是考量是初次二極體的電流,變壓器的感量和耐流,功率 ...

聽起來一個頭兩個大。

看來花個幾十塊買一個比較快....

网友B:
應該不用那急吧,慢慢等就好了,電充慢一點,應該是比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不用那急吧,慢慢等就好了,電充慢一點,應該是比較好吧,

其實是想換個micro usb頭給智慧手機充,

智慧手機原廠標示1A,這樣就不用再買一顆。

网友C:
可以直上
他第二側沒保護電路
只有回授用光耦合而已
那是控制電壓的
你先量量看你手機實際吃電吃多少
原廠用1A應該是安全考量不要滿載操變壓器

我這支是0.7A你的應該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上
他第二側沒保護電路
只有回授用光耦合而已

瞭解!
這樣我只要把頭換一下micro USB就可以用了。

NOKIA標示不會灌水....所以正常使用應該沒問題。

网友:
智慧型手機通常會去判斷電壓而改變電流
所以說如電流拉到一安培,但電壓不到5伏特
此時會自動降電流,使電壓維持在5伏特

如果來源可以超過一安培,手機就會自動設定到一安培

小弟用應宏g1,原廠配置5V 1A充電器
試過550mA/750mA都可以正常充電
充電器不會因負載變重而發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