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不摘.用捧的也可以拍的很漂亮~

楼主(2013-05-18):
賞花心情好.但看到有些遊客為了拍照而破壞了花朵,有點實在沒有公德心..
用捧的也可以拍的很漂亮~
有時後,手掌的光線會反射.會讓花朵看起來更亮眼漂亮!

网友:
>有時後,手掌的光線會反射.會讓花朵看起來更亮眼漂亮!

原因應該不是這樣的,而是你手的顏色為背景色與花的主色紅色,有很大的反差效果所致.

若是你有常在拍花的話,可以準備一些大概15c~20m寬,長方形或圓形均可,許多顏色不同的單色紙,中間挖約8mm的洞,再由中心往旁邊剪開約8mm到邊邊.

當你要拍照時,可以先調好相機的焦距,再選擇色紙的顏色與花朵的反差效果較大的顏色,將色紙由減開的縫隙,一直拉到色紙的中心點在花莖上,記得紙的縫隙要朝向自己,然後就可以單手撐著色紙再一面拍照了. (當然用這種方式,你的相機要有防手震的)

另外你也可以準備一支燕尾夾,拿一張衛生紙攤開後對折兩次,再將長方形對折一次,當色紙放好後,將衛生紙在色紙的下方繞圈並輕輕將色紙往上頂,此時再將衛生紙的兩端以燕尾夾固定住,目的就是不讓色紙掉下來,這樣的話就能雙手攝影了.

還有身體擋住花的光線也是故意的嗎?

楼主:
手軸的方向後面是大排水溝...所以不是刻意遮陽,只能向前彎曲
另外.如果不用手捧著.直接拍花.後方綠地會反射更多光線.因測光緣故.花就會稍微暗掉.
手是我老婆的手.我老婆的手很嫩白.捧起來曬一點點.會有些差別.

色紙方面,因為pentax對於單色系很敏感.如果有一片反差很大的在旁邊,陰天應該還好.但是有光線反射時,我認為依我技術會拍出.不是很好看的照片.會稍為"度色"

网友:
真是鮮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