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有關AS15-HF怎樣拆解?因為內部還有焊??

楼主(2013-05-19):
請教有關AS15-HF怎樣拆解?因為內部還有焊??
一般AS15-F跟AS15-G可以照版上大大所教~~用小刀或是其他方式
今天遇到AS15-HF~核心部分還有焊??
小弟用熱風槍400C~4級風!!吹半天吹不下~~(最少超過1分鐘)
不知道有無其他更好的方式?
謝謝各位

网友:
我的經驗給您參考

280度20秒加溫至330度10秒加溫至380度10秒,脫銲拆除.

昨天才拆換了一顆AS19-HG

网友:
我作法:外圍針腳塗滿助銲膏(核心部分也要有助銲膏流進入),熱風槍320-340度均可,外圍針腳繞圓圈加熱風嘴斜放熱風吹進核心.10秒可拆除

网友A:
確定壞掉就出動斜口鉗把腳都剪斷先取出中間吧
剩下的就好處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確定壞掉就出動斜口鉗把腳都剪斷先取出中間吧
剩下的就好處理了

有HF~~代表中間還有連住?
基本上也是把腳都給破壞!
只剩下核心部分,G跟F都可以取下~
HF代表底部還有連住~只是我用熱風槍400度~超過一分鐘既然請不下來!
不知道是不是助焊劑太少~沒滲透進去

网友:
1.熱風槍每種廠牌其所標示的溫度~~準嗎 ? ,  基本上每一家的廠品多不相同,我的型號350度解焊,但你的可能就不行

2.另外熱風槍的瓦數孔徑 & 風力 & 旋風型or直風型,也是有差的~~因此LZ你因該先說你是使用哪種型號model的熱風槍~~
  不然其他人說的~~多只能參考而已!

网友:
同樣的溫度距離及風速
吹在報廢的版子上試試
先看看到底解焊的狀況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HF~~代表中間還有連住?
基本上也是把腳都給破壞!
只剩下核心部分,G跟F都可以取下~

加多一些助焊劑跟補上一些焊錫以利於融入舊錫,幫助其容易滲透進入,不用熱風槍即能取下.
熟能生巧.這是我用的方法.試試看吧!

楼主:
謝謝各位講解~小弟再努力看看!
賽克852D+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講解~小弟再努力看看!
賽克852D+

賽克852D+  ................

恩~~~這個東東~~連china在地人多不建議用

我之前也有買過這種低價類似的型號B牌850D~~很爛~~ (當時是覺得我原來的熱風槍太大支,換個小支點來用)
現在只能拿來吹熱縮套管~~數位溫控規格是寫到600度

當時一拿到我將溫度調到480度~拿來吹主机板Mos,結果8杪熱風槍"開始冒煙"
更gan的事,我打電話給"露天"賣家,問why會冒煙呢?

回答的滿有意思~~說該台的極限是450度,那我又問他why我將問度調到450度,連主機板的MOS也拆不掉(上吹)~~回答的更有意思~~這個型號的熱風槍只能拿來吹"手機"之類的小零件,且要加一大堆助焊膏

Gan,上了賊船且經實驗~~~還是拆不了手機上的電晶體(調到極限450度)
最後實驗~~調到180~200度,拿來吹熱縮套管非常好用且快速,比吹風機好~~真是很Gan

***所以說,你要先有心理準備~~~你或許得換一支熱風槍***
另外就是這種就是"直吹型",我想你的852D+因該也是

===================

熱風槍要"旋風型"吹出熱風才能使均勻受熱~~

現在還是用服役超過20年(傳到我是第三代)~~傳統6段式熱風槍 (Kress 1600 Watt)
手調式6段~~目前還未愈到有啥零件拆不下來 (而且我是採用"下吹")

唯一缺點,無法調風速~~~因此拆較小零件~要很確實的用耐熱膠帶把周圍零件黏好,以免走位

PS:當初公司購買時,價格因該很貴,但也一分錢一分貨,用了近20年依然好用

以上僅供參考

==============

補充一下~~~像這種低價2合一(銲槍+熱風槍),其溫度計算是以發熱體為主~~並不是以吹出的熱風為測量依據
因此,你調成400度,實際上吹出的風,可能只有300度或更低

网友:
HAKKO 850 比較好用...

网友:
首先聲明:發表本文僅是將親眼所見做陳述並無他意
本人曾親眼見到使用二合一吹焊組拆裝as-15並且用來植珠
該吹焊組為入門機型,個人手鈍操作起來並不順利
也曾目睹神人在幾分鐘內就拆裝了EX52
本人所用焊具雖非極品卻也不差,對於部分有黏劑的IC有時也需多花些時間
應該是吹焊技術有待加強,與焊具無關
遇上此狀我會將風速調強一些些,這樣就比較容易取下

网友:
遇到中間有焊點固定住的我都會先從底下先加熱,再從ic正面加熱,確實時間要比F.G這些多花點時間,不過都還好,只要能修好才最重要,手法可能要多試試才能抓到手感.

楼主:
原來小弟上了~~當初剛入門!!所以...............
小弟拿溫度計量測看看~~是否有如大大所說!希望不是........不然就要在破費..
再次感謝各位意見..

网友:
一般應該都是助焊劑+熱風槍 溫度要稍微高些

网友B:
小弟我是用一根銅線從4面腳下面繞過後接起來 ~往上拉出來後 ,4面都加滿錫~用烙鐵加熱後往上拉移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弟我是用一根銅線從4面腳下面繞過後接起來 ~往上拉出來後 ,4面都加滿錫~用烙鐵加熱後往上拉移除 ...

好技術,可能要細一些的銅線,拉的裕留也長一些。我要試試。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技術,可能要細一些的銅線,拉的裕留也長一些。我要試試。謝謝。

就使用單心線就可以了~ 反正壞的加熱再久也沒關係~ 就把烙鐵放久點~4面都融化就拉起

网友:
技術是磨出來的
功夫是練出來的
技術是失敗中累積出來的
知識是認真學來的
有問題是要虛心問出來
成就是以上過程玩出來的喜悅
要如何玩法每個人各有方法

所以為您努力而加油

网友:
有一次拆類似的筆電的 IC  中間底部有焊
熱風槍也是吹不起來, 最後只能用破壞的..
ic 有一層一層的鋁箔, 慢慢用鉗子慢慢拆..
還好沒把板子給弄壞

网友:
印象中這顆IC 有3再一起的nc腳 我記得是41 42 43 ,我拔下的時候銅箔沒掉,回焊時一加熱就掉了,以往經驗加熱會直接脫落的腳位都是nc居多,因為銅箔根本沒跟其他電路接再一起,上網找as15的datasheet,果然是nc,就直接把這3片銅箔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