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7吋觸控面板到手脫光光給大家看!
火...

楼主(2013-05-19):
7吋觸控面板到手脫光光給大家看,正文科技製造!

拆解方法:

①這裡有兩個看得見的螺絲

②膠套後有兩個隱藏螺絲,這裡要注意的是,膠套有方向性

③從這個地方開始拆卡扣

④注意相機模組這裡,要小心不會拆壞了!

附帶一提,我是使用bga棒來拆,真的滿好用的!

楼主:
再來就是內部構造啦!

一開始看到的就是大大的鋰聚電池

電池的尺吋

機板背部

面板型號

背板上的IC細部

共用天線

移除所有排線後,機板翻過來

各細部

謝謝觀賞!
由於家裡的網速慢,IC介紹,就有勞各位自行搜尋一下啦!

附上NAND FLASH參數:

附上DDR2 RAM的參數:
W971GG8JB-25
嘿嘿嘿,這個就好改啦!找找DDR2的RAM就行了,但是要BGA就比較高門檻了!

BCM11211

BCM11181

网友:
啊,脫光光,沒保固 ... 保固好像也沒用到.

网友:
有人拆開,就是有人改裝的開始。

网友A:
請問SDHC支援多少G?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SDHC支援多少G?

我目前插上8G class 10,正常。

网友:
我猜大概是32GB吧...

网友:
脫光光
莫非大大要開始改裝哩'''
大家快想想創意
:on_097|期待進化始
:on_136|變成無敵平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來就是內部構造啦!

一開始看到的就是大大的鋰聚電池

期待大大的改裝文

网友:
USB 插滑鼠或鍵盤有什麼作用嗎?

楼主:
沒啦!
沒有要改啦!
沒時間也沒設備!
給大家參考玩玩的啦!

网友:
記憶體有預留兩個位置,如果用四顆上去可以幫助RAM升級到1GB,
運作起來更順暢。

ROM如果腳位相容應該還可以換高容量的...如16GB

老大拿的貨都有個特徵~~分身,只要找到類似此機架構的另樣產品
我們就可以發揮巧思了..

网友B:
在倒數第4張看到一個SOP-8的晶片上面有HTC的字樣
HTC有做晶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倒數第4張看到一個SOP-8的晶片上面有HTC的字樣
HTC有做晶片?

TJ3965
http://www.htckorea.co.kr
http://www.htckorea.co.kr/Datasheet/CMOS%20ULDO/TJ3965-R1.12.pdf

网友:
感謝樓主的無私分享,學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來就是內部構造啦!

一開始看到的就是大大的鋰聚電池

F大:
   就是愛分享!! 感謝!!

网友:
2樓 圖六 GB86321G

Wi-Fi+Bluetooth

SIP Module

圖七 CY8CTST120

TrueTouch™ Single-Touch
Touchscreen Controller

TFT-LCD  A070VW04

197.19 KB, 下載次數: 47

811.84 KB, 下載次數: 41

1.4 MB, 下載次數: 43

网友:
不是說有wimax功能?
怎沒看到相關晶片

网友:
bga棒 大大請問這是自己做的嗎?還是能到那買的到?

网友:
剛剛拆開想研究一下換電池,發現電池好像沒那麼大顆,量起來大約 0.6X40X70 (mm),標示容量是1950mAh.

電池接頭是五條線,正負極都各再分兩條.

建議要拆的人,要特別小心選用適當的螺絲起子,轉開的時候要注意力道以免損壞螺絲.

网友C:
上頭用游標卡尺量ㄝ,怎會尺寸出入這麼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頭用游標卡尺量ㄝ,怎會尺寸出入這麼大?

好運中時鐘~歹運中龍眼!.

上頭那顆真的比較大啦! 從尺寸上猜測可能 超過 3000mAh.

惜福小舖好像有賣 1950mAh 這顆,續航力約2小時應該是指這顆1950mAh.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運中時鐘~歹運中龍眼!.

上頭那顆真的比較大啦! 從尺寸上猜測可能 超過 3000mAh.

你的意思是他那台是用高容量電池的??

而你手上這台是小顆電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他那台是用高容量電池的??

而你手上這台是小顆電池?

网友:
各位會員!這純粹是運氣問題,我也不知道那一台的電池比較大?那一台比較小?

网友:
哇塞~~~真的有分大小顆ㄝn_033|

老大快備料~~~下一波採購專案"電池"!!

給它秤重看看有無差異....

网友E:
這麼看起來,以後換電池應該可以買學姐賣的,感覺連接線都接好了,雖不知能不能用,但看圖接線上可能差不多。

网友:
經拆解後得知電池為
QR8A25L
FT505597P/3000mAh
3.7V
電池部分接一塊小版子
有5條線
分別為黑黑黃紅紅

將電池拔下來後
直接插上電源
可開機
故電源蓄電方式應該可改

因沒有相機在旁
純文字說明

网友:
所以的確有兩種電池規格...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麼看起來,以後換電池應該可以買學姐賣的,感覺連接線都接好了,雖不知能不能用,但看圖接線上可能差不多 ...

我已經跟學姊買了3顆
等貨到了在插上測試

网友F:
電池為
FT505597p/3000mah

因為一個無法沖電
所以拆開了

网友G:
常收修DVD,苦無AV顯示器,不知可否將DVD黃線引線接入平板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電池為
FT505597p/3000mah

電池故障了嗎?

网友:
因 為有人提到電池可能流湯,於是拆第二台,檢查電池.也是1950mAh.
黃線好像跟溫度有關.接上變壓器後量主板上的電池插座黃線約4.78V.

本來想找容量大一點的電池來換,
但是帶保護板的都說黃線不用接!

覺得怪怪的!

想帶出門勢必還是要換新電池,兩台都撐不久.
不然電池拆了,只接變壓器也是可以用.

网友:
黃線大都是偵測溫度,有保護板是不用接,沒保護板的要接黃線至需求設備,學姐那1950的就可以替代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池故障了嗎?

跟本過不過電
電壓4.2v到保護版後經過保護版就到達不了電池了
不知電池壞還是保護版掛了

网友H:
平板秤重 456g
不知道是大電池還是小電池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常收修DVD,苦無AV顯示器,不知可否將DVD黃線引線接入平板中

投一票
或可以用公用AD版或V59去改就很棒?
不知道哪位大大(神人)可以PO文.

网友:
引用 网友H:
平板秤重 456g
不知道是大電池還是小電池

不管是大電池或小電池,蓄電量應該都不太行了.

网友I:
看了好幾篇!!  都沒找到這台型號!!  能否提供一下型號!!  我看能不能找到刷機的資料!!

网友:
如果RAM能加大 就好嚕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了好幾篇!!  都沒找到這台型號!!  能否提供一下型號!!  我看能不能找到刷機的資料!!

或許可以麻煩Wish大...

去請問一下工廠的老闆...

或許可以提供刷機或是相關硬體韌體型號資料..

ROM升級等等...相關技術諮詢或協助呢?

网友:
擴充記憶體?~~~有預留空位喔,找腳位相同的DDR2擴充

ROM?....那顆flash也可以.....

換處理器?~~~BCM11311不知有無pin to pin

网友:
借用一下fatzeros的圖.

圖片中箭頭所指的圈圈中有一道刮痕,拆開我的機子檢視,也有同樣的刮痕.應該有特別的作用.(刮痕兩側成了斷路)

原本是想找看看,是不是動到了甚麼,導致螢幕右側哪一排觸摸按鍵沒作用,白光也不亮 ,可惜甚麼也看不出來.

网友:
小弟使用
FUJITSU SDHC CL10 32G
會一直(循環讀取)
可以看見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