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友訊 D-LINK DES-1024D 電源故障請益.

楼主(2013-05-19):
小弟公司有台 DES-1024D 下雨過後,電源燈不亮了.
帶回家側試, 過電但燈會一直閃.
拆開機殼,會聽到很小小聲的答答聲,目試是沒有元件故障,
用簡易數位電錶量紅色跟橙色的線,電壓在 2.X 跟 1.X 跳動, 空接沒有負載時亦同.
想請教各位先進,但從哪個地方查起比較可能查出問題?
謝謝.
8腳IC 寫 A6351  SK361
4腳IC 寫 V225T  817C

power1

power1

power2

power2

楼主:
不好意思,前兩天比較忙,今天有試著換過那顆 22u 50v 電容,狀況仍相同。
有答答答的聲音, HUB 的燈一直閃滅.
還請指點哪邊可能故障,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前兩天比較忙,今天有試著換過那顆 22u 50v 電容,狀況仍相同。
有答答答的聲音, HUB 的燈一直閃滅 ...

空載時輸出電壓正常嗎?

楼主:
空載時一樣不正常,數位電錶量測在 1.x 及 2.x 間跳動.
有聽到答答跳動聲.謝謝.

网友:
低壓輸出電容換看看

网友:
應該是電容

楼主:
剛有查了一下, A6351   w w w .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s2/39/395484_1.pdf
第七腳跟第五腳量測有 DC 150V.

网友:
第七腳跟第五腳量測有 DC 150V
這證明高壓整流器跟電容是好的.

楼主:
有換過最外面兩顆電容 1000u16V 及 680u 25V , 狀況仍舊一樣答答聲.(空載時亦同)
SB1040F 有量過,是好的.
還請告知低壓電容為何?感謝.

网友:
你可以把光藕合ic二極體一隻腳空焊---------------低壓看是否能輸出
如能輸出就是低壓端問題431有可能壞
不能就是高壓部份的電阻有變大或ic壞

网友A:
此電源板輸出3.3V,空載時電壓會不正常
可以先進行以下測試,電源板輸出端拔除主電路板,接上一低阻抗(1~2歐姆)大功率(大於5W)電阻,如果可以量到3.3V電壓,表示電源板正常,請檢查主電路板是否有異常或是短路,若無法量到3.3V,則請檢修電源板

网友:
另外有一些DLINK主電路板上的小電容衰退嚴重,為長久穩定起見建議全掃掉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電源板輸出3.3V,空載時電壓會不正常
可以先進行以下測試,電源板輸出端拔除主電路板,接上一低阻抗(1~2 ...

感謝狼大的指點.
用水泥電阻當負載後,已經可以量得 3.3V 穩定電壓.
後面的主電路板已經超過小弟能修的範圍了,就不修囉~
感謝大家的指導,謝謝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狼大的指點.
用水泥電阻當負載後,已經可以量得 3.3V 穩定電壓.
後面的主電路板已經超過小弟能修的範 ...

誰說的!!
主機板 ! 也可以查
說不定只是MLCC短路!!!!
那就很軟了n_125|

先直接量阻抗

在查從3.3V到GND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