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PTOR拆殼維修後黏合方法

楼主(2013-05-19):
不知道有沒大大這樣用過,小弟來分享一下,一次的意外讓小弟不小心把水電接管用PCV接合劑沾上ADAPTOR外殼上,發現該接合劑會分解軟化外殼,索性把拆過的ADAPTOR上的紮帶拆了,用該PVC接合劑來黏合,過了一天用雙手想扳開卻扳不開,可以黏合的非常牢固

主角PVC接合劑

被加工物ADAPTOR

小弟我用牙簽沾接合劑來塗在外殼上,因用毛刷可能用一次就不能在用了,除非是棉質可以浸在該濟中下次才能在利用

不小心滴到趕快用棉布擦拭

乾了不會很明顯

黏著後如外殼不是很密可以用C型夾或重物壓著過個30分鐘或一天就能黏著完成
希望這方法能給站上大大一點幫助,這也有賣小灌裝,如家中沒有可以買小罐裝~~

使用說明

网友A:
很實用的好方法!
可是我會連想到...
好不容易挖開的ADAPTOR若不幸又發生狀況時
就又得再挖一次了...
所以我都用絕緣膠布包起來而已~~~

网友:
沒錯,水電工常備良方很好用,
膠合塑膠類外殼很方便,
其實也不必塗太多,
每個邊點個2~3點壓合之後就很密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實用的好方法!
可是我會連想到...
好不容易挖開的ADAPTOR若不幸又發生狀況時

怕下次還要拆,黏著面績不要太多,如ysc大說的,絕緣電氣膠帶久了會有黏膠黏手問題,快乾又會白白的,我個人到是覺得很方便n_061|

网友B:
變壓器的體積是太大了,不然用熱縮套管來套應該不錯。

网友:
還會有機會再拆的....

网友:
原來有些東西也是那麼好用的吧,不一定都要用到「快乾」,我也要來去黏黏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變壓器的體積是太大了,不然用熱縮套管來套應該不錯。

中華電信包商就有超大型熱縮套.....包裹電纜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中華電信包商就有超大型熱縮套.....包裹電纜用的

以前在台化做配線時就有用到你說的這種熱縮套管,套好要用噴燈來加熱,到水電材料行就買得到(卡大間甲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變壓器的體積是太大了,不然用熱縮套管來套應該不錯。

熱縮套管我到是沒想到過~~不錯的選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在台化做配線時就有用到你說的這種熱縮套管,套好要用噴燈來加熱,到水電材料行就買得到(卡大間甲嘸) ...

五燈大,改天我也來去大間的材料行找找~~

网友:
曾用過黏模型的膠水,一點感覺都沒有!後改AB膠,熱久了膠又變硬,又慢慢分離了…
水電接管用PCV接合劑,應該是很好地材料!

网友:
水管PCV接合劑對於硬質是比較好用塑膠材料.軟質只是乾的時間長了一些.

网友E:
我都套用黑色腳踏車內胎,分段套用以便下次維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都套用黑色腳踏車內胎,分段套用以便下次維修.

個人覺得這個最讚!!!

楼主:
自用是不錯的方法~~
如果是修客戶的,要給客戶包輪胎,可不好吧n_136|

网友:
感謝樓主的無私分享,學習了!

网友:
我等WISH大進熱縮套管,我再買來用。

网友F:
喔!我用mek毒性較強...這種膠我也有用也是有毒(甲苯).

网友:
水電接管用PCV接合劑,應該是很好地材料! +1

网友:
引用 网友F:
喔!我用mek毒性較強...這種膠我也有用也是有毒(甲苯).

印象中水管膠裡面不是甲苯耶...

反而好像是有含你講的丁酮...之類的..

网友:
下次一定要試試~~~謝謝分享~~~

网友(2013-06-21):
如果要用熱縮套管,那是不是也可以用熱風塑膠膜咧? 夜市有在賣,很便宜的~~~~

网友:
真的是好方法 既便宜又實用

网友:
學到了新方法,有空來去試試看!!

謝謝分享。

网友:
便宜的方法但有良好的效果!

太好了

网友:
讚喔 ~~不然都用束帶綁很難看,可以買來試試看

网友G:
之前在網上看到用綠油精點在縫隙中,用來拆殼!不知道有誰試過?!
因為手邊沒有多的ADAPTOR可試,
綠油精小小一瓶也不怎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之前在網上看到用綠油精點在縫隙中,用來拆殼!不知道有誰試過?!
因為手邊沒有多的ADAPTOR可試,
綠油精小小 ...

真有這回事,綠油精會軟化塑膠還是有那種特殊功能阿~~

网友(2013-07-22):
經過測試,確實可行!....

网友:
水管PVC接合劑,適用非結晶性塑膠黏著,PVC塑膠(水管或水管配件)和ABS塑膠(變壓器外殼)

网友:
小弟真是受教了,下次來試試
我之前都是用快乾,就如大大說的,會呈現白白的狀態
我是等乾了後,再用水砂紙稍為磨過,還是有磨的痕跡
正傷腦筋說

网友:
我之前也都是用快乾 ,真的會白白的
下次要用水管PVC接合劑來試試
照片中的自用變壓器還沒黏上 (串接上電流表還不錯用)

网友(2013-08-30):
我都用耐熱膠布捆一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