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型風扇不轉~

楼主(2013-05-19):
問題:轉動馬達會轉  但是切第1段到第3斷無動作
檢查部份:開關部份以量測正常 但一上電切開關不管 那一段三段的開關點都是ac 110v
而由於看不到啟動電容與保險絲之類的東西
求助:是馬達線圈那邊的問題??!! 可是包起來了該如何檢查?!撿開一條一條看有無斷線?

网友A:
你量一下馬達阻抗正不正常
開關的阻抗

順便清一下接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量一下馬達阻抗正不正常
開關的阻抗

還有順便拍個圖吧

网友B:
那不轉動馬達會不會轉?
使用電子式的還是按鈕式的?
照片會說話~

网友C:
馬達內藏有溫度保險絲

网友:
轉動馬達會轉  但是切第1段到第3斷無動作
有看沒董
開關部份以量測正常 但一上電切開關不管 那一段三段的開關點都是ac 110v
如何測量勒
看不到啟動電容與保險絲之類的東西
電容器算不小顆看不到嘛
會不會是電源線出問題所以掛了勒

楼主:
我有斷開量過開關了是旋轉是的~~正常
至於馬達阻抗?!不會量...
因為我一把開關切on~開關三個節點都是110v.....故想問問是怎講~因為不管那段開關照理講都是獨立的
故請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馬達內藏有溫度保險絲

所以每一台都有哦@@|||謝謝我在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轉動馬達會不會轉?
使用電子式的還是按鈕式的?
照片會說話~

旋扭式~以試過拆掉葉片用手轉看看還是不會動與直把開關那的線阻接成直接的也不動..

楼主:
所以在開關on時三個節點都有電?!是有人發生過嗎!!

网友D:
請付一下圖片  有圖片  可能就會有人知道  電容的位置
如果沒像機  上網 谷哥 一下 你的電風扇型號  就會有圖片

這大概是  電容

風扇  看看會不會有點緊
電容找一下

單向的風扇馬達  基本上都要有一個電容  通常都是  "黑色 白色 灰色"   四方體
換掉  在上電看看   如果轉向不對   在更換一下電容的腳位極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付一下圖片  有圖片  可能就會有人知道  電容的位置
如果沒像機  上網 谷哥 一下 你的電風扇型號  就會 ...

.3q~~我在找找....恩我會在貼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付一下圖片  有圖片  可能就會有人知道  電容的位置
如果沒像機  上網 谷哥 一下 你的電風扇型號  就會 ...

型號tf-6880 小太陽拍謝...故 相機壞了沒辦法po圖
但我找到電容了包在線圈~可是我要怎樣看容值與耐壓?!
物體是四方透明中先好像有一條東西被融開了~~
上面只寫set105度c j02 k2  green
是1.2uf嗎?!請大大幫個忙台北要去那買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型號tf-6880 小太陽拍謝...故 相機壞了沒辦法po圖
但我找到電容了包在線圈~可是我要怎樣看容值與耐壓?!

光華那邊的電子商圈

我前一陣子  在台北服役的時候  都跑那邊  多找幾間因該會有吧
具體的店家  我就不知道了  忘了XD

网友B:
印象中溫度保險絲都是條狀的
四方狀的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型號tf-6880 小太陽拍謝...故 相機壞了沒辦法po圖
但我找到電容了包在線圈~可是我要怎樣看容值與耐壓?!

您的提問:上電後祇有第2段會轉,1、3段不動作,是這樣對嗎?
那您先把1(或3)和2,對調上電測試一下…
是不是開關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的提問:上電後祇有第2段會轉,1、3段不動作,是這樣對嗎?
那您先把1(或3)和2,對調上電測試一下…
是 ...

以經測過把線組接直接依然不動!!~~
問題是...在開關某一段開路時
3個開關節點都有電....個人覺得是不太可能應該是美一個都是獨立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溫度保險絲都是條狀的
四方狀的是?

我的電容粉小顆~~dip腳  四方型  1cmx1cm~可能不到
今天去電料行找不到~~""~~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華那邊的電子商圈

我前一陣子  在台北服役的時候  都跑那邊  多找幾間因該會有吧

附近?!...很大耶...

网友F:
set105度c j02 k2  green
上述應該是溫度保險
照版大的形容...
不是溫度保險NG,就是線圈內部斷線或短路了

唉...從頭到尾都沒有相片
痞酷的宗旨是沒圖沒真相
從頭到尾都在猜...真瞎...

楼主:
引用 网友F:
set105度c j02 k2  green
上述應該是溫度保險
照版大的形容...

真拍謝~~因為相機壞了...

网友:
其實你在這裡論壇就可以找到你要的答案!
多花點時間找...

网友:
手機就可以照相 電腦就可以上傳    問一下朋友應該不難上傳照片

网友:
循環扇TF-6880
印像中是蔽極馬達吧

网友:
你可能要先把你開關的問題先解決.
也就是你說.不管轉到那一檔.三個檔都會通.
就是那個轉的開關.把它折開看看.
檔位切換沒問題了.
還在不轉.再來找保險絲.
這樣比較不會浪費你的保險絲.
因為我最近有修台跟你說的情況一樣的.
一開三檔都有電.保險絲也燒燬.
你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
電容~~跟馬達內的保險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