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MEL Model: 8011 (已查出短路問題點)可是還是無法開機

楼主(2013-05-20):
機型 : LEMEL  Model : 8011

狀況: 無電源啟動

插電測試有短路現象 , 已知 3.3 v 電壓短路  ..

以查到短路原因 ..  W83L950D  介面 IC 燒壞造成...

拆下短路解決可是無法啟動..  5V , 3.3SB 都OK  ( 南僑 32.768K 無震盪 )

南橋附近都無電壓..不知是否跟此 IC 有關 .. 無圖可參考..或哪顆 IC 可代用

再來請問誰有換過這棵 IC 是要燒程式的 IC 嗎?

网友A:
剛剛幫你找了一下資料 如下:
W83L950D的特性如下,详细介绍请参考:
引脚方式
· 引脚对引脚兼容与三菱M3886系列(ISA模式)
核心逻辑
· 8052微处理器为基础的涡轮
· 256字节内部RAM
· 40K的字节嵌入式可编程闪存
· 2K字节外部SRAM
· 主机接口
· 软件与ISA或LPC接口可选
· 初级可编程I/ O地址中的LPC通信端口模式
· 支持,无论是在LPC接口并行的IRQ在ISA或SERIRQ
· 硬件快速门A20和KBRST支持
· 端口92h支持
SMBus的
· 支持2对主站和从站的SMBus接口。
定时器
· 支持4个定时器,3前标量信号。
· 定时器1和2碎片相同的预分频,可以自由运行只。
· 定时器X和Y有个别预分频,支持多达4个控制模式,自由运行,脉冲•输出,事件计数器和脉宽测量。
脉宽调制
· 支持4个PWM通道
  - PWM的0和1(通道00/01或10/11)是14位,在固定的频率为15.6千赫的工作
  - PWM的2和3 are16位和可编程频率从122赫兹到16兆赫兹。
艺发局
· 支持2 DA输出和8个AD输入

應該是可編程的 有沒有那位大大有接觸過這個區塊的
其實我也想知道 W83L950D 是否直接買來換上就可以.假設資料是寫在bios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幫你找了一下資料 如下:
W83L950D的特性如下,详细介绍请参考:
引脚方式

感謝..
這些文章我有搜尋過也看過 ,

只是講到 8052 到底是只當 I/O 用 , 還是要燒程式控制 .

只好先當 I/O  買一顆試試..

況且無法啟動不知跟這顆有沒有牽連 , 懷疑中因沒線路可參考 .

网友:
沒有IO當然無法啟動
通常IO或EC是由BIOS控制動作
上電後BIOS啟動IO功能正常
開機才會動作

開關都是接到IO或EC的
可以看成開關接IO接BIOS
其中IO控制的範圍很廣
包括和南僑的溝通等等........

网友B:
原廠維修手冊快要24M
論壇無法上傳
網路上有你搜尋一下有得下載

反正你IO都燒了也是要換
直接買一顆回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廠維修手冊快要24M
論壇無法上傳
網路上有你搜尋一下有得下載

沒 I/O 不啟動我也知道 , 只不過有沒有控制到 (南橋)電壓 沒線路不知 ,
因 南僑 震盪無 在懷疑而已也搞不好也一起掛了
....只好先買一顆試試吧! ( IC 不便宜 ) .

..感謝回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沒 I/O 不啟動我也知道 , 只不過有沒有控制到 (南橋)電壓 沒線路不知 ,
因 南僑 震盪無 在懷疑而已也搞不 ...

IO 牽扯到南僑  當然要有IO 才能啟動阿一一!! 筆電 跟主機板維修絲路不太同喔  先下手 故障點的  更換掉在測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 牽扯到南僑  當然要有IO 才能啟動阿一一!! 筆電 跟主機板維修絲路不太同喔  先下手 故障點的  更換掉 ...

因這顆 I/O 比較特殊 , 不知是否要燒寫程式在這棵 IC 內驅動其他控制點 ,

摸索中因已換上新的料件 , 還是無法動作

後續也查到 南橋  VCC_RTC 也接地 , 斷線後也是短路  所以也掛了 .

感謝回應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這顆 I/O 比較特殊 , 不知是否要燒寫程式在這棵 IC 內驅動其他控制點 ,

摸索中因已換上新的料件 , 還 ...

看起來要,embedded flash。
他只說可以用外部KBC pinout可以燒進去。
share rom架構才不用燒進去,
EC會控制power sequence,所以你會沒辦法上電是很正常的,
一般這種會燒進去的想拿到bin file有點難度,第二你根本沒有工具可以燒進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來要,embedded flash。
他只說可以用外部KBC pinout可以燒進去。
share rom架構才不用燒進去,

感謝回應  ..

原本就在懷疑是否要燒程式..

那請問不知你是否有這資料可提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回應  ..

原本就在懷疑是否要燒程式..

要找當時設計的公司,或者當時的EC engineer。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找當時設計的公司,或者當時的EC engineer。

那還真有點難度.....那只好棄修.

网友E:
換完南橋應該會好。
那個EC的datasheet 六十七頁有寫,EC在default時是空的。板廠在出廠板子時,一種可能是透過治具把EC的韌體燒進去,另一種可能則是透過南橋的GOIO來控制把韌體燒進去。
再參考一下這個連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2196-1-1.html
因此有相當機會是換完南橋後能夠進一步查下去排除故障,又或者直接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換完南橋應該會好。
那個EC的datasheet 六十七頁有寫,EC在default時是空的。板廠在出廠板子時,一種可能是 ...

感謝提供資料..
這台以棄修了
也知道 EC 是沒有燒程式.
因有再查下去連南橋一併燒了.
老機子不值得在修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