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威達電ACE-A618A-RS, 啟動時短硌

楼主(2013-05-20):
此顆電源供應器因FUSE燒燬送修, 檢測時使用燈泡當保險, 其檢測狀況如下:
1.初上電(無啟動狀態), +5VSB=5V, PS_ON=3.3V, 應為正常
2.上電(啟動狀態), 開啟前三秒燈泡亮(短路現象), 之後各個電壓輸出均在正常值範圍內
檢查外觀及拆下檢測一/二次測電晶體正常, 檢測二極體, 電阻均未發現異狀
PWM IC為CM6800A
以上, 請賜教!!
PS.電晶體部份已拆卸未焊回

网友A:
感覺像是PWM未進入工作狀態
MOS兩顆完全導通

如果先上電過2秒再啟動會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像是PWM未進入工作狀態
MOS兩顆完全導通

同樣會先出現短路狀態, 之後各電壓正常輸出

网友A:
這棵有無PFC?
防燒燈泡用幾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棵有無PFC?
防燒燈泡用幾瓦的?

1. Active PFC
2. 60W/115V

网友A:
將燈泡瓦數提升到250瓦看看
有主動式PFC,一開始升壓時會拉大電流
另外版大有查過PFC的回授電阻有斷路嗎?
檢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燈泡瓦數提升到250瓦看看
有主動式PFC,一開始升壓時會拉大電流
另外版大有查過PFC的回授電阻有斷路嗎?

1.我手邊沒有其他燈泡可以測試250W的狀況, 這顆Power最大只能提供180W(3.3V+5V+12V)的功率,
使用到250W燈泡也許不會亮, 等有多的燈泡再測看看

2.依前輩所言, 特別將PWM週邊相關的電阻一併仔細量了一下, 沒有發現斷路的電阻, 反而發現有疑問零件,
如圖所示, 其依序量測阻值為672K, 1.5, 1.3, 與(五)色碼顯示不符, 但使用軟體確認, 卻沒有這三種型式,
尚請指教

网友A:
不管怎麼算,都怪怪的
這三顆位置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怎麼算,都怪怪的
這三顆位置在哪?

依上面順序, 位置如下圖
第一顆:一邊接CM6800AG的第二支腳,另一邊接第三顆上方電晶體(FCPF11N60)的第2支腳
第二顆: 一邊接大電容負端, 另一邊接FQPF8N60C第3支腳
第三顆: 一邊接橋式整流負端, 另一邊接大電容負端

网友:
都是高壓區的零件,可能要畫出周圍電路
再請有經驗的痞友看看

网友B:
APFC啟動瞬間因為需在電感/電容注入能量來升壓,會有瞬間大電流情形發生而使燈泡大亮
自己維修有時會改用220V電源去搭配燈泡供應

网友C:
引用 楼主:
1.我手邊沒有其他燈泡可以測試250W的狀況, 這顆Power最大只能提供180W(3.3V+5V+12V)的功率,
使用到250W ...

第一個電阻
是這樣算的
色環1-2-3表示阻值
色環4表示誤差
色環5黑色表示保險絲電阻---------------------------主要特性就是保護電晶體ic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個電阻
是這樣算的
色環1-2-3表示阻值

謝謝前輩,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FC啟動瞬間因為需在電感/電容注入能量來升壓,會有瞬間大電流情形發生而使燈泡大亮
自己維修有時會改用22 ...

所以前輩的意思是目前這顆的問題, 在於一次側的迴路中有高壓短路現象, 所以啟動時燈泡才會亮起來,

對嗎?

真是如此, 如何檢測才能找出問題?

网友C:
瞬間電流大是正常吧
只要保險絲沒斷就正常
保險絲種類很多用錯同規格也會斷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前輩的意思是目前這顆的問題, 在於一次側的迴路中有高壓短路現象, 所以啟動時燈泡才會亮起來,

對嗎? ...

要先搞清楚是APFC升壓的大電流還是真的短路的大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瞬間電流大是正常吧
只要保險絲沒斷就正常
保險絲種類很多用錯同規格也會斷 ...

目前的判斷是在啟動時保險絲燒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