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已修復] Viewsonic VX2025wm不顯示 & AD板零件規格詢問

楼主(2013-05-20):
VX2025wm  Dear all,

請問Viewsonic VX2025wm 的AD板

型號AWOVAMB011

******圖片先借用:hone_win  (所以沒有MCU) , 實際上我故障的AD板所有零件多齊全*****

======================

裏面的 U3 及 U4  (圖中紅圈) 其編號為:

MM 1117
A   B606

請問這是1117  ADJ的嗎? 還是1117 3.3  or 1117 2.5  or 1117 1.8 ?

==============
該台故障原因為不顯示 (LCD電源燈不亮)

拆開發現AD板一顆1000uf/6.3V故障,更換後狀況一樣

查看 VX2025wm的service manual , no display 其AD板 U3,U4 的第2腳要有3.3V輸出

經檢測 U4 異常只有 1.8X V且會些微跳動

但是我將U4更換成 1117 adj 及1117 3.3 還是一樣沒有3.3V輸出,變成 1.9X V輸出

不知是不是U4的 1117 規格非 adj or 3.3 ~還是說有其他問題?

TKS

网友:
三支腳其中一支腳有接地的就是固定電壓的LDO,
如果三支腳都沒直接接地的就是ADJ型LDO,
ADJ型的旁邊都會有兩支電阻,依照這種基本觀念
就可以快速判斷是哪種類型的LDO.

楼主:
感謝~海洋大哥

經測量三隻腳均無接地~~為adj規格

TKS

网友:
1117中間是輸出阿~~輸出的正確與否可以從它輸出端電路中的電容規格猜猜看...

固定輸出電壓的型號都會標示,如-3.3...

沒有標示然後腳位邊有兩顆SMD電阻的就是ADJ決定輸出的..

電源板送來的電壓要先確認正確,然後才從AD板上的DC-DC電路檢查起!
或者你直接把上頭電容都先換掉,在檢查相關元器件....

你這問題似乎後端有東西短路拉低1117輸出的電壓

楼主:
感謝, 海洋 & a471    ~~~ 已修復

1.電源板OK

2.AD板U3 1117 A OK , U4 1117 A 異常

更換AD板所有電容 及 1117 adj , 修復此台LCD

网友:
恭喜完修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