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與迷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這種想法

楼主(2013-05-20):
由於剛接觸這電腦行業不久,早期剛開始學時做事情都很大膽,凡事就按照師傅指令就好,時間久了~
師傅也漸漸將案子給我讓我去實習,不再出意見,等我不懂時在問他,直到近年來他也沒做了,公司剩下我一位維修人員,一開始也習慣一個人的維修方式,也學到很多技巧,但是唯一不懂的是....是不是當人~對某樣東西懂得越多,越容易產生不安與迷惑呢?
近年來維修速度漸漸變慢很多,以組裝電腦來說,早期剛學時組裝電腦只需要半小時以內就可以輕鬆完成。
近期卻要快兩小時時間,差很多~時間都浪費在組裝CPU跟將主機板裝至外殼裡面,還有鎖螺絲也是一樣。
這樣來來回回就花掉我很多時間,連跑系統也一樣,因為習慣一步一步安裝,早期安裝系統只要一次就可以OK,而現在卻要安裝四~五次才能感覺OK.....
真的不知道我到底怎麼了!
安裝英特爾CPU時怕弄歪針腳,安裝好之後又拿起來看,有沒有弄歪~
安裝電源供應器時,怕螺絲在轉時產生的鐵削會導致電源短路燒毀
安裝主機板時怕刮到版子背面,怕鎖螺絲時鐵削導致主板短路,還有怕螺絲沒鎖緊,以後會掉落,鎖緊之後又怕太緊導致短路。
等等.....一堆雜七雜八的擔心
搞得我現在心情亂七八糟,完全不知道該怎麼維修。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過這種心情,那你們是怎麼樣走過來的?
還是這種心情只有我才會有的。
我個性確實很龜毛,幾乎已經達到強迫症的地步了!
只是不懂,位什麼當我懂得越多,越容易緊張?
一般人不是懂得越多,越容易適應不緊張嗎?

网友:
感覺很像創傷後症候群了啊

之前有遇到這類情形把零件燒掉了?

网友:
個人的感想是
當你少了二次確保的靠山
你又對自己的能力自信不足時
就比較有可能會出現如您描述的(心裡不安感)

會有不安的主因在於人的心理本身就淺在的不信任
ex:你是跟著老師傅出來的水電學徒
一直以來老師傅都教著你、幫你做最後的確認者
所以你也沒想過自己的基礎夠不夠
當你哪天忽然獨當一面時,會因為都只能用(經驗)
少了理論的支持,就算經驗告訴你是ok,你自己心中也會充滿問號

楼主:
回:conbawa:確實有過創傷,而且當時是沒修好,他家人來店面亂。
而那次因為藍底白字,在燒機過程一直無出現藍白畫面,而實際使用時也是正常,所以就直接退還,後來他又來說上次沒修好等.....在那邊亂,雖然後面解決的,但是心中還是有點疙瘩在,也不知道是否是這問題導致的。

回:macliu:恩~你說的也對,經驗是有了,但是理論確實不足,但好笑的是,當理論OK時我會再往其他方向去思考,來推翻這理論 一"一
不過我真的心中有很多的不安,而這不安的原因在哪,由哪邊得來的也不知道,反正就亂七八糟的就對了,搞到我快住精神醫院了!

网友:
自信很重要~~

過度自信就變成自大

缺乏自信就變成畏縮

就像幫人家弄電腦,經歷過幾次GGYY的之後反而就不太想出手了,有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

楼主:
認同:a471大大說的話,但是缺少的就是這一塊,說也奇怪~以前什麼都拆,什麼都換,什麼都修,就算沒師傅檢查與督導也是照拆修,完全無顧慮
而現在變成,什麼都不拆,什麼都不修,只顧好電腦這一塊而已,其餘都不理會
夭壽我也變太快了吧

网友:
愈不會處理愈會想太多或亂想。。。。

如果是心理有障礙,那就要用正確或健康的心態或做法去調整。

等你有一天會處理了,跟客人好好刀來劍往一番也是很有意思的。。。。。

刀來劍往不是起衝突,是交手之意。在輸輸贏贏裡,大家互相調整調整。

我也是為了對方好才學會那樣與人來往的技巧。。。。

我原本也是以和為貴,但發現這得視情況而定。如果以和為貴會害了對方(讓對方做不好或做壞事),那只好把他調整調整。。。

一切都是為了對方好。。。。

(所以,別因為處理不了人的問題讓自己心神不寧。。。。。於事無益。。。)

网友:
本來人不可能全都是對的
犯錯也會阿
錯就改就好了
要記住人不如意十之八九
那又有甚麼想不開的
人不是聖人--沒錯誤如何學習---那有甚麼都修的好的-------------------------我還沒遇過這樣的人------專精在其中一項就很利害了

网友:
聽您的描述,應該是生病了。
不要胡思亂想去找原因,要遺忘才是治療方法。
通常換個環境就能解決。
如果您要繼續做下去,請趕快去看精神科。
有藥可以治療。

网友:
「我思故我在」,這就是人之所以為人。。。。

心理、想法或習慣,這是每一個人都有的。
有思想、想法,難免有時候會疑神疑鬼,我認為疑神疑鬼是人類的自我警示或保護機制。

還有,有時候不要太怕問題。甚至認為問題來了再面對、解決就好了。
不怕問題就不會有困擾的問題。反正一定有能力處理,就碰到時再處理就好了,用不著先想太多白想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conbawa:確實有過創傷,而且當時是沒修好,他家人來店面亂。
而那次因為藍底白字,在燒機過程一直無出 ...

...來推翻理論~
你的描述我不能說是錯得

個人專長橫跨5~6個領域
每個領域間都有一些自己的特定理論去支持,但在其他領域都可以找到見解去推翻
只是你得很清楚各領域間所使用的技術與歷史
更重要的是一定要非常清楚自己所作的事情一定要合於當下領域的理論或經驗法則

有時接受同行邀請去解決問題
常常聽到的第一個回答就是(這個case很複雜、施作技術很高)
但我到場重新確認需求、設備、環境後,可能人家做了一個多禮拜沒啥進度而我一兩天就close case!
最後不只同行傻眼連(做白工)的工程師都傻眼

我的固定老話如下:
1.你們會覺得case複雜、技術要求高,是因為你們站在自己(專業)的角度去評估
2.使用者有需求是你們沒有挖掘出來的,需求中期時有暗藏了你可以解決的方式。但無法取得完整需求,只是因為你們的能力不到,所以(只能一昧聽)
3.我可以輕易檢決問題是因為我並不是跟你用同樣的眼光去決定工法,在我腦袋中可以有五六種領域的最佳解,當結果符合結案需要,我就會使用那個方法,不會(堅持)使用固定的專業知識

但!我做一個最簡單的假設
1.工地施工,A字梯有時6尺,剛好架在大廳正中間,水電可以直接換燈泡(OK,經驗法則會告訴我們可行)
2.勞工安全法規要求1.5M以上需要有安全母索與安全確保點(OK,技術上可以坐到)
但我站在旁邊看,第二點跟第一點肯定會有衝突,梯子架起來後,第一個上去的人安全確保點要裝在哪裡?
那我們改用施工平台吧(鷹架)(也OK,花錢就可以解決)
但這時又來了,
3.使用重型鷹架安裝起來比較偏方正,但如果我要拉高到10m,將近3~4層,哪來的側撐可以確保我的施工平台不會側倒
4.既然以上都有理論之間的衝突,那就改用繩索技術工程,高度不是我的問題、位子更不是我的問題?但台灣法規沒有針對繩索技術做出規範,所以土師父用的是SRT、我們用的是DRT,你說誰對,不管是業主勞安或是我們TEAM勞安,要拿哪一個規則來指導我們....『我們選擇安全係數高的』

所以拉~
如果你真的總喜歡在做事當下在腦袋中有(天使、惡魔的戰爭),那我想你要確定的事如何讓手上事情結束掉
再者理論之間本來就有辦法推翻,除非你有找到更強的技術證據可以創見新的(理論)
1.任何規劃、實做有法規規範就參考法規(那是最基本需求)
2.有經驗法則就使用經驗法則,理論、法規就放旁邊吧!

楼主:
謝謝各位的幫忙與回覆,現在我心裡踏實多了,真的凡事要求基本功,基本功若沒做好後面再怎麼厲害也是白費功夫
在這聽到各位的答覆,讓我有種重新的思考我這幾年來的成更與失敗,凡是失敗就要從中找到解答,也謝謝版主肯花心思一一為我回覆任何問題。
各位辛苦了,對於維修我也不在卻步,謝謝。
我一定要再重新站起來面對這問題,任何工作都一樣,自己心態若不變,到哪邊都會遇到同樣問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的幫忙與回覆,現在我心裡踏實多了,真的凡事要求基本功,基本功若沒做好後面再怎麼厲害也是白費功 ...

技術領域學無止盡
但很多東西脫離不了(基本學理)

加油!
做中學、學中做就好

网友A:
CPU安裝好又拿起來看有沒有弄歪。。。真的很嚴重了哦~
交個女朋友看會不會改善症狀~

网友:
我也習慣新主機作業系統安裝3次無誤才交機,好幾年來都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安裝好又拿起來看有沒有弄歪。。。真的很嚴重了哦~
交個女朋友看會不會改善症狀~ ...

交女朋友後因該會更嚴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女朋友後因該會更嚴重吧!

不會啊...

這樣你就連把CPU拔起來再看一遍的時間都沒有了

我覺得維修這檔事
初學是一道檻,不知者無畏
稍有小成又會是另一道檻
直至經驗總結大成,有自己的維修方式

我覺得樓主排除心理問題因素,也就是後面沒有"師傅"可以靠了
也有可能是在稍有小成這道檻上
這時期會懷疑,重審之前所學,邁過了,就走出自己的路
沒邁過大概就會畏首畏尾,直至放棄

楼主:
恩~怕交女朋友之後每晚被"炒",導致早上上班精神不佳,精神恍惚的把主機給短路就糟了
說真的,到目前為止我倒是沒有把客戶的零件燒掉過,反倒是客戶電腦自己用到起火燃燒  一"一
恐怖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的幫忙與回覆,現在我心裡踏實多了,真的凡事要求基本功,基本功若沒做好後面再怎麼厲害也是白費功 ...

新的東西進的太快了,擔心怕用不好,有時東西又不能等;
做不好偶而客人會唸一下,就影響自已的心理…
以前我也是一隻菜鳥。

网友:
1.世界上沒有完美的東西  人就因為有缺點才會顯出優點
2.變慢是因為懂得越多 該注意的事情變多 , 不會再像菜鳥不顧一切橫衝直撞 ,  過度期這沒什麼不好
3.每個人終其一生都是有煩惱的 , 只是點不同 , 就煩惱下去吧
4.每個人的專長都不同 , 不必羨慕別人 , 也別利用專長欺負別人 , 去掉頭銜跟衣服 , 大家都一樣
5.世界上的知識是學不完的 , 所有的理論都是等著被推翻的 ,  這個世界99%的事情都是假設的(某本書)
所以 煩惱個屁  每個人都一樣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