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設備] D-LINK DES-3052 SWITCH維修

楼主(2013-05-20):
先是全部LED不停閃爍電腦無法連線,重插電源後LED完全不會亮

拆開來後看電源版輸出電容與主板上DC-DC的輸出電容凸起

換上新的NCC KY電容

爆掉的7顆電容,除了這七顆電容外,其他位置的電容都是Nichicon的

維修期間頂替著用的3台老古董,1台8port、1台12port、1台24port串再一起

裝上機櫃開啟所有電腦測試完全正常

网友:
更新之後又可以繼續使用好多年....

网友:
嗯!這類網路設備應都在機房,一般不會用到這種機型,而且應是住在冷氣套房中,

網路設備都是上架後就是不停機工作使用的,所以零件著重於耐用與穩定,

一般機房管理都會有備品,以備有問題隨時上線更替。

不錯的維修。

楼主:
其實這台是擺在電腦教室的,除了上課時之外沒開冷氣
整間教室有57台電腦所以才會用到48port的交換器
也沒有備品只能找很久前機房汰換下來的骨董串著用

网友:
公司不少DLINK的SWITCH也都是掛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