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晶片植球

楼主(2013-05-20):
在維修主機板晶片需植球時,所必須練習的. 故本人獻醜,Post與各位先進學習,
也請前輩指教,因為這方面資訊,在我們站上較少.

1.去除錫球,用助焊膏與吸錫線去除錫球.

step1.

step1.

2.表面清除完後,用洗版水,或酒精清洗晶片,(重要,要清洗乾淨)

step2.

step2.

step3.

step3.

3.上適量助焊膏(決定成功失敗關鍵點, 助焊膏多寡是中量.)

step4.

step4.

step5.

step5.

4.上鋼網植球(每球都要有錫球)

step6.

step6.

5.上熱風槍加溫,本人覺得用BGA返修台最簡單,也是絕對OK,(上,下加溫方式)
溫度曲線:     (有鉛為例)
            1.每秒 3度 上升率
         2.上下熱風160度 30秒
         3.上下熱風180度 30秒
         4.上下熱風200度 35秒
         5.上下熱風215度 30秒
         6.上下熱風225度 20秒
         7.上下熱風215度 10秒
         8.冷卻

step7.

step7.

step8.

step8.

6.取下鋼網,成功植球.

step9.

step9.

网友A:
乾脆把BGA返修台的部份補完算了。

1.將植好球的晶片與上好BGA焊油的主機板對齊。(有框框與記號的方向性)
2.將BGA底火準備好。(確認底火符合規格)
3.將上方熱風槍準備好,開始依照加工溫度曲線加熱,並觀察鍚球是否有確實熔化焊上。(三階段都要一步一步提高溫度)
4.加溫完成後,靜置降溫。
5.取出主機板,成功做好BGA了。

這樣植球與BGA都講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乾脆把BGA返修台的部份補完算了。

1.將植好球的晶片與上好BGA焊油的主機板對齊。(有框框與記號的方向性) ...

謝謝大大指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指導.

植球這些舊文都有人實作過了。

能好好介詔機台、功用、、操作、原理,這好像就沒有人好好做過了。。。。

看照片,機台好像滿專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植球這些舊文都有人實作過了。

能好好介詔機台、功用、、操作、原理,這好像就沒有人好好做過了。。。。 ...

BGA返修台,每家之操作有不同,如果介紹機台、功用則有廣告嫌疑,
但網站內實作蒐索不到植球操作.故Post出來.請見笑了.

至於,加工溫度曲線加熱,本人使用有鉛植球,故選用BGA返修台,有鉛植球溫度曲線即可了.

网友B:
draculaxx大,

請問那特殊鋼網要去哪裡買? 有通用型的嗎?

网友C:
樓主~~您那瓶助焊膏是真品嗎?我也是559的愛用者,市面上假貨太多,用到最後都分不清哪種是真哪種是假囉~~不過我用這類的鋼網植球失敗率太高,後來都改用大片鋼網排球後直接加熱,但會友跑球的問題~~植球也是很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draculaxx大,

請問那特殊鋼網要去哪裡買? 有通用型的嗎?

去淘寶買。

最新的有三百多片。。。。。(合不合你用我就不知道了)

還有,所謂萬用鋼網一點也不萬用。。。。很多狀況能用,但也很多狀況都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樓主~~您那瓶助焊膏是真品嗎?我也是559的愛用者,市面上假貨太多,用到最後都分不清哪種是真哪種是假囉~~不過 ...

這之前有人用鋁箔膠帶貼在兩側解決。
不過,我發現其實美國BGA助焊膏好像也夠黏,不一定要用膠帶。。。
但鍚球有時會有幾顆沒焊好,這也很常見。

我想,用鍚膏可能會好一點吧!鍚膏買了,但一直還沒去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您那瓶助焊膏是真品嗎?我也是559的愛用者,市面上假貨太多,用到最後都分不清哪種是真哪種是假囉~~不過 ...

助焊膏是真品?
我不清楚耶!但在露天買的,問賣家說有綠瓶與籃瓶包裝,價位不便宜,莫非是假貨.
至於跑球問題,有可能加太多助焊膏,或者有些品牌(如Kingbo本人覺得真的是容易跑球),
但上了鋼網應該較好吧!
本人請教過專業bga 返修台製造商,跑球之問題,他們回答如 太多助焊膏,品牌問題也會造成.
太少助焊膏黏不住.故中量助焊膏是要多次摸索.才會成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助焊膏是真品?
我不清楚耶!但在露天買的,問賣家說有綠瓶與籃瓶包裝,價位不便宜,莫非是假貨.
至於跑球問題 ...

真與假的差別,應該在於無鉛溫度的活性,你可以看到假的在無鉛溫度下沸騰得很快,煙也很多,下場就是~~爆晶,爆板,滾珠(小弟我身受其害)~~我買這家的,連wish大都被抬出來囉~~不過真的不錯用就是~~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212233858805#qna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之前有人用鋁箔膠帶貼在兩側解決。
不過,我發現其實美國BGA助焊膏好像也夠黏,不一定要用膠帶。。。

我曾植一個9600的gpu,結果拔不下來,硬扯鋼網變形就算了,10幾顆球卡在洞口,gpu也掉點報廢,所以從此這套鋼網如非不得已,不會拿出來用~~

网友:
大片的鋼網是不能直接加熱的喔,那要配合植球台,放好球後鋼網就抽出來了,然後用烤箱加熱的
如果要直接加熱有專用的網喔,比較小張,
還有我自己有試過在沒鋼網的狀況下,用鑷子一顆一顆放喔,細心一點會成功的,不過放完後手可能會抽筋....

网友D:
給想要植球的大大,鋼網厚度的簡單計算:
鋼網厚度> 1/2錫球直徑
如果你的錫球是0.35mm,鋼網厚度>0.175mm,一般是用0.3mm
錫球的最大徑不會超出鋼網厚度,所以不會卡"球"(鋼網厚度,約等於3/4罩杯)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給想要植球的大大,鋼網厚度的簡單計算:
鋼網厚度> 1/2錫球直徑
如果你的錫球是0.35mm,鋼網厚度>0.175mm,一 ...

0.35的球...訂正一下錯字,請問錯在哪?
還是你要說,不是錫球,要說是錫珠
錫球與錫珠,都有人說ㄟ
廠裡訂製量產的錫膏機鋼網,一般都訂製0.3mm

网友:
感謝水大的經驗註解。。。。

最近要對一台XBOX 360下手。。。。。希望不會被我給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0.35的球...訂正一下錯字,請問錯在哪?
還是你要說,不是錫球,要說是錫珠
錫球與錫珠,都有人說ㄟ

我是就我的經驗來說..
以前剛學時也常卡鋼網,拔不下來。
後來是也0.6的網用0.5的球~
0.5的網用0.45的球...
都小一號。

但後來經驗值增加後才發現...會卡有幾種原因
1.球不夠正,注意看會發現東倒西歪,也許不是很多,但只要有幾顆不夠正就會卡網。
2.要趁熱拿下鋼網,但不能太快~太快拿球還沒硬.....拉下來會變型...後來練成值好球後先對晶片吹一口氣(使球寧固)後再拿下鋼網。冷掉後會黏...拿不太下來(跟助焊膏有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與假的差別,應該在於無鉛溫度的活性,你可以看到假的在無鉛溫度下沸騰得很快,煙也很多,下場就是~~爆晶, ...

感謝wanjonwan 大提供助焊膏資料,看來得換一瓶試試看,(本人已經有二瓶助焊膏kingbo ,與這瓶假的AMTECH NC-559-ASM )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就我的經驗來說..
以前剛學時也常卡鋼網,拔不下來。
後來是也0.6的網用0.5的球~

水大你好,好久都沒看你發實例喔~~其實我承認~~我懶得洗鋼網~~~
想請教您一個問題~~我的ps2中了死亡黃燈,後來送修夢*地,當然花了點錢修好了,對方是說重植球~~我有疑問的是明明我都加焊過2次都沒反應,假設並沒有讓我幹到連錫,那重植就真的能修好對於一些有晶片瑕疵的機器嗎?

网友:
恭禧大大:終於踏出成功的第一步了!

网友:
植球前如果先進烤箱或烤盤會比較好...

网友:
感謝rrb560925指導 植球也是要經驗的 不然得重複多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就我的經驗來說..
以前剛學時也常卡鋼網,拔不下來。
後來是也0.6的網用0.5的球~

嗯,水哥說的是關鍵,助焊膏不能用太黏的,不然很難拆下來~就算拆下來了鋼網也變型囉

网友D:
錫球卡鋼網的原因,以X-Ray可看出
我將不良現象以AutoCAD畫出,如附圖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錫球卡鋼網的原因,以X-Ray可看出
我將不良現象以AutoCAD畫出,如附圖

哇~~感謝 a 大實在太有心囉,還用cad圖來說明~~那請教 a大如果鋼網如果真的有毛邊的話,唯一的辦法是否是用小一號的球呢?比如0.6的鋼網用0.5的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感謝 a 大實在太有心囉,還用cad圖來說明~~那請教 a大如果鋼網如果真的有毛邊的話,唯一的辦法是否是用 ...

辦法是否是用小一號的球呢?比如0.6的鋼網用0.5的球,此法是可以的
解決鋼網毛邊的另一方法:找牙科技工所,用噴砂機清理毛邊
ps:一般鑄造廠的金鋼砂太粗,不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錫球卡鋼網的原因,以X-Ray可看出
我將不良現象以AutoCAD畫出,如附圖

厲害~真用心!!

不過惠民買的鋼網沒毛邊的問題....用起來都粉順!!
不過不是百分百完美~如PM45的網叫好幾片..也有不同家的..有一位置的的點就是不準(模的問題)

网友F:
請問您拔晶片時是用除焊膏嗎?
小弟最近拔晶片有點卡到陰,我在想是不是因為我是用助焊膏拔的關西

楼主:
晶片植球 大家都非常用心討論, 大家都有所進步, 本人再以gf-7400 顯卡晶片為範例,0.5mm鋼網使用-->臺灣大瑞有鉛0.45mm錫球,
植完錫球後,鋼網很容易拔取,如圖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您拔晶片時是用除焊膏嗎?
小弟最近拔晶片有點卡到陰,我在想是不是因為我是用助焊膏拔的關西 ...

您好
拔晶片也是用助焊膏呀!
不知您出什麼問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好
拔晶片也是用助焊膏呀!
不知您出什麼問題.

最近卡到陰常常溫度到了拔不起來-.-
不曉得是不是換了助焊膏的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卡到陰常常溫度到了拔不起來-.-
不曉得是不是換了助焊膏的關西

有鉛或無鉛溫度曲線不同.是否用錯溫度曲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片植球 大家都非常用心討論, 大家都有所進步, 本人再以gf-7400 顯卡晶片為範例,0.5mm鋼網使用-->臺灣大瑞 ...

注意看...很多球沒有值好.....
難怪鋼網會卡卡~~~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最近卡到陰常常溫度到了拔不起來-.-
不曉得是不是換了助焊膏的關西

應該是有的板子接地面太大....散熱快
不是同一個曲線適用所有的板子!!!!!

另在拔晶片不用助焊膏也可以..溫度抓準就OK

网友(2013-06-19):
好強的功力..
佩服佩服~小的只能看戲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應該是有的板子接地面太大....散熱快
不是同一個曲線適用所有的板子!!!!!

對了~~想請教一下水大,您用的吸錫線是哪一種牌子呢?我是用goot這個牌子,但市面上好像8成都是仿的,有時覺得用不順手,換另一捲感覺又不太一樣,有的能拖平,有的死活都拖不平,植球時就到處跑球,實在很困擾ㄝ~~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對了~~想請教一下水大,您用的吸錫線是哪一種牌子呢?我是用goot這個牌子,但市面上好像8成都是仿的,有時覺 ...

都用這種~~

你說的那種假的太多..反而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用這種~~

感謝~~趕快去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