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大同 V32ECAK 畫面雜訊(已結案) 確定面板良好

楼主(2013-05-20):
故障情形 是這樣
連接處  http://bbs.pigoo.com/thread-45102-1-1.html
就不貼圖了
故障情形(到我手上) 背光不亮 面板不亮 可以開機

現在正常顯示 確定為主機板(AD故障)
現在正常點亮 (收視清晰)無橫紋

謝謝這台電視的主人 讓我實驗
驗證確定故障點

這台電視*目的地為嘉義縣 *

楼主:
客人已經(載走了)
以結案
證實確定面板 沒有故障

网友A:
恭喜完修~~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讚

只想證明面板沒有壞
讓(消費者看到一般黑心維修業的做法)

网友A:
原來你就是那位正義使者.................黑心店家遇到你就玩完囉!

网友B:
感謝 wecan 協助幫忙
再加上有找出問題點精神
讓小弟深感佩服
小弟我義不容辭載過去了
南北跑又加上大雨,開起來真是有點累人
不過值得啦~~~爽

另外...
其實我想說的
有時候沒看到東西
很難去發現問題點在那裡
畢竟也只能去做假設判斷
但是最終點只有一個

"" 就是修好它,延續使用壽命 ""

网友:
恭喜完修喔 !

网友C:
wecan 大大,
問一問, 這台電視之前不是已經更換過了主機板嗎?
為什麼當時未能被修復?
現在的機器上的是新的或是原本(舊的)主機板?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喔 !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wecan 大大,
問一問, 這台電視之前不是已經更換過了主機板嗎?
為什麼當時未能被修復?

我是用(禾聯主板)點亮的
所以2快主板確定有 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 wecan 協助幫忙
再加上有找出問題點精神
讓小弟深感佩服

修理(本來就是找故障點)
不要(人云亦云) 說得如何如何
也是要(驗證在驗證)
希望 大家(維修時) 多用一點時間(驗證)
不要一句話(吐死整船人) 台語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你就是那位正義使者.................黑心店家遇到你就玩完囉!

反正就是(找出故障點)
用合理維修 賺些小工錢
不須口氣俇妄
正當維修 說明故障 可以合理收費

网友D:
再請問wecan大大 這台是換板還是原板修護?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請問wecan大大 這台是換板還是原板修護? 謝謝:

我是用(禾聯主板)點亮的
所以2快主板確定有 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