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超五原廠閃爍器閃太快,有什麼閃爍較慢的閃爍器可以通用?

楼主(2013-05-20):
我的超五除了輪胎全車皆原廠,買來一年多一直對於他的閃爍器閃太快有所偏見
YouTube..........watch?v=s8b_vKBtboI
請問有市面上有沒有閃爍器閃爍速度"比較慢"的可以通用呢?
謝謝^^

网友A:
沒看懂~~啥閃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看懂~~啥閃爍器?!

就是控制打方向燈或超車燈會一閃一閃的那個東西啦
俗稱閃爍器
學電子的應該會稱為間歇器吧n_012|

网友:
通用的閃爍器我是不知道啦
不過應該可以改電阻(加大)或電容(加大)來達成
前提是你要找到那個閃爍器並拆開來研究一下
下圖是我前一輛車的閃爍器,因裂焊導致接觸不良而拆下來重焊所拍的
請參考看看

网友:
此電路板會自動偵測外部燈泡的阻值(瓦數),除了電路中的偵測電阻變質外,改裝外部燈泡瓦數,也有可能變動了閃爍頻率.

网友B:
左轉彎....右轉彎...
都是一樣閃很快...還是祇有一邊呢

祇有一邊..檢查前後哪一個燈有壞掉
左轉彎....右轉彎...都一樣..燈泡全換掉...

燈泡不要換雜牌(白牌)的
電阻值太小...就閃的快了

网友:
它改名叫閃爍器啦?

以前我唸書時它叫做"方向燈繼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轉彎....右轉彎...
都是一樣閃很快...還是祇有一邊呢

左右方向燈皆閃很快,有影片,將 watch?v=s8b_vKBtboI 貼於YouTube網址後方即可
方向燈燈泡全原廠還沒壞過,請問市面上販售的LED閃爍器的(裝LED燈泡防止快閃)是否也適用於一般原廠燈泡?
謝謝~

网友C:
前面大大都說了,是燈泡問題。
原廠燈泡沒壞捨不得換?那為何原廠閃爍器執意要換?
反正燈泡便宜,先換燈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大大都說了,是燈泡問題。
原廠燈泡沒壞捨不得換?那為何原廠閃爍器執意要換?
反正燈泡便宜,先換燈泡 ...

其實是想要裝比一般機車方向燈閃爍速度慢一點的閃爍器
閃爍速度大約像這個YouTube影片 watch?v=Y-JsT-jzwtg 第31秒的聲音

网友B: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JsT-jzwtg
那是聯結車啊..機車改成這樣的速度...不知算不算違規改裝

网友A:
我的看法~~

何謂改裝,將原廠設計更改就是改裝~

車輛的方向燈系統中,方向燈繼電器的運作原理上述各位已經說過,
你要原廠閃光燈繼電器閃慢點?!~~
那你就改變它原廠燈泡的電阻值下手,或者換掉方向燈繼電器型號..

一般來說閃爍速度每分鐘60~120次,點滅時間比0.30~0.75

影響它閃爍速度的因素有:
A電壓太低....閃的慢
B電壓太高.....閃的快
C方向燈泡功率太小.....電磁熱線式閃爍器速度變快、簧片、電晶體式
若各燈泡合起來總電流在規定值內速度不變、其他各式速度會變慢
D燈泡功率過大<與上面功率過小相反>
E某燈泡燒毀

以上供你參考

你可以請機車行幫你看看你閃爍速度是否異常,若正常想改慢
看有無可換用閃爍器,讓它閃慢點<太慢也不行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JsT-jzwtg
那是聯結車啊..機車改成這樣的速度...不知算不算違規改裝 ...

謝謝幫貼連結,在下權限不足無法發表有連結的文章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看法~~

何謂改裝,將原廠設計更改就是改裝~

謝謝~
繼電器到是還沒有找到合用的,找到的機車原廠零件只有兩種,一種是一般燈泡10W*2+3.4W,另一種則是LED用的2W繼電器

不過有看到更換LED方向燈不換閃爍繼電器,將爍繼電器裡面一顆電容更換為較大的,這個一般方向燈泡是否適用?
謝謝^^

网友A:
我沒這樣弄過~~~畢竟這是改裝,我所受的訓練是不做這種事情的~

免得發生意外遭對方法律牽連...

网友D:
請教前輩

是否燈光有換過???(方向燈)
請教一下
燈光是否有不亮(方向燈)
解決方法~~~

方向燈為12V10W
有一邊不亮或改過燈泡(LED燈)
改燈泡(LED燈)
請用(電子閃爍器)
不亮(沒有接觸)請踹兩腳(或用手打兩下)輕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沒這樣弄過~~~畢竟這是改裝,我所受的訓練是不做這種事情的~

免得發生意外遭對方法律牽連... ...

謝謝^^

該文章是說
更換容量較大電容主要是 延長閃爍間隔時間
若是換成LED    負載變小   閃爍加快   因此要加大電容容量   延遲閃爍時間   至於要用多大的電容
因為大家的LED 負載  瓦數都不同  所以要自己嘗試需要用多大的電容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教前輩

是否燈光有換過???(方向燈)

不要叫我前輩,我會不好意思,反倒我要叫你前輩!!
方向燈都沒壞過,燈亮皆正常亮度,唯獨閃爍較快...
謝謝前輩~

网友E:
方向燈的速度應該不算在改裝範圍吧
如果比正常的還要快,就換一顆試試

小弟的方向燈原本是燈泡,現在改成LED
網路上教學,不是掛上假負載
就是換一顆閃爍器
小弟則是直接上一顆555去控制
快慢自己可以設定,缺點-不會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該文章是說

你超五的方向燈電路中閃爍器是哪種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向燈的速度應該不算在改裝範圍吧
如果比正常的還要快,就換一顆試試

謝謝前輩回答
會不會叫這到沒關係,原廠聲響太鳥有加裝蜂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超五的方向燈電路中閃爍器是哪種的啊?

光陽原廠配置D-421
謝謝前輩回答

网友D:
所以說~~~
前輩有更換過
(閃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說~~~
前輩有更換過
(閃爍器)

沒有耶,這顆就是車買來時的,1年多的車了
謝謝前輩回答

楼主:
更換一顆原廠閃爍繼電器後閃爍速度太快的問題就解決
更換前的速度
watch?v=Qxgjo-DAOZY&feature=youtu.be

更換後的速度
watch?v=T44qAyhOMDU

接下來就是想辦法在弄慢一點
再請問一下"燈亮的時間"有沒有辦法加長呢?

謝謝大家~

网友F(2013-06-20):
一般閃爍器標準都是85CPM(C/M)也就是每分鐘閃85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閃爍器標準都是85CPM(C/M)也就是每分鐘閃85次

這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超五原廠閃爍器裡面是22uF的電容,更換比22再大一號的33uF電容,速度變慢了
watch?v=YzqS-HwTqds&feature=youtu.be
蜂鳴器
watch?v=PMpMDCqTt7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