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修xbox360的人可以試試只要500

楼主(2013-05-20):
轉貼

友站拍的

xbox360 白色主機1台
缺面板,其它完整包含hdd
無電源可測,知好壞
目測無拆機
當故障品賣

网友:
感謝!看了好心動@@

网友:
500元算便宜呢 板上有一篇好像是換電容維修文

楼主:
我的手好癢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手好癢,不然就是我出手大家來研究研究
修好有功的大家輪流玩

用力支持你~!!

不知道大大住哪?

网友B:
只要看到XBOX 360厚機,千萬不要認為會好運到只要換電容就會好。。。。

大多都是要做GPU的BGA返修。(應該是百分之百要做BGA)

別太心存僥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力支持你~!!

剛剛查了一下
常見三紅有可能是要BGAㄟ
如果只是插上電源線就可以
那就真的賺到了

我是在台北

PS:抱歉我剛修改文,因為很癢但很沒把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看到XBOX 360厚機,千萬不要認為會好運到只要換電容就會好。。。。

大多都是要做GPU的BGA返修。(應該 ...

所以我還是找止癢的方法比較快...

畢竟BGA是個大門檻...

网友A:
到底 xbox360 和 PS3 ...

哪個可玩性被大家接受的比較多呢?

可以花比較少的錢..又可以玩到比較多的東西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到底 xbox360 和 PS3 ...

哪個可玩性被大家接受的比較多呢?

PS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S2..........

ps2的硬體功能好像有點過時....ex : 3d..lan..hd....ra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S2..........

PS2 沒網路卡 一整個不好用ㄚ 拍賣貨少價又貴
手上2台 一台沒畫面 一台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ps2的硬體功能好像有點過時....ex : 3d..lan..hd....ram.........

片子多、機子耐用又長命(光碟機不算)

有點過時,但超值。。。。

我前幾個月才買PS2來玩,給國小小孩有PS2玩就很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S2 沒網路卡 一整個不好用ㄚ 拍賣貨少價又貴
手上2台 一台沒畫面 一台正常 ...

厚機有厚機的好處,薄機有薄機的好處。

我兩種都有。。。。

厚機加網卡,那可是比薄機好。因為掛上硬碟就超順暢的。。。

但薄機有內建網卡,連上電腦讀資料也還可以啦!

總之,PS2是目前史上最超值的遊戲機,去年十二月才停產。
好玩遊戲也最多,達數千種。。。。不過這件事不會讓日本高興的。。。。。

网友D:
PS2小弟改了一台用網卡硬碟版,一整個順,好幾年了還好好的,我都拿來玩實況野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S2小弟改了一台用網卡硬碟版,一整個順,好幾年了還好好的,我都拿來玩實況野球 ...

可以問一下大家網卡都是怎麼買的呢 昨天看到3塊美金的網路卡
可是還要運費4元美金還要寄到台灣 好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問一下大家網卡都是怎麼買的呢 昨天看到3塊美金的網路卡
可是還要運費4元美金還要寄到台灣 好貴 ...

大概7-8年前一般店家買的,我買它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裝硬碟-.-,那時我記得好像1200元台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問一下大家網卡都是怎麼買的呢 昨天看到3塊美金的網路卡
可是還要運費4元美金還要寄到台灣 好貴 ...

前幾個月我在露天上搶到,現在真的是看不太到了。。。。

如果不介意動畫有一點卡(比USB好一點),薄機就有網路介面,也是很不錯的。

至於厚機加網路卡,HD最大只能到32G,其實也放不了多少遊戲。像有些遊戲一個就6~7G,大概六到八個就滿了。看來大多還是透過網路介面來玩比較方便。。。。。。

總之PS2真的是很超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還是找止癢的方法比較快...

畢竟BGA是個大門檻...

哈哈~就差您踏出「這一個門檻」了啦。
等待您的維修文~小弟會給您一百個「讚」!

网友:
厚機百分百要作顯卡bga,這個千萬別上當,不然500元也是白花,因為原廠散熱扣具的關係,容易造成gpu焊點不良,並且作好後如果沒有改善扣具,返修機會很高,小弟就接修過好幾台厚機,一定要改扣具,否則很快和您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