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關於電源供應器測試器

楼主(2013-05-20):
各位大大好
在下有幾個問題想請教
一般市售的電源測試器都是單純的
接上去就讓power啟動 看電壓、PG信號
但是一般測試器其負載都是很小的
可能沒辦法反映出真實問題
而加上假負載常見的有
加上水泥電阻的、有鎢絲燈泡的
那我另外有個想法是
如果說將電源測試器變成是並接的
將power接到測試器,在由分線的部份去接到主機板
等於說 負載就是用電腦的配備
但是可以在線測試電壓

不知道這構想行不行的通
如果說要這樣接,會不會有什麼問題呢?

謝謝回答

网友:
可以阿
電腦本身也是負載一種

网友:
必須將測試器的啟動線(ps-on)斷開
否則測試器接上去,就直接啟動POWER
對主機板會產生傷害

网友:
請問這跟裝上Power然後用電表量有何不同呢?

网友:
一樣的東西
POWER測試器
LED:顯示電壓是否在正常範圍內
LCD:顯示電壓值和PG值
電表只能顯示電壓值,無法顯示PG值
接上主機只是充當負載

网友:
你想要把測試器接到主機板上??

那這樣子就是
多組電壓表+實際負載

當然實際負載有風險跟一支功率電阻或大燈炮比起來價差很大

其實你可以利用繼電器跟延時電路還有你的POWER測試器去模擬實際附載的情況

市電進入   先延遲1分鐘   無異狀後再啟動測試器
檢查5VSB 跟 PW-ON 有沒有電壓  OK之後再過3秒
上小負載 50W  同時拉低PW-ON電壓 並檢查各路電壓 OK之後過5秒
上大負載 XXX W   檢查各路電壓   之後就看你是要操機還是關掉了

大負載作成模組比較好 可以抽換成不同功率的附載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
小弟接觸要修的電腦都是單純文書機
如果要裝假負載又怕太熱
(碰到的大多都是775的主機)
只要能確認能夠正常運作就好
慢慢用三用電錶量有點麻煩

网友:
電腦維修技師?
簡單一點就是找不要的硬碟.光碟機.風扇當負載
先用測試器測過正常,再來接負載
如果可以順利開機,掛個幾分鐘
沒事再換主機做測試
降低硬體損壞風險

网友:
把你的測試器給拆
在上面裝一些20W電阻
然後不要沒事插著
就不會熱了

网友:
裝幾隻車用的12V的電扇就OK了~還有邊吹風

网友:
最好要先獨立測過再上機進行第二次測試

网友:
我好像懂樓主的意思~小弟遇過在測試器皆正常!只要上機就掛點!
不知道是不是測試器只是顯示正常有輸出電壓而無法有足夠的功率給機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