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妹妹秤壞了

楼主(2013-05-20):
妹妹氣喘喘地叫哥哥~ 原來是電子秤壞了!  外殼上無廠家規格資料,店家叫她重新買一台!!
診狀:開機面板顯示 -----,任意鑑無作用。有偷看過阿乾師的電子秤修理文章,沒有說明書下,毋驚!

電瓶電壓:6.1V,慘了!不是電瓶壞。中心鋁塊讓人想起耶穌當最後的模樣~

在妹妹面前,雖然不懂電子秤也要裝地很專業的樣子
亂修前,電子秤放在平板上,取得水平氣泡在中心

Strain Gage應變片: 當被測部件受外力變形時,敏感柵也隨之變形,惠斯通電橋可以測量到這個微小的阻值變化量
由應變片生產廠商標明的係數,可將測量得到的電阻變化量轉換成實際應變值。

安全負荷 45KG

控制板又是雙面板,ㄟ害!

三太子託夢說: LM723在可調電源供應器上常蛋掉~ 小弟三腳貓僅DIP的功夫,就先換它吧!

開機: LCD由9倒數至0

顯示成功,耶!

RB886法碼~

网友:
大大恭喜完修喔

网友:
看看標題還以為........
不過這樣也能抓到問題點,三太子有保佑

网友:
這台秤是"英展實業"的產品喔,算是國內第2大度量衡器廠喔

网友A:
德國HBM loadcell算是loadcell界中的頂級感測器,有極高的評價.另附上其datasheet以供參考.

网友:
嗯!高手的維修實例(高手才知道要換LM723)......還自稱是三腳貓,那我這個只會換電容的不就是兩腳貓?哈哈哈!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學習學習

网友:
厲害的維修,沒有電子基楚的我光是看到機板還真不知道要如何下手呢!高手出招就是不同,謝謝分享維修經驗

网友B:
popcorn大...啊您是拜桌一仙"三太子"啊!!!

(跳台客舞的那一仙嗎???)

啊不桌介紹給小弟認識一下!!!...我下次要修理電器時...要先"請示"一下再動手!!!

网友:
三太子萬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國HBM loadcell算是loadcell界中的頂級感測器,有極高的評價.另附上其datasheet以供參考.

loadcell 也有datasheet 老師真厲害
飛機兩年秤一次體重算出CG位置,用的也是 Loadcell

网友:
引用 楼主:
loadcell 也有datasheet 老師真厲害
飛機兩年秤一次體重算出CG位置,用的也是 Loadcell

HBM也是國家一級實驗室(量測中心)用來做為重量校正的廠牌之一,信賴度極高.

网友:
高手n_060|

网友:
這主要技術在傳感器----------------------------------也是整台最貴的零件----------------
這台是電子計數秤----------------------------用在計算數量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pcorn大...啊您是拜桌一仙"三太子"啊!!!

(跳台客舞的那一仙嗎???)

小弟是阿彌陀佛吃素,跟道教不熟,三太子都偷偷送肉給我吃
阿SIR下次來岡山,你把他領回去吧!

网友C:
P大:
  我的電子秤還擺在床下!! 因為 重量不斷的偏移!! 初期懷疑 LOAD CELL 故障,所以就"棄(待)修"放一邊!!

网友:
723換完不用校正呦?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太強了~~~那天遇難要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P大:
  我的電子秤還擺在床下!! 因為 重量不斷的偏移!! 初期懷疑 LOAD CELL 故障,所以就"棄(待)修"放一邊!! ...

要不要寄過來,看看三太子怎麼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要寄過來,看看三太子怎麼說~

popcorn大:
   好啊!! 這樣我老姊的15年電子秤就有復原的機會了!! 找時間把要給你的東西一起寄過去!!
  現象是 OFFSET 一直漂... 比方說今天開機時候他會一直叫,放一個磚塊下去就不叫了,秤東西的時候就要多放這塊磚頭,後天要秤時候一塊磚頭已經不夠了,要多放半塊磚塊才能不叫,才能歸零...

网友(2013-06-19):
好利害的,謝謝你的提示。恭喜完修。

网友D:
三太子果然厲害!
哪天我修車的時候也想想看晚上三太子對我說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太子果然厲害!
哪天我修車的時候也想想看晚上三太子對我說啥~

噗! 三太子剛才考我說: 福特1.6 TIERRA 排檔指示燈接觸不良,從哪拆蓋?
這題我不會,有請諸葛兄指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噗! 三太子剛才考我說: 福特1.6 TIERRA 排檔指示燈接觸不良,從哪拆蓋?
這題我不會,有請諸葛兄指導~ ...

popcorn大大.
儀錶板拆下,先換燈泡看看嚕~
不然讓我晚上去問一下神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pcorn大大.
儀錶板拆下,先換燈泡看看嚕~
不然讓我晚上去問一下神明^^

排檔指示燈在排檔桿旁邊的面板,看不到螺絲,晚上記得幫我問一下神明從哪拆?

网友:
popcorn大大
您是說..排檔桿旁邊的那個...
那只有一個12v小烏絲燈泡(一般車是這樣)
如果沒螺絲.舊卡榫嚕..一點一點慢慢翹..先把外殼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