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A702B 開機一閃即滅 綠燈亮住 板號:ILPI-004

楼主(2013-05-21):
故障原因:無畫面 綠燈亮住

拆開後目視故障點只有25V1000uf電容凸頂一顆

維修方法:電容全換+簡易清潔 軟完修

完修熱機測試

完修熱機測試

先作燈管測試 確定無問題再維修PI板

先作燈管測試 確定無問題再維修PI板

目視故障點

目視故障點

PI板腳位說明

PI板腳位說明

上電後故障畫面

上電後故障畫面

螢幕型號

螢幕型號

网友A:
維修方法:電容全換->燒機測試->整機清潔 ->交機
客戶會很滿意您的服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維修方法:電容全換->燒機測試->整機清潔 ->交機
客戶會很滿意您的服務的! ...

我說的簡易清潔是機板補焊+清潔液清過 外表沒很髒 所以用溼布擦過 所以還好
如果很髒我會用酒精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說的簡易清潔是機板補焊+清潔液清過 外表沒很髒 所以用溼布擦過 所以還好
如果很髒我會用酒精擦 {:9_58 ...

改用"科技海綿",沾水並擠到要乾不乾狀態~~清潔面板&LCD邊框~~

兩三下就會比新的還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用"科技海綿",沾水並擠到要乾不乾狀態~~清潔面板&LCD邊框~~

兩三下就會比新的還亮 ...

這我倒沒想過也 對膠殘留物有用嗎

网友:
恭喜完修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我倒沒想過也 對膠殘留物有用嗎

你要相信我~~用過一次科技海綿(沾濕是重點)

你絕對會拋棄所有擦拭LCD的清潔用品

補充:科技海棉~擦完後表面上還有水,直接用乾布擦乾,立刻變的亮晶晶

另一重點是: 科技海綿  ~~~ 超便宜 ~~~去"大創" 39元商店~花NT:39可以用N久的

网友C:
fakedeireas 大 !! 圖5"先作燈管測試 確定無問題再維修PI板" 這個測試面板與燈管的材料去那裡買 >?

恭喜完修 ~

楼主:
引用 网友C:
fakedeireas 大 !! 圖5"先作燈管測試 確定無問題再維修PI板" 這個測試面板與燈管的材料去那裡買 >?

恭喜 ...

我手上只有點燈器 接上後只能聽有無異音或看閃爍不定~ 是否可正常點亮
好一點的應該是之前開團的"家電測試儀" 可測燈管阻值之類的~

"先作燈管測試 確定無問題再維修PI板" 是因為有些客戶換燈管加上修理費覺得不滑算 不如不修~
所以要先確定燈管有沒有問題 再修PI板

网友:
感謝fakedeireas 大分享 !! 已找到點燈器 ~ T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