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洋洗衣機SW-1088UF面板無動作

楼主(2013-05-21):
家中有一台三洋媽媽樂SW-1088UF洗衣機
最近常發生面板按下電源鍵後,只會連續逼逼2聲,面板都無燈亮
有時正常,最近又是梅雨季來臨,只能手洗衣服,用手擰乾
查遍各網站都只知道該電腦機板按鍵不良問題,基板已拆多次,也求助二手店家
但店家表示無此塊機板,想請問這台洗衣機故障原因只有面板問題嗎?

网友:
找三洋服務站n_038|

网友:
此板在按鍵上似乎有兩種SIZE,前日網路買一塊回來,發現按鍵板裝不下,加工完後又發現按鍵位置對不起來
~ ~"

网友A:
1.找三洋服務站-----------基板換掉。

2.DIY檢修
面板按下電源鍵後,只會連續逼逼2聲
先拔除基板上電源開闢,用金屬物短路開機。
若正常---------------買一顆開闢換掉。
否----------電源變壓器漆包線焊接點氧化接觸不良、或買基板換掉。

网友:
是這款的嗎

連續逼逼2聲表示有過電該按鍵也正常
電腦板自觀看一下電解電容器是否有禿起現象
是的話換掉就好了
看沒有的話找公司唷

楼主:
同款沒錯sw-1088UF
感謝各位熱心的幫忙
下班後會根據各位的意見,自己再檢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找三洋服務站-----------基板換掉。

2.DIY檢修

按鍵開關買不到的啦!

网友B:
機板故障比較大,原廠一片好像1500元 。。。
按鍵位置全部不同,如果在高雄家裡留一片中古良品可讓你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機板故障比較大,原廠一片好像1500元 。。。
按鍵位置全部不同,如果在高雄家裡留一片中古良品可讓你試 ...

機板故障比較大,原廠一片好像1500元 。。。howard6869 您錯了.人客價一塊將近3000元'經銷價約2500元

楼主:
基板的防水膠不好拆,居然基板底部也都有防水膠
昨天花了1小時還沒拆完,下班後繼續(只剩底部)

网友:
按鍵開關買不到,但你可以自己加工,山不轉路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機板故障比較大,原廠一片好像1500元 。。。howard6869 您錯了.人客價一塊將近3000元'經銷價約2500元{:10 ...

朋友是經銷商,去年托他買過一片沒有超過2000元 ...
送電有逼聲,但無法洗 ... 後來才知道機板線頭氧化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朋友是經銷商,去年托他買過一片沒有超過2000元 ...
送電有逼聲,但無法洗 ... 後來才知道機板線頭氧化 .. ...

howard6869 大:我知道聲寶的機版不超過2000.三洋確定要..因為我也是經銷商..經銷22年了..應該錯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機板故障比較大,原廠一片好像1500元 。。。howard6869 您錯了.人客價一塊將近3000元'經銷價約2500元{:10 ...

+1
正確

网友:
引用 网友C:
howard6869 大:我知道聲寶的機版不超過2000.三洋確定要..因為我也是經銷商..經銷22年了..應該錯不了~ ...

剛看了之前的資料 ... 2012/6  三洋高雄服務站一片1900元 ...
南北有價差嗎 ? jasonchen3219 大若有興趣可以私訊pm,我報家電的名字讓你去詢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