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一顆單體可以做動,兩顆單體狂振動

楼主(2013-05-21):
請教有在玩音響的朋友
我用ne5532做了同相二階低通濾波器+TDA7265上去後
我使用一顆8毆姆喇叭時可以正常放音樂

但改並成兩顆8毆母的喇叭後
接上電源後,喇叭整個就狂震動
然後TDA7265散熱鋁鰭會變很燙

電源是使用AC15-0-15 3A 雙電源橋整出去的電源

這是迴授訊號被放大的關係嗎?
還是過流保護然還一直產生開關的關係呢n_150|

网友A:
濾波電容用多少?
有送信號?
感覺是產生震盪了
電路是插麵包板還是焊成PCB
IC放大器對佈線很敏感
尤其是接地線
另外輸出端有4R7 100nF接地嗎?

輸出訊號線不要靠近輸入端
輸入端要用隔離線作連接

楼主:
濾波電容用4700u 35V跟3300u 35V 及0.1u 跟 10K電阻
有輸入音樂信號
電路是使用麵包板
輸出端4R7...沒有接  因為手上的料只有1R 怕接了會有問題  目前只有接0.1un_1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濾波電容用多少?
有送信號?
感覺是產生震盪了

濾波電容用4700u 35V跟3300u 35V 及0.1u 跟 10K電阻
有輸入音樂信號
電路是使用麵包板
輸出端4R7...沒有接  因為手上的料只有1R 怕接了會有問題  目前只有接0.1u

网友A:
輸出端1R接上去吧
先不要送信號,開機
正常後
在將音量調上去
看看是不是IC進入保護狀態

大音量狀態下.濾波電容不足
是很容易震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輸出端1R接上去吧
先不要送信號,開機
正常後

剛剛不小心將tda7265腳位插錯目前通電都只有吸住…換了一顆也是同樣情況……

网友:
不要接喇叭了
檢查一下其他元件有無損壞
無誤後,不要送訊號
輸出端接一顆100R-1K的電阻接地
確認輸出是不是恢復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不小心將tda7265腳位插錯目前通電都只有吸住…換了一顆也是同樣情況…… ...

單體吸住,應該是直流輸出造成
低通濾波器先移開,單獨後級測試看看

网友:
原來你是用麵包板......................
感應到市電了拉n_105|

网友:
小弟是覺得應該是接地本身迴路問題較大
另一個可能性就是供應電壓太高
DATA測試参數8R-22V      4R-16V

感應到市電,只是會有雜音出現,並不會喇叭狂振

本身遇過同一顆功率IC,在PCB板是正常的
但拆下來直接搭棚,就掛給我看
但是不是那種一開機既掛
是有時可用有時就掛點
最後改變地線迴路
運作至今已經一年多,仍安然無恙
而且也是工作在超低音放大電路上

网友:
即使是不需輸出電容 的OCL/BTL接法
實驗階段  還是先在喇叭迴路串個輸出電容
避免實驗接錯  燒毀IC放大器電路及喇叭迴路
同時也可藉此輸出電容   量出是否有DC輸出
待完成後 再移除輸出電容

楼主:
目前測量都是吸住……
明天重新接看看了
真的是蠻怪的
低通濾波都拔了一樣是吸住
後極輸出Dc電壓12v左右
但還是不知道是從哪裡跑出來的

网友:
應該是掛了TDA7265

楼主:
目前重接後  完全沒反應了

楼主:
另一顆新品也是……真的很怪

网友A:
先把電路貼上來,當時差錯哪隻腳
這樣比較好判斷
電源正不正常?
第5隻腳動作電壓是否正確?

网友B:
最好能貼出您試做的完整電路(不是Datasheet裡面的範例),大家才好隔空把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電路貼上來,當時差錯哪隻腳
這樣比較好判斷
電源正不正常?

第五支接腳沒有接
但當時有接錯  就是全部的腳位都往左移了  如第一隻接腳接成第二
第二隻接成第三...以次類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能貼出您試做的完整電路(不是Datasheet裡面的範例),大家才好隔空把脈。 ...

電路圖如這樣接

楼主:
另外一顆ne5532線路如下

网友A:
第5隻腳沒接?
查到的資料
1.當第5隻腳電壓大於+VCC-2.5V時進入待機狀態
2.當第5隻腳電壓介於+VCCC-2.5V與+VCC-6V之間為靜音狀態
3.當第5隻腳小於+VCC-6V時,進入正常工作狀態

前級線路應該沒問題
不知聽感覺得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5隻腳沒接?
查到的資料
1.當第5隻腳電壓大於+VCC-2.5V時進入待機狀態

當初第五隻腳沒接,但沒有什麼問題
但後來接錯腳位 短路兩次,之後重插洞洞板之後就完全沒反應了

聽起來感覺不錯,加低通濾波器是感覺還不錯

有錄測試影片  不過這邊不能貼n_150|

网友A:
在喇叭前聽得到人聲嗎?
小弟也一直在找尋好的超低音電路
目前自己在用的超低音,都是透過2階高通4階低通
出來聲音就是純低音完全沒有半點人聲
缺點是聽感較硬

影片可以貼YOUTUBE,在貼網址過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喇叭前聽得到人聲嗎?
小弟也一直在找尋好的超低音電路
目前自己在用的超低音,都是透過2階高通4階低通

聽得到
不過不太明顯
目前不曉得該怎麼測試TDA7265的好壞
原件部份  真的就那幾顆...換了也沒反應n_158|
還是直接焊接上去直接測試會比較好呢...

网友A:
正常來說
電壓正常.不要接錯
開機成功機率就9成以上了
重點是第5隻腳有沒有接上去
接地採用星型接地會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來說
電壓正常.不要接錯
開機成功機率就9成以上了

第五隻腳沒有接上去,之前都可以正常播放

明天直接焊上去看看結果如何了

楼主:
今天又再麵包板接一接  突然又給我好了-.-"
我嚴重懷疑是洞洞板裏面接觸不良

网友A:
可能麵包板裡面的銅片鬆了吧
目前有接2顆喇叭測試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麵包板裡面的銅片鬆了吧
目前有接2顆喇叭測試過嗎?

兩顆喇叭還沒有測試  目前又跑回到ne5532這邊做的低通濾波器有問題
二階低通濾波器R1R2間的C接到Vout的那顆無極性電容(陶瓷.塑膠電容都是過了)一裝下去
就聽到很高頻的ㄍㄧ聲,上次測試明明沒有

网友A:
RI拿掉看看
建議是RF與RI拿掉,單純的低通濾波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I拿掉看看
建議是RF與RI拿掉,單純的低通濾波器就好了

一樣噎...不過高頻聲沒被放大了  很奇怪的  再RR間多插了個C到輸出都會有那種聲音

网友A:
換個位置重插一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個位置重插一遍看看

我直接給他焊上去了,結果不變  真的太瞎拉

网友:
你的低通濾波器RC值是多少?
會不會使運算放大器處於不穩定狀態

如果照版大的圖來算
f(-3db):112.5hz
q值:0.35
不加RI與RF應該正常才對

楼主:
一階的可以動作  直接做成二階的卻一直出問題...

网友A:
在低通前面加一級緩衝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低通前面加一級緩衝哩?

緩衝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緩衝是???

電壓隨偶器
又稱緩衝器
指無放大電壓作用,僅提供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壓隨偶器
又稱緩衝器
指無放大電壓作用,僅提供阻抗匹配

阿對………突然忘記那個叫緩衝器了

楼主:
我可以在前級輸出放嗎?

网友A:
您前面有接前級?
那低通濾波器就不需要做放大功用了
緩衝器可以在低通濾波器的前面或後面都可以
不過既然有接前級,應該就不是阻抗的因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前面有接前級?
那低通濾波器就不需要做放大功用了
緩衝器可以在低通濾波器的前面或後面都可以

今天將RR間的C調小10倍後  訊號倍率全部也都拉小之後就沒有這個聲音了
我發現好像真的是回授的關係

今天也用三階低通濾波器,濾掉大部份的人聲,不過單體拿在手上蹦蹦的感覺似乎不是很有味道
不小得塞入音箱後會不會變得更有味道

网友A:
一般低通濾波器不會多加RF與RI,避免輸出過載
您如果有示波器與訊號產生器的話,可以量量看
單純低通濾波器與加上RF.RI的電路
看看在不同頻率上,輸出電壓會不會相同

小弟在設計超低音電路,會用
訊號->高通濾波器->4階低通濾波器->緩衝->音量可變電阻->放大電路->後級->喇叭
高通濾波器:看喇叭單體可承受的範圍在哪
如果是8吋以上的單體,建議設在20HZ
有的設計會在高通,故意設定較大的Q值
會在分頻點,產生一個高峰
衰減極低頻(不要的),提升次低頻(要的)

低通濾波器斜率要配合音箱的設計,才會達到最好的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低通濾波器不會多加RF與RI,避免輸出過載
您如果有示波器與訊號產生器的話,可以量量看
單純低通濾波器 ...

我手上沒有示波器...要去學校借了
沒想到斜率會影響到整個音響
不是蹦蹦聲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