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風扇電容, 壞了3uF, 換成2.5uF, 長遠有啥影響呢

楼主(2013-05-21):
有個電風扇運轉中, 突然聞到燒焦的味道, 扇葉轉動無力

停了在室外放了一晚, 味道散了, 拆開看到線圈都沒有壞, 軸承加了點汽車引擎的機油, 還是扇葉轉動無力, 而且馬達很快就開始發熱.

繼續往裡面拆, 看到一顆電容鼓起來, 沒有零件, 所以找了另外一把扇葉損壞的電風扇, 雖然不同廠牌, 裡面居然也有這樣一顆電容, 不過是 2.5uF 的.

換了試試看,  扇葉轉動, 正常的風量

請教一下, 電風扇電容, 壞了3uF, 換成2.5uF, 長遠有啥影響呢

网友A:
沒影響,只是轉速可能會慢一點點。 這邊的運轉電容必須是CBB...等材質才能耐久,還好你是從另一顆風扇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影響,只是轉速可能會慢一點點。 這邊的運轉電容必須是CBB...等材質才能耐久,還好你是從另一顆風扇拆下 ...

請教大俠~

何謂CBB材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了謝謝..

大陸人稱CBB的電容就是我們這兒的MPP電容喔

网友C:
這個算是電容啟動起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個算是電容啟動起嗎?

是啟動電容
又稱進相電容

网友:
不用再换,这样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