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兩台冷氣自動切換

楼主(2013-05-21):
各位大大

想請教一下, 我公司的機房有兩台冷氣, 想要自動切換, 我同事是想買雜牌的遙控器改裝
但是控制器的部份不知該如何著手, 不知道各位先進有什麼建議嗎?

因為冷氣是新的, 不想裝冷氣本體, 其實也不知道如何改裝啦

主要是時間定時器的部份能解決的話, 應該就簡單了

我是看過有人好像用單晶片+冷氣本體改裝

网友:
如果會寫程式
可以先COPY原本的遙控器紅外線碼
讓單晶片去作控制
會不會比較簡單

网友:
要是時間定時器的部份能解決的話, 應該就簡單了
如果懂應該很簡單就可以改
只是電源切換不難

网友A:
雖然說切換電源就好了
問題是,冷氣運轉中 斷電
再次送電時,依然處於待機狀態
並不會開機

網拍上好像有可程式化的紅外線定時器
搞不好可以用

网友B:
再次送電時,依然處於待機狀態
並不會開機
這是可以改的-----------------一般旅館預設送電就開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次送電時,依然處於待機狀態
並不會開機
這是可以改的-----------------一般旅館預設送電就開機---------

直接跟冷氣廠商買一顆ic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次送電時,依然處於待機狀態
並不會開機
這是可以改的-----------------一般旅館預設送電就開機---------

沒辦法改啦...

現在都MCU控制了,他預設斷電後再送電是關機,你也無能為力....怎改???

旅館的改法是...買有控制介面的電視或是直接將按鈕全部接線控制....

网友:
一般房卡進去就直接開冷氣
卡抽出幾分鐘就斷電

网友:
可以看是哪個廠牌的冷氣,跟原廠詢問可否改為送電開機,可以改的話,再搭配一種可程式定時器,就可做冷氣定
時交替運作,若要購買冷氣控制器來改也可以問看看是否有送電開機的功能,當初購買冷氣時跟廠商要求要有此
功能,應該他們會有這樣的服務

网友C:
這個有時也會變成一種當成作玩具的想法
這個里面有一個地方有點奇怪,這里面的兩台冷氣都是小型分離式的還是5頓以上的
記得大型的是沒有搖控器的,只有小型(分離3.5頓以下)才有搖控器,
因為5頓以上有控制可以拉出作plc控制,就不用搞這麼複雜了

以分離來說好了,若完全不想破壞或改裝主機時,也有方法可試
單純以討論來說,以下只是個人的想法而己
在兩台冷氣的出風口各裝棵溫感如18B20之類,作出風口冷度偵測
在一些工業用分離式的送風機上都有溫感和強制啟動鍵,但一般家用應沒有強制鍵
看要使用雜牌搖控器也可以,要事先讀出原廠的搖控碼作紅外線發射也可以
雜牌搖控器就變成拉出,啟動,停止,溫升,降的線出來就可以
兩個搖控器配合兩個溫感IC就能變成控制兩台冷氣和得到目前是否有動作及溫度的訊息
至於時間就單純只是個計數,若要完成現實的時間或加個DS1302就能解決,
只是想想,這個應該不是MIS能作的出來吧
之前有考慮過作這個是因為想在睡覺時自動控制冷氣
一直吹會太冷,定時的話,時間到就會自動停止,但不會自動啟動
有時半夜又會太熱還要重啟動,想說只要控制這個模組就能睡個好覺
可惜的是全都準備好要動手時,家里大人震怒頭上長角,說睡個覺也要搞這個嗎,
所以便無疾而終了,單純一個想法而己,因沒動手去作,所以只能參考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雖然說切換電源就好了
問題是,冷氣運轉中 斷電
再次送電時,依然處於待機狀態

可改來電自動開機

建議打電話詢問該廠牌服務站,各廠牌電子式控溫冷氣均有工廠設定模式,
來電自動開機功能是很基本的一項功能

网友:
之前有用過,直接機板詢問原廠如何更改自動開機在加兩個定時器

楼主:
謝謝大家的寶貴意見, 昨晚在網路找了一下

大致上是說將冷氣改為來電復歸 (需要冷氣商處理) (參考資料: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p;t=2331577&p=1)

我公司是買全省知名品牌的華菱冷氣, 我想應該是沒問題, 我會請廠務連絡廠商看看
另一台是我沒看過的 HASIDA

另外請教各位先進
分離式冷氣的控制模組可以任意更換嗎? 主機那裡是否也有控制模組呢??

公司兩台冷氣都是 1頓和1.5頓的分離式冷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有時也會變成一種當成作玩具的想法
這個里面有一個地方有點奇怪,這里面的兩台冷氣都是小型分離式的還是 ...

一般冷氣都是定溫, 以前有陣子廣告不是有那個可以自動調溫的冷氣廣告??
所以應該是以後的冷氣都會有這樣的功能吧??

對我來說真的是做不出來, 尤其是 plc 這個部份

不過說實在的, 睡覺時冷氣真是重要啊, 我經常被冷醒, 因為我老婆都開強冷蓋棉被, 甚至整個人埋在被子裡, 真是誇張

网友:
冷氣有睡眠功能會自動升溫
很多冷氣都有

网友C:
因為不是作冷氣空調的,所以在認知上都會與專業人員有相當大的差距,也是隔行如隔山
只是有時會想不太懂,來電復歸是應該可以由原廠提供選擇,但兩台冷氣1台開時另一台自動斷電
時間控制器不就要作電源送電斷電,這不就變成要改電源回路,這要改的會比較多吧
而冷氣在送電壓縮機動作時就來個瞬間斷電,這樣比較好嗎,這類確實應由冷氣廠商回答才對
一般冷氣都有睡眠功能,但冷氣會自動作溫升,個人不太喜歡,因為最後還是會自動爬起來重新設定
比較希望冷氣開兩個小時由冷氣機本身自動定時關閉,過兩個小時後又自動重啟
自動幫我改變冷氣運作模式,自動幫我設定溫度曲線,這個大概都是念電子的人的想法,

网友:
個人認知:
定頻機:壓縮機突然斷電是可以的,但須隔幾分鐘才可以再次送電
變頻機:應該由控制機板來控制壓縮機的開與關
運轉中突然斷電,電路保護上做得不好
很有可能就往生了

還是要請有再做冷氣維修的痞友來回答比較正確

网友:
個人認知:
定頻機:壓縮機突然斷電是可以的,但須隔幾分鐘才可以再次送電
沒這問題一般都有三分鐘啟動保護壓縮機

网友:
還真是隔行如隔山,冷氣也是一門大學問,還有分室內機斷電和室外機斷電
查了一下,原來網路上也是有人有斷電方式的憂慮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p;t=3266604&p=1
恐怕這個真要由冷氣維修的痞友來回答比較準了

网友:
這本來就是有使用環境問題
一般都是用冰水機
控制系統是獨立的沒你說這種問題
現在高階系統本來主機控制是獨立
一台主機可連幾十台房間都可規劃

网友:
畢竟現在的冷氣都變頻居多
所以板大還是要問問原廠該如何處理比較好

网友D:
找到以前更改的圖片,那時是做學校電腦機房 ... 詢問原廠 - 機板斷電之後自動復電,再買2個國際牌定時器
原廠給了一張圖機板短路2點(圖中紅線要自行焊接) ... 所以你自行詢問各廠牌原廠比較快,定時器用國際牌定時器比較簡單,2入2出 ... 當然你要用電磁接觸器改控制也可以

网友E:
google搜尋   超級定時遙控器,這個好像挺適合您的需求。

网友:
在實務上一般冷氣選擇一定要夠大
不夠大如何只開一台
一般會選擇水冷系統-----------------------------主要是效率高很多-----------------整年省下電費就很多
如果機房很小才會用一般冷氣
最好還是找專家來規劃--才是正確
最後你會發現電費遠大於機器
電源最好是三相---------------------------------故障少穩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為不是作冷氣空調的,所以在認知上都會與專業人員有相當大的差距,也是隔行如隔山
只是有時會想不太懂,來電 ...

對耶, 我倒忽略了, 直接斷電對壓縮機的影響, 像我家的分離式冷氣關掉時, 室外機還在運轉, 可能是散熱, 還有其他的作用, 這對我們這個外行, 真的是完全莫宰羊

楼主:
引用 网友E:
google搜尋   超級定時遙控器,這個好像挺適合您的需求。

謝謝您的寶貴資訊, 超級棒的, 可能要買兩台吧, 下週問主管看看

网友:
空調頓數要注意到淺熱與顯熱
機房設備主要是顯熱(除非裡面有許多人)
家用空調功能是降低濕度後才開始降溫

所以不是說給機房使用的空調越大越好!(大而無用)
與其買很大噸數的空調不如辭呈先遞出去吧

我規劃設計很多機房
調整出正確的熱通道搭配適當地安裝位置
反而還比較有用
冷熱在機房中產生亂流
再大噸數的空調真的都無用武!

网友:
用Arduino copy原有紅外線遙控器 , 再以Arduino程式控制兩台冷氣何時開關如何 ?
copy原有紅外線遙控器
"coopermaa2nd.blogspot.tw/2011/03/11.html"
發射紅外線訊號
"coopermaa2nd.blogspot.tw/2011/03/21.html"

网友B:
熱通道這原本規劃就會有的------------------機房沒熱通道很奇怪
還有濕度很重要---------------------------------這就是效率很大關鍵---------

网友:
簡單事情搞得複雜.送電開機本來就有設計.叫安裝廠商處理.除非安裝廠商是大外行(公板也有送電開機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google搜尋   超級定時遙控器,這個好像挺適合您的需求。

有買了, 還不錯,但排程設定觀念有點奇怪, 不夠人性, 這是您在賣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熱通道這原本規劃就會有的------------------機房沒熱通道很奇怪
還有濕度很重要------------------------- ...

別鬧了!!!熱通道
大一點的公司都不一定會有熱通道了
更何況是小公司

网友:
熱通道
只是一種散熱歸觀念-不一定要跟大型機房去比較
也就是機器進出空氣的一種規劃-------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買了, 還不錯,但排程設定觀念有點奇怪, 不夠人性, 這是您在賣的嗎?

不是我賣的..0.0

只是剛好看到您這篇,看過類似您的需求的產品,就讓您參考看看。

要不要順便發篇使用心得?或許板上高手能讓他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我賣的..0.0

只是剛好看到您這篇,看過類似您的需求的產品,就讓您參考看看。

根據oem大大的推薦, 於是我在露x拍賣找到了這個超級遙控器, 賣 NT$1, 699, 經過幾番的詢問下, 果然可以符合我的需求

各位, 不好意思, 文章及照片因故拿掉了

网友C:
3棵ic的話,大概就是1棵mcu,1棵記憶體,1棵作usb轉換,又不跑速度,usb那棵大概是pl2303系列
主要是作紅外線收碼儲存再依定時作發射,
由上述功能來看,應不是使用標準時鐘,而是用內部計數作動作
不過不管那一種,時間也都會慢慢漂移的,但順手方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棵ic的話,大概就是1棵mcu,1棵記憶體,1棵作usb轉換,又不跑速度,usb那棵大概是pl2303系列
主要是作紅外線收 ...

時鐘準不準確我不知道, 要連上電腦看才知道, 一週看一次吧
所以它的程式有一個與電腦時間同步的功能, 可以校準時間

网友F:
引用 网友C:
3棵ic的話,大概就是1棵mcu,1棵記憶體,1棵作usb轉換,又不跑速度,usb那棵大概是pl2303系列
主要是作紅外線收 ...

原來如此,令我惑然開朗...
半年前我也有跟這家《XX也工藝》買過超級定時器產品,不過,是另外一種之定時器(無紅外線遙控功能),就是最單純有Relay繼電器的定時器。
真的如版主大大所言,時間飄移有點大~~~
因為我是用於透天頂樓的水塔設備(抽水馬達用),只在晚上一樓工廠下班時開啟3小時的抽水功能(因為與台電綁約的關係,離/尖峰電價差很巨大)!
但由於時間飄移的緣故,大約每三、四天吧,我就需要將其拆下!
然後到一樓廠區接電腦作『時間同步化』後,再將這個超級定時器裝回頂樓的抽水馬達,非常...非常...不方便!
年紀大快吃不消了...想找個產品替換掉了!版大可以建議小老弟我有無適合的產品嗎?若不方便公開於此版的話,我可以發mail請您幫忙推薦一下嗎?謝謝版大!!!

<PS>據我了解 ---> 現在一顆RTC晶片好像只有幾塊錢而已!但很多定時器卻連這個也要省,真的沒有必要貪這個小便宜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原來如此,令我惑然開朗...
半年前我也有跟這家《XX也工藝》買過超級定時器產品,不過,是另外一種之定時 ...

>>一顆RTC晶片好像只有幾塊錢而已
RTC也是有分等級的,如便宜的幾塊或幾十塊就能解決,高階一點的上百的也有
但是不管那一種都只是在所謂誤差多久才需調整而己,
解決的方式便是天天作固定單一時間同步,
如同之前有其他大大在玩衛星接收作時間校正一樣,
除非像上回老美打伊拉克時有偷調商用衛星外,不然時間是每天都不會跑的
可參考別人作的衛星接收時間校整如antlu大的程式自行修改編寫程式
另一般除衛星,電波,或電腦作自動時間校正外,應沒有什麼可作規律標準定時
之前幫某客戶定製特定定時器,每天要作十幾次動作,還有特別指定時間,
例如每兩個月的第一週星期一的某一時間要動作,每個月第三週星期五下午特定時間動作
每天早上晚上各一次使用衛星接收作校時,要是慢個1分鐘就有人在關切,
用一年多了,時間也沒跑掉,但這個應不適用抽水馬逹用,
一般個人用途時,其實若antlu大有空有興趣的話可以請antlu大幫你設計一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到以前更改的圖片,那時是做學校電腦機房 ... 詢問原廠 - 機板斷電之後自動復電,再買2個國際牌定時器
原 ...

請勿違反版規使用外連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顆RTC晶片好像只有幾塊錢而已
RTC也是有分等級的,如便宜的幾塊或幾十塊就能解決,高階一點的上百的也 ...

哇!版大不愧是版大,果然是高手! 難怪我看那麼多痞友都尊稱您是【神人級】的專家...
我要是早點加入您們痞友的的話,就不用白走那麼多冤枉路了!
看了您那個幫客戶量身定製之定時器產品,功能那麼多,性能那麼強大,還可以接收衛星訊號來作精準的校時(一年慢個1分鐘就有人在『關切』,這好笑喔)!
您這台才真正的配叫【超級定時器】------ 當之無愧!
我會follow版大的意見,先去antlu大那邊詢問一下是否肯幫老頭我設計一個類似像您這樣的定時器(價錢應該好談), 再次謝謝版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連先生,不要在背後說人產品的壞話‧有guts一點.
超級定時器,每月通常1分鐘內,您3~4天跑上跑下在同步甚 ...

哇...哇...哇!想不到我的賣家也在本文回應了哦!真是令人驚訝哩!只是...連我的姓氏也弄錯...

從我PO了這篇文章後,這位J大賣家,居然可以很神速的,不到兩天的時間,就回文說明。沒想到傳聞中的【三星寫手門】事件,是真的!看樣子專業的痞酷網也難逃摩掌,有點詫異?
<ps> 版大~~~ 我是不是可以合理懷疑,在本文內有一群寫手們,用『自問自答』的方式,行個人之廣告與行銷呢?

親愛的jnjx2100:
就讓小老弟我,最後一次回覆您的疑惑囉!
爾後,將不再於文章中,作無謂的口水戰了!因為本人想follow版大建議,商請antlu大,看可否幫我客製化一個當之無愧、真真正正的 --->【超級定時器】
在此同您作無意義之爭執,無助於當前我急迫的需求;倒不如花時間與antlu大討論我要的規格與功能,還比較有意義,對吧?這點還請賣家您見諒囉!
<ps> 在此借用名導九把刀之名言~~~
         真相只有一個
         人心,卻是千變萬化

【內文引用】 ---> 超級定時器,每月通常1分鐘內,您3~4天跑上跑下在同步甚麼?而且你在打水....裡面有DS1302 RTC,也用EPSON crystal‧你有,不會打開看看.
<<老頭回答>>
1 minute/per month!賣家您是真的有確定嗎?
我的使用經驗是,每星期大概就會時間誤差到半小時左右恩!若真的如您所敘述的,有使用DS1302的RTC,且晶振是名牌的話,那為何我的定時器會飄的這麼多呢?

是貴司的QA品管有疏失?
是本人置放場所之溫度、濕度、EMI...等等因素超出SPEC?
還是小老弟我老眼昏花、使用不當所造成的錯誤呢?
還是,您根本在說謊~~~~

至於,要打開您那尊貴的產品作檢查事宜,還望請體諒本人老眼昏花,會很吃力的!況且,我也不方便(也無權)將貴司產品的圖貼出來。不如這樣,您可以PO一張圖證明自己定時器產品的『完美用料』,這樣,會更有公信力喔!如此一來便可以證明是本人豬頭誤會您了,我應該要再向您多購買五、六台才能謝罪吧。

另外,貴司可能生意量太龐大囉,所以有一大票專業的御用會計師,會幫您作最佳的節稅省錢之財務規劃。但蔽人不才,只有一個規模不大的小家庭工廠!所以呢,必須要用盡全力、斤斤計較於電價的差異,因此才向台電申請需繳基本費、綁約一年的『時間電價』方案,以便適用高用電量用戶才能享有的離/尖峰優惠。

這樣,J大便可了解,我為何於夜間某固定時段才執行水塔抽水任務了!當然囉,如果J大願意幫我繳這額外因時間飄移,所造成的非優惠電費,那麼,目前的這個定時器我會一直用下去,誓死不換!並且,聯合朋友向您團購,絕不食言喔!

不過話說回來,這也要感謝您,因為貴司產品的『電腦時間同步化』功能,可以讓我這把老骨頭,跑上跑下,獲得筋骨舒展的運動機會,不可否認的,這個價值是 ----- 無價

【內文引用】 ---> 如果一切屬實,我免費再送您5台‧
<<老頭回答>>
我先在此謝謝您的好意了!
不過,就算J大再加碼送我20台,恐怕我也無福消受了!
因為,您的這種態度,令我太不敢恭維,也讓我對貴司品牌的信心、與產品本身之信賴度,打上一個大問號了?
至於到底是,(a)您自己本身產品的設計瑕疵呢?亦或者是 --- (b)本人自己太豬頭,沒有遵照貴司的使用規範、導致產品受損、因而誤會J大了呢?

我想 ----- 這一切的一切,應該已經不再重要了!

您老,也無須再做退貨、換貨的服務了!
若因此佔用J大寶貴的時間,我,是會很羞愧的!
老弟我還是再麻煩antlu大,幫我客製化一個可接收衛星時間校正的『超級定時器』
再不行的話,只好轉而尋找市面上那些大品牌、老字號、有安規認證的定時器。
雖然知道會比較貴,但畢竟是用電量較大的電工器材,這關乎到自身之居家財產安全,還是小心謹慎一點的好。
<ps> ~~~ J大的機皇定時器太完美了,或許,與我八字不合,不是我這種小人物可配享用的 ~~~

【內文引用】 ---> 你有照片貼出來,有得標記錄貼出來,告訴我您的yahoo或露天帳號‧我的database都有記錄.email也有買家得標通知信‧
<<老頭回答>>
貴大還真的...真的...將您客戶的個資保護法作的密密實實的~~~小弟我真的是佩服萬分!
要不這樣,
除了上述的個人資料,再加上『個人姓名』、『本人地址』、『行動電話』,
什麼?還不足?
那~~~再貼上『半年前的通話明細』、『身分證字號』、或『購買之匯款帳號』...最後,順道再加上一張『良民證』!

這樣好了,小老弟給您一個提示!
如果您老不健忘的話!大約是半年前吧?我有先向貴司購買【超音波驅蚊器】,並隨後再加購這台【超級定時器】!就是那個,一直煩您問東問西的老頭子,您老一定有印象,查一下客戶資料吧!
<ps>不要回文推說查無此人、或記不起來等失憶的藉口!這招Makiyo在兩年前已經用過了喔!

不說還好,說到這裡我就一肚子氣,
你那個【超音波驅蚊器】根本就沒用(據說還可以驅鼠、驅蟑、驅蹣咧,果真是神兵利器啊)!當初我就是看你網頁內,洋洋灑灑的附上一堆客戶使用好評心得,好像真的有很多用戶受惠,還發感謝文咧。
結果根本沒有效果!
我還傻傻的遵照你的建議,刻意放在空曠、靠門口、有牆壁反射面的地點安裝,結果一樣 ----- 無啥小路用!
後來無意間在公視的【流言追追追】節目中,才得知這些全部都是騙人的商品(此時很想飆X話)!
只能怪我自己,被人當成呆胞宰,所以才買到你這個黑心商品,哀~~~~~~~~~~~~~~~
不過,你也不必急著先下架,畢竟,台灣什麼都缺,缺電、缺錢、缺建設,但請相信我,就是不缺像我這樣的呆老頭。

【< 結論>】定時器方面,有可能(just maybe)是我個人的使用問題(但責任歸屬尚未明朗?)
                  但超音波驅蚊器,無庸置疑的,根本是無效的垃圾。
                  這樣還能信任您嗎?恐怕很難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哇...哇...哇!想不到我的賣家也在本文回應了哦!真是令人驚訝哩!只是...連我的姓氏也弄錯...

從我PO ...
1 minute/per month!賣家您是真的有確定嗎?
我的使用經驗是,每星期大概就會時間誤差到半小時左右恩!若真的如您所敘述的,有使用DS1302的RTC,且晶振是名牌的話,那為何我的定時器會飄的這麼多呢?

是貴司的QA品管有疏失?
是本人置放場所之溫度、濕度、EMI...等等因素超出SPEC?
還是小老弟我老眼昏花、使用不當所造成的錯誤呢?

那是因為DS1302 這種外接晶振的RTC還是要微調的.....並不是將晶振焊上去就可以了...

除非你購買已經內建晶振,在工廠已經校正過的那種RTC才有可能很精準......不過每星期大概就會時間誤差到半小時是離譜了一點啦...

為何會有此問題呢??? 那是因為crystal一般人以為只有頻率這個規格而已....
但實際上它還有接腳電容值這個規格,同家廠商都有出各種電容值.....這個可是會影響到震盪的頻率...但零買的似乎很難買到指定的規格......還有焊接也有電容效應的問題.........

所以外接晶振的RTC大都要校正過或外接微調電容時間才會精準啦......不過如果相差那麼多也有可能是晶振品質有問題啦.....晶振也是會壞的....比如說製程上的有污染等等........

我是用一般的MCU不用RTC...用軟體校正後一個月誤差大概2~3秒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H:
那是因為DS1302 這種外接晶振的RTC還是要微調的.....並不是將晶振焊上去就可以了...

除非你購買已經內 ...

很抱歉 ~~~~~ 晚了三天才回文感謝I大所提供的寶貴意見
因為本人這幾天心情波動比較大,導致,血壓有點偏高。
我兒女勸我要多多休息,可能 ..... 最近我的『工作』太勞累所致吧!

先感謝I大的解惑ㄟ.....多了另外一個思索的方向!
在小老弟撰文提及的四項原因之外,提供另外一種可能的責任歸屬。
我本還天真地以為-->只要crystal的『規格』對了!那麼外接晶振的頻率,就會永遠的精確無誤,直至天荒地老、世界末日
看來還得多考慮人為手焊品質、打件成本/步驟 ... 等等等之『製程因素』,長知識囉!Thanks Imcrazy sir !!!!!!

剛剛花了點時間,稍微瀏覽一下I大過往的文章,果然是極有深度的見解(雖然很多不懂)!待老頭我有空時,一定要好好的來『面聖』,仔細閱讀、吸收精華!
<ps> I大,從此以後,您老,也會被我拿來與版大一樣 -----> 同列『神人級』的專家...

另外,請教I大一件事,
我兒子跟我說,市面上有販售之『商品化』的定時器(指有relay開關的),皆須過安規的認證!這是真的嗎???
台灣有強制要求這類的電工產品,一定要符合Safety等法規之認證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抱歉 ~~~~~ 晚了三天才回文感謝I大所提供的寶貴意見
因為本人這幾天心情波動比較大,導致,血壓有點偏 ...

台灣產品(或大陸產品)
不外銷幾乎都會偷(沒通過認證)

基本原則不要貪小便宜
選用知名品牌相對會比較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哇...哇...哇!想不到我的賣家也在本文回應了哦!真是令人驚訝哩!只是...連我的姓氏也弄錯...

從我PO ...

E大您好:
我就是被您評分為:失敗的建議好文-1的oem,您的評分我無條件接受,感謝您的批評。不過您的文中提到
<ps> 版大~~~ 我是不是可以合理懷疑,在本文內有一群寫手們,用『自問自答』的方式,行個人之廣告與行銷呢?
在此跟您報告一下,我並非發文者,也非販售者,更非廣告行銷之寫手,您可以看一下我的註冊時間為2009-6-15,發文數及回文數皆低的不堪入目,而且對於該產品也是第一次提及,所以若為寫手也太不稱職了,再者痞酷版規亦有規定,每人一帳號,經發現2個帳號以上者,一律刪除只保留一個,所以寫手之說對我來說有點沉重,不過相較於您慘痛的使用經驗可能就微不足道了,畢竟您付出了時間金錢使用了一個您相當不滿意的產品,發洩一下或好心告知後進,可能發生的問題也是應當,所以對您的<ps>說法就當是一場誤會,並在此澄清本人並非該產品寫手。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版規第九條
9.在痞酷網除了管理人員有特殊需求外,請遵守一人一個帳號的規定,若發現有其它會員有二個(包含)以上ID,管理人員會直接停權或刪除該帳戶。

网友:
說穿了有簡易方式不做
弄一個複雜的方式
傳統控制有不易壞--且易維修
越多控制就是失敗的根源
一個定時器就可解決的問題弄到這樣複雜

网友:
引用 网友E:
E大您好:
我就是被您評分為:失敗的建議好文-1的oem,您的評分我無條件接受,感謝您的批評。

OEM大大您好:

首先,先向您說聲抱歉!

閱讀完您詳細而清楚之內容說明後,我完全可以感受到O大的誠意....

您老,也知道  ----->  網路的世界,本來就是虛實難分、真假莫測!

請原諒我先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我要在此向您說對不起!是我誤會O大了!

网友:
有些冷氣有斷電復歸...你可以把冷氣打開在重冷氣的電源開關無融絲關閉...過3分鐘再打開..看看冷氣會部會自己運作...會就是有斷電復歸..沒有的話就是沒有這過功能

网友:
有的話你只要家依各訂時開關根電磁開關就OK

网友I:
我就是因為機房有2台冷氣要12小時更換運作

网友:
更改作後都很正常運作...冷氣也運轉很順暢...布過過濾網要記得計時清洗

网友:
順便季的不能動室內機的電源..因為有很多冷氣是室外機供電

网友:
一般機房內的冷氣,都需要~~停電復歸機種~~
然後裝一個定時器 控制有 A B 接點的電磁開關
定時器 ON  B接點導通~B機運轉
定時器 OFF A接點導通~~A機運轉~~輪流運轉時間由定時器決定!

网友:
說真的這樣切換很危險

任一台故障就死機了
不是好方法

楼主:
To: Earth2012
我也必說明, 開版求助的是我, 我跟賣家是完全不認識的, 我只是買到我認為的好用的物品, 稍微分享一下我個人使用上的心得
時間慢的問題, 如果真的差太多, 是應該維修, 或許是電池快沒電了, 裡面有一顆電池啊, 會不會是電池沒電了呢

To : maxcar
如果有一台冷氣死機, 我也認命了, 畢竟公司不想花大錢改裝, 最好是能偵測另一台冷氣有沒有開啟
我也希望能用正規的方式來處理, 奈何公司不願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就是因為機房有2台冷氣要12小時更換運作

您是 12小時切換啊, 我是 4 小時切換一次, 不知道會對冷氣有什麼影響
我想改成 6小時切換一次

网友:
部會辣....超過待機時間3分鐘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你冷氣馬上開馬上關在開電腦都會保護待機3分鐘壓縮機才會啟動....所以你4小時是ok的

网友J:
多年前,小的曾改過3家機房的冷氣...至今未還未發生過狀況~
個人認為定時器的時間精確度並不是十分的重要...只要大約的時間內能完成切換即可~
小弟使用的是簡易型的定時器加上繼電器,每隔2小時自動切換~(亦可設定每1小時自動切換)~
機器機板稍許會動到,但..花最少的精神及費用就能發揮其效果,何樂而不為!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多年前,小的曾改過3家機房的冷氣...至今未還未發生過狀況~
個人認為定時器的時間精確度並不是十分的重要... ...

lhc 大大
請問一下,您可不可以透露, 您有沒有做死機的偵測,萬一有一台冷氣死掉了,有沒有什麼警示或是要啟動的冷氣無法啟動,就重新再開啟原來的冷氣?這個應該很難吧?

网友:
要這種能自動判斷,應該要修改程式了
必須增加溫度感應器,判斷有沒有製冷

不然就是要拉獨立的監控電路,做溫度監控

网友J:
引用 楼主:
lhc 大大
請問一下,您可不可以透露, 您有沒有做死機的偵測,萬一有一台冷氣死掉了,有沒有什麼警示或是 ...

如設定1小時自動切換,萬一有一台冷氣死掉了,那應不至於死的很難看吧!(室內溫度應不可能高的離譜)~
如害怕的話加上過溫警報器不就能解決您的問題~
不要想太多.........動手下去做就對了~~不要把簡單的問題複雜化!
如兩台機器都同時都出了問題............................................................
那恭喜您........................................................................................
可以去簽樂透!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設定1小時自動切換,萬一有一台冷氣死掉了,那應不至於死的很難看吧!(室內溫度應不可能高的離譜)~
如害怕 ...

哈哈哈, 兩台同時...., 這不是沒有不可能的事哩

機房:  (約 1.5坪)
1台機架 server
2台直立 server
2台pc

以夏季來說第一個5分鐘上升度, 我想不用 30 分鐘, 機房就會達到 37度以上, 我曾經就因為星期六日, 溫度高達 42度, 結果整個機房當掉

後來我在機房上方裝了一個風扇, 在冬季, 仍維持在 37度上下, 不過後來發現頂棚沒有空氣流通口
後來因為舊冷氣常因為結冰或自動停機, 所以才爭取了一台新冷氣

网友:
冬天將熱風導入辦公區應該是不錯~
開該玩笑,別當真

看看能不能以最低成本方式,去偵測機房溫度
或是監看SERVER內部溫度

不過萬一冷氣在半夜停機,就搞笑了

网友:
2台直立 server我們公司
開放空間30坪沒有冷氣-----沒上班時間

网友J(2013-06-20):
如要考慮周全...那簡單....需花點費用!
將裕隆汽車的防盜系統....改為過熱告知系統...直接發簡訊至您的手機.....但需月租費!
或者由家用的防盜系統....改為過熱告知系統...透過市話...撥打到您的手機!
但這些解決的辦法.....需花上好幾K~~~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要考慮周全...那簡單....需花點費用!
將裕隆汽車的防盜系統....改為過熱告知系統...直接發簡訊至您的手機 ...

受您的啟發, 我決定把警報加在保全電路上, 只要溫度一到, 就會觸發保全警報, CCC
我想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