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這零件在哪裡買??

楼主(2013-05-21):
1K VR

1K VR

調棒約2公分高
1K VR

网友A:
電子材料行有找過嗎?
這調棒比較長可能不好找,如果找不到,試試看找一般品(VR),然後把選鈕改成長一點替代.

网友B:
你可以的今華的網頁查一下喔!

他可以郵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子材料行有找過嗎?
這調棒比較長可能不好找,如果找不到,試試看找一般品(VR),然後把選鈕改成長一點替代.

南一,廣華都問過只有台製 條棒比較好處理 是沒有形狀一樣的  ><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的今華的網頁查一下喔!

他可以郵購的!

感謝你提供  我去找看看 ^^

网友:
這難道是傳說中的可變電阻?大陸講的電位器?

网友:
網拍找吧n_012|

网友:
如果你在台北,可以去中華路上德昌看看
說不定地下室丟在一邊的有你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