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T705 開機自動出現工廠模式

楼主(2013-05-21):
此台機器一開機後會自動出現工廠模式,按鍵只有電源按鍵可以按,其它按鍵並無動作

拆開後發現此機在前一位維修者已經全都大改板過了

更換所有按鍵

完修照

完修手動叫出OSD選單

网友:
恭喜完修喔!

网友A:
你只換按鈕?!~~前手真失敗,啥都換了就是按鈕沒換...

网友B:
前一手也真的是有點遜,不知是整張板子不會修還是怎樣,不然這款機器,是用不著整個改掉的。

网友:
哈~真軟~~~
恭喜完修!!!

网友C:
小弟也有點納悶,T705 PI板不難修,除非整張燒了,應該不至於這樣大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換按鈕?!~~前手真失敗,啥都換了就是按鈕沒換...

沒錯只換按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一手也真的是有點遜,不知是整張板子不會修還是怎樣,不然這款機器,是用不著整個改掉的。 ...

我也不清楚之前是發生什麼事才會造成前一位維修者會如此改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也有點納悶,T705 PI板不難修,除非整張燒了,應該不至於這樣大改

之前也有修過T705的機子,也認為此機應該不需要動這麼大的刀才對,除非裡面的板子都燒了,而當初新機價格又偏高的時期才比較有可能全改,不然以如此機器價格如此低廉似乎不划算

网友:
撿到軟的
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