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壓器直充18650鋰電

楼主(2013-05-21):
想請教先進,我想把AC 110V 轉 DC 6V 350ma的變壓器直充18650鋰電池,因為沒有充飽指示燈,所以只能用電錶監控到4.2V後,停止充電不知是否可行為?

网友:
一般是不行的
要定電壓充電
電壓過高電池會爆炸的可能
現在充電器很便宜跟本不需要這樣做

网友:
要加一顆電阻限流....當然可以呀....

只是人總有疏忽的時候.....發生一次意外後悔終生......何必呢???

況且只是為了省二塊錢台幣的鋰電池充電IC.....個人覺得不值得啦......

楼主:
嗯~不知是否可以請先進,教教小弟該如何施工呢!

网友:
建議找報廢的手機座充來改比較快
板大的變壓器是一般那種無穩壓限流的變壓器吧

网友A:
這個給你很好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個給你很好用的

請問此電路可否用來充12V鉛酸電池呢?

网友:
只要是15V以内都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此電路可否用來充12V鉛酸電池呢?

可以LM317改一下就好

网友:
這個電路修改一下参數,要充哪種電池
都可以充,有定電壓定電流的好電路

网友:
電路不是很完善,最後一顆LM317應該要加輸入與輸出電容比較穩定。

网友:
只要確定的你的變壓器輸出電流最大只有 350mA
應該就是可以的, 擔心的話, 串連一個 20 ohm 1/2W 的碳膜電阻, 做保險用
只要電池端點電壓不過放到0V, 比較正常應該是 3V 以上
你用 I = V / R 算算看, 就知道是安全的, 最大就 150mA 充電流, 隨著電池端壓升高, 充電電流自動減少.
就算電池短路, 也就是300mA
終止電壓4.1V 或 4.2V 都可
俺也是這樣充的, 不過是用 USB 的 5V, 500mA,電池是退役的IPOD電池, 550mAH, 保護板壞了, 所以移除. 但是充的速度很慢就是了, 玩遙控車是不行, 用在 DIY 的電表是很足夠
參考看看

网友:
鋰電充要先CC(定電流)再CV(定電壓),最終電壓為4.2V(若是鋰鐵為3.6V)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不知是否可以請先進,教教小弟該如何施工呢!

兩塊錢的鋰電池充電IC...
調整1.66k電阻..設定充電電流大小...

只是這種特定用途IC一般店不好找....只能網購......但台灣人家要生活....零賣都會加好幾倍的錢.......也是很合理的..

用LM317....LM1117兜也可以.....

LM317大概3元台幣吧........一般台灣商家賣15~20元
LM1117大概台幣1元......一般商家賣5~10元吧...
LM324大概台幣1~2元.....一般商家大概賣10~20元吧..

网友:
  楼大你不怕变压器发热损毁?一般锂电池内阻只有50mΩ左右,用你那6V电源直接充的话,会超过变压器的输出功率!
  如果真要你说的那种方法,那必须先用一个电阻作简单的限流,然后再用电压表作充电电压监控。但是告诉你哦,你得时刻关心它!

网友:
電壓設定 線路怪怪的 是否有接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