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SONY w705 手機 拍照和摄像花屏為何

楼主(2013-05-21):
其它功能正常
請各位各手指點謝謝

网友A:
直接給答案

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給答案

因當初按鈕無反應,於是換了新排線,換了後按鈕和顯示正常,但拍照和摄像花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當初按鈕無反應,於是換了新排線,換了後按鈕和顯示正常,但拍照和摄像花屏

這排線有分.有附攝像頭.沒有附攝像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排線有分.有附攝像頭.沒有附攝像頭.

我買這排線和那條一樣,
只是沒有前置攝像頭,拆出舊條的攝像頭,然後按上新排線上

网友:
請問樓主您如何接上舊攝像頭,如果是用熱風槍,可能鏡頭變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