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自己安裝一套東元變頻冷氣機

楼主(2013-05-21):
最近得到一組東元MA56VC1變頻冷氣機,因為是環保冷媒410A,和我以前摸過的都是R22冷媒的機子,首先發現外機接工作管接頭不一樣,去附近材料店詢問都沒有這個接頭,上網查詢,問到一個賣家有這種轉接頭,於是就買了一個,昨天收到,所以今天就開工了,首先把舊冷氣回收冷媒,拆卸下來,把新機器裝上去,在包裝上公司一再提醒,不得以冷媒衝出空氣,一定要先抽真空,有聖旨當然照辦,將冷媒表組接上轉接頭,接到外機上,另外接上抽氣機,就抽呀抽的,抽到冷媒表都到底了,再停一陣子,確定都沒漏氣,OK!接好電源準備試機,心想已經抽成真空,先漏一些冷媒衝一下,打開高壓閥,耶~~~~奇怪,沒動靜,是不是沒冷媒啊?把兩個閥通通都開到底,真的沒冷媒的動靜,唉!算了,先試機看看,再想辦法找冷媒,於是就到客廳拿遙控開機,先設30度,內機正常開機了,外機沒動靜,再降兩度調28度看看,有啦!外激動了,心想沒冷媒先跑跑也沒關係,用手摸摸銅管接頭部分,耶~~~有一點冷的感覺,跑到內機看看出來的風,哈有涼涼的,吹一陣子後,應該好了。
原來這種機器,還沒開機時冷媒不會噴出,難怪公司要強調,銅管裝好一定要先抽真空,不能開冷媒去衝,沒東西可衝,等冷媒噴出後已經混到空氣了,提供大家研究研究。

网友:
您銅管有換成410A專用的銅管嗎 ?

网友:
如果你銅管沒有換,裡面R-22和R-410冷凍油相混合,事情就大條了。

楼主:
我換新銅管,2分5分的。

网友:
混合冷媒比較嚴格,另外印象中開中壓管有冷媒跑出( 家用的都中壓低壓,高壓在外機裡面 )

网友A:
心想已經抽成真空,先漏一些冷媒衝一下,打開高壓....請問既然抽真空了..為什麼要先漏一些冷媒衝一下..這是什麼邏輯呀

网友B:
因為很多裝機為了快速省事跟本沒抽真空-------------------------------------這實際這樣做大有人在
我自己家裝也沒抽真空
就漏一些冷媒衝一下
用十幾年沒異狀
年輕時也裝過冷氣------------------------------沒規定一定要抽真空
如果用在冷凍一定要做真空處理不然會倒大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心想已經抽成真空,先漏一些冷媒衝一下,打開高壓....請問既然抽真空了..為什麼要先漏一些冷媒衝一下..這是 ...

我猜~~他講得應該是"破空"
抽完真空後要開三通閥(破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心想已經抽成真空,先漏一些冷媒衝一下,打開高壓....請問既然抽真空了..為什麼要先漏一些冷媒衝一下..這是 ...

想避免空氣趁機偷渡,管內真空狀態,拆除工作管,難免空氣趁虛跑進去,洩一些冷媒讓管子內成正壓,拆管就不用擔心,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很多裝機為了快速省事跟本沒抽真空-------------------------------------這實際這樣做大有人在
我自己 ...

大大你這樣做,是R22的機種吧?舊式機種大部分師傅都這樣做。

网友:
是R22的機種

楼主:
新機種用R-410A 壓力比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為很多裝機為了快速省事跟本沒抽真空-------------------------------------這實際這樣做大有人在
我自己 ...

R-410A 冷煤不建議這樣做..快速排氣會造成R-410A冷媒比重不均..壓縮機壽命降低..R-22當然另當別論'為了
響應環保'保護大氣層..別再這樣做了(快速排氣)

网友B:
R-22要到2030才禁止-----------------------------所以不可能消失--------------
替代冷媒很多----------------可是效率才是問題--------------也就是更耗能所以說環保跟本是騙局----------R600大陸用很多----------------------台灣很少因為會爆炸------------------

楼主:
不可能消失是一回事,國內法規不允許新生產那種機器,也不准進口那種機器,只有老機器維修用得上,慢慢就淘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22要到2030才禁止-----------------------------所以不可能消失--------------
替代冷媒很多------------ ...

R600因為效能高能達1.2級能源效率'今年起國內大廠家電製造商'冰箱將全面使用R-600冷媒'提高能源效率'
燒悍不當會造成危險

网友C:
為什麼R410冷媒不能使用排氣處理一定要抽真空 因為R410冷媒是使用兩種冷媒50%比50%下去合成的 而且不能氣態充填冷媒 一定要用液態充填 氣態充填會造成冷媒比例不一樣會使冷度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為什麼R410冷媒不能使用排氣處理一定要抽真空 因為R410冷媒是使用兩種冷媒50%比50%下去合成的 而且不能氣態 ...

謝謝大大的解釋,我只是大膽,沒搞過R410 的冷媒機種。

网友:
冷氣用的R410a跟汽車的一樣嗎?

汽車的我抽真空也是得等站空...害我經常來不及作業
<生產線跑超快>

网友B:
生產線跑超快>
生產一般不是用專用機器嗎
都是自動抽真空跟灌冷媒同一台機器自動完成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生產線跑超快>
生產一般不是用專用機器嗎
都是自動抽真空跟灌冷媒同一台機器自動完成嗎 ...

對啊!

問題是它抽真空後也會站空一段時間確認真空良好才會
充填冷媒,可是當生產線調整跑快到某程度時就會發生
來不及的狀況...車都要過頭了冷媒才剛充好

必要時得緊急停止,避免拉扯到冷媒管線...

网友:
生產規劃本來每一家不一樣
產能是在一開始就決定的
會來不急是規劃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為什麼R410冷媒不能使用排氣處理一定要抽真空 因為R410冷媒是使用兩種冷媒50%比50%下去合成的 而且不能氣態 ...

404混和更複雜,由4種冷媒不同比例合成

网友:
共沸→可以用冷媒沖,因為是共沸點,氣化溫度一樣,冷媒比例不會變,可以氣填充

近似共沸、非共沸→因為沸點不一樣,氣化時,沸點低的冷媒會先跑出來,比例一整個不對

最近幾年我認識的環保冷媒→碳氫冷媒

我看過大同的機子,放開高低壓閥後,冷媒就跑出來了啊

楼主:
最近搞冷氣添購的器材,左邊兩個是汽車134A轉接頭,右邊是變頻
410A冷媒轉接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