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 TECO TL4001FM 電源板0316D02240 零件詢問!

楼主(2013-05-22):
電源板到手就已經這副模樣!(修粉大)
目前檢測保險絲燒毀....IGBT也掛!

想請教各位痞酷大
圖片編號A與B上面的電阻為何?
感謝

网友A:
兩個smd 的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個smd 的電容

原來是電容
這塊問題多多
到手時是有點傻眼!
這個要修好可能要再一段時間

网友B:
加油!~~真有心!

如果是我~~我早就退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油!~~真有心!

如果是我~~我早就退修了!

其實是資源回收廠買來的
所以電源板被N修過不為奇!
就當是練習線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兩個smd 的電容

請教大俠~

你是怎麼看出它是電容的??

网友A:
手邊有一台一樣的正在修

网友A:
這塊的高壓是120v所以無法改板只能用修的
板大一起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塊的高壓是120v所以無法改板只能用修的
板大一起加油

所以TFL 大有對策修好嗎?
因為我這塊到我手時就已經修得面目全非
真不知道SMD零件是否可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手邊有一台一樣的正在修

我有全部的料件
整台都有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TFL 大有對策修好嗎?
因為我這塊到我手時就已經修得面目全非
真不知道SMD零件是否可信! ...

這幾天較忙
不趕的話我在撲像片給您
對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有全部的料件
整台都有喔

電源板要賣嗎
請報價

网友:
CC -->104*2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源板要賣嗎
請報價

請短訊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