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找不到型號的二極體, 請協尋!![已解決]

楼主(2013-05-22):
Dear Sir:

基板標示為一般二極體, 其規格如附圖, 請參閱!!

其大小比SOD57的規格小, 零件上亦無任何文字, 僅看得到色條,

請各位前輩有用過的或知道的, 告知型號以便購買,謝謝

网友:
用400x或540X代替看看行不行

网友A:
FYI

http://www.hitachi.co.jp/product ... ucts/diode/general/

V03C

楼主:
引用 网友A:
FYI

http://www.hitachi.co.jp/products/power/ps/products/diode/general/

看起來應該是這一顆, 沒錯

我也有去Hitachi網站找過, 可是看不懂日文所以沒找到,

謝謝前輩!!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起來應該是這一顆, 沒錯

我也有去Hitachi網站找過, 可是看不懂日文所以沒找到,

Size不對呀....橫條位置也不對呀....

而且datasheet是一般功用的二極體....有什特殊的嗎???

一般長這樣的二極體也有很多是特殊功用的......比如說fast recovery....low forward voltage.....etc.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ze不對呀....橫條位置也不對呀....

而且datasheet是一般功用的二極體....有什特殊的嗎???

這塊電路板, 有大約6 / 7顆相同的二極體, 從電路研究看來, 是否需要特殊功能的二極體?
並不是很確定, 等料來再作比對

謝謝^^

楼主:
殘念, 廠商說沒這個型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