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A52J插電.燈一直閃

楼主(2013-05-22):
插電源,白燈跟藍燈一直閃爍
裝電池開機只閃一次就關機
有拔掉HDD,RAM,無線網卡,水銀電池都一樣
是bios掛了?

网友A:
你查下  USB 2 3腳 對地阻抗有多少

网友B:
開機一次就關機?是有看到開機畫面了嗎?或者是一按開機鍵後幾秒內就斷電?

网友C:
這板子短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下  USB 2 3腳 對地阻抗有多少

剛剛量的0.1-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開機一次就關機?是有看到開機畫面了嗎?或者是一按開機鍵後幾秒內就斷電? ...

看不到開機畫面,本來會斷電,小弟把水銀電池拆了,現在開機後都不會斷電,不過一樣會亮燈不能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板子短路了吧

我也不知道還在研究中

楼主:
無法修改主題@@

小弟把水銀電池拆掉後放一晚後.現在接電源變白燈跟藍燈恆亮,裝電池也一樣,風散會轉.畫面出不來.無開機聲音

网友D:
請問充電電池還插著嗎-先將它拔掉 -有換過RAM嗎 不能只是拔除
再來看看能否關機(按開關)-如果可以.南橋電路與IO有很大的機率是正常的  接著在北橋晶片附近測量看看是否有3.3v與1.5v左右兩組電壓   此板應該沒短路.所以小心測量不要造成二次傷害.應該有機會修好
等你把結果po上來後 我再告訴你一個小技巧 也許會找到問題點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充電電池還插著嗎-先將它拔掉 -有換過RAM嗎 不能只是拔除
再來看看能否關機(按開關)-如果可以.南橋電 ...

不管是只接電源或插著電池都試過(接電池充電不會亮,多試幾次會亮1次-.-)記憶體有更換確定是好的
插電後或電池開機後無法關機
北橋旁有3.3V找不到1.5V,有一個0.3v左右跳

网友D:
"插電後或電池開機後無法關機" 這裡應該是關鍵了--而且無法適用我的小技巧
請先更新Bios  同時測量power SW有無電壓-並檢查Power SW有無故障  再來才是IO  南橋

网友D:
USB 2 3腳 對地阻抗0.1歐姆嗎 也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 2 3腳 對地阻抗0.1歐姆嗎 也有問題

對0.1歐姆,2.3腳都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電後或電池開機後無法關機" 這裡應該是關鍵了--而且無法適用我的小技巧
請先更新Bios  同時測量power S ...

如果bios我這目前沒燒入機,bga還可以弄
看樣子要先找人更新bios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0.1歐姆,2.3腳都一樣

有試過紅棒接地與黑棒接地測試? 如果確定都是0.1歐姆  那問題點就是這裡了

网友E:
A52不是保固到今年7月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A52不是保固到今年7月嗎?

這台保到今年3月底-.-,一過保馬上掛掉

楼主:
小弟找老頭更換bios,北橋目前正常使用中
看來燒入器是要買了

网友E:
差兩個月一般盧一下都可以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差兩個月一般盧一下都可以過啊~

是加了4個月下去超過2個月
據客人說已經壞掉N個月了,推算一過保就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