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點無言: User說在很安靜的地方可以聽到LCD有ㄣ的高頻音

楼主(2013-05-22):
Hi all,

User送來一台LCD一切均正常,但是說在很安靜的地方可以聽到LCD有ㄣ的高頻音

這讓人很無言,我就實在聽不太出來有高頻聲 (頂多只聽到我的電腦風扇聲音)

我很想退修~~~不知大家有何看法?

网友:
請它不要在很安靜的地方使用.
  相信電子設備應該都會有點聲音~.
難賺的~退修應用是好選擇

网友A:
叫他買led背光------------------------------------應該會小聲點

网友:
[ 本帖最後由 draculaxx 於 2013-5-22 06:09 PM 編輯 ]

其實這跟耳朵的敏感度有關。。。。。

以前的CRT時代就有一個朋友說他有聽到高頻音,但大家都聽不到。。。。
所以是他的耳朵剛好聽得到線圈所發出的細小又高頻的聲音。
(應該是線圈或高頻電容,總之是與高頻有關的東西)

請他來聽,看能不能聽出位置。

隨著年紀愈大,有一些高頻音會漸漸聽不見的。。。。
http://www.epochtimes.com/b5/6/6/13/n1348806.ht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叫他買led背光------------------------------------應該會小聲點

LED應該也是有可能一樣的問題吧...

看廠商會不會用1M的變電頻率吧.....神耳應該就聽不到了吧

有人的耳朵比較利害....4~50K都還廳的到.....雖然現在很多變電都1~200k了...但也許他們仍可聽到吧.......

1M頻率的似乎也出蠻久了......

网友:
一般聽到的60hz較多

网友:
我的24" LCD螢幕也會聽到ㄣ的電流聲
只要把背景亮度稍調低一點就不再出現
若再調高時ㄣ聲會聽得很清楚
不過現在也麻痺了 因為電腦主機風扇聲已經蓋過電流聲

网友:
[ 本帖最後由 winrar070 於 2013-5-22 09:03 PM 編輯 ]

更換新的高壓版或電源板
然後收錢,並告知消費者
說會產生高頻音的零件已經換新的
如果還有聽到就是屬於正常聲音

另一個可能性就是燈管有問題
導致高壓版處於重載狀態

正常來說電子產品壽命接近中末期
高頻音會比較明顯

网友:
基本上機器用久了一定有恩的聲音~~只是大小聲而已~~萬一我抓不出哪個版子~~然後又不能改(led)

就叫他送原廠~~..有些問題說真的 (敏感的問題或龜毛的) 處理不好我就退修了~~

网友:
看來這個錢難賺,有可能電源.高壓.T控都有機會發出高頻,如果今天換第一樣,改天又拿來碰到的是第二樣,恐怕有理說不清!

网友:
有電流就一定會有音頻聲,只是頻率高低不同。
如果說....
只有他在很安靜的地方可以聽到高頻音(大家都聽不到)。
如果是我,會告訴他,我耳朵要去看醫生了。.........(我碰很多、第二次找我時,直接挑明說白)
說真的(龜毛)、這個錢難賺(退修)。
並公布這一台的
廠牌、機型、序號......供大家參考
不要白費時

网友:
以前我專門處理這種問題
不過我們代理進口高級音響
是不好抓不過90%都可以讓客戶接受
有一成客戶不能接受只好換新機
一般都是新機客戶才有這樣問題較多
有些是要改機的-----------------------------連變壓器也會有差----------------------

网友:
每個人的耳朵所能承受的音頻各有所不同
以前都會碰到類似客戶,
若是舊機維修我們會告知電子零件因部分老化,常會造成音頻聲量較大,若不能接受,要換所有零件或換新機
若是新機,因工廠生廠有容許範圍值,並非固定值,一般來講應該音頻能聽到非常微小 ,除非客戶有特珠體質,或機器本身就有問題,才會更換另型號商品
我以前的老前輩常告訴一句話: "維修技術最高原則..就是把客戶人修好,機器自然就會修好"
大家認為呢?

网友:
人老會耳鳴.設備老也是會鳴的~我的耳朵常常叫.
近日把一台電將裡面裝小風扇.聲音應該不會比這個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