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 GA-EP43-S3L重復開關機

楼主(2013-05-22):
網路購買主機板,來練習以為又挑到軟柿子,將主機板清理後送電,
耶可以正常啟動跑碼ㄚ?正常關機後再開機問題來了?
發現
GA-EP43-S3L斷電後,再送電開機可正常啟動至xp畫面,正常關
機後,再開機啟動1秒斷電關機,4秒後自動開機,重復開關機
第一次碰到此問題,麻煩高手指點明路
測量主機板mosfet電壓正常也無短路
斷電後,再送電開機可正常啟動除錯卡FF
除錯卡顯示FF可是IRDY 、FRAME定時閃爍
除錯卡:重復開關機,開1秒、停4秒卡C1

网友A:
這類的問題可以先刷刷看bios,亦或者換bios ic 看看,因為正常的動作是進bios後儲存最佳設定重開後會關機重啟......

网友B:
查一下主機板網站看看這塊板子支不支援該顆CPU
我有塊GA-EP31-DS3L的版子
我用CELERON 336的CPU成功的作過XP系統
但是後來放了一段時間又拿起來開機,卡在C1
試了很多次,大概是系列幾種情形
1.卡在跑碼到C1
2.不跑碼FF
3.成功的看到開機畫面

好玩的是,網站上面查詢的CPU支援列表,該版子不支援C 336,很妙

沒辦法正確開機時,看起來也是有重複做重置開機的動作,因為跑碼會FF->C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類的問題可以先刷刷看bios,亦或者換bios ic 看看,因為正常的動作是進bios後儲存最佳設定重開後會關機重啟 ...

這主機板有雙BIOS.我已經更新最新版.無效一樣重複啟動

网友C:
電路圖給你參考:
希望對你有幫助....

小弟拙見:
(1)北橋虛焊
(2)I/O晶片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路圖給你參考:
  (pw:rmadept)
希望對你有幫助....

謝謝你的資料.收下喔?
可是我將電源供應器後方開關.關掉
再開.再啟動電腦可正常啟動至XP.正常操作
可正常關機.
關機後再開.就會重復開關機,開1秒就關、停4秒後又啟動

网友:
先更換I/O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主機板網站看看這塊板子支不支援該顆CPU
我有塊GA-EP31-DS3L的版子
我用CELERON 336的CPU成功的作過X ...

我查主機板網站支援CPU有:
Core™ 2 Extreme QX9770~Core™ 2 Extreme QX9650
Core™ 2 Quad Q9650~Core™ 2 Quad Q8200s
Core™ 2 Duo E8600~Core™ 2 Duo E4300
Pentium Dual-Core E6800~Celeron Dual-Core E1200
我使用的CPU為
Core™ 2 Duo E6320 1.86GHz        4MB        Conroe        65nm        B2        65W        1066
應該支援

网友:
IO 南僑~機會大

网友:
口愛ㄟ~~

你碰過華邦83627待機電壓有它卻沒發出RSMRST#訊號的故障沒?

网友:
知道了.....我還以為是別的原因造成

楼主:
謝謝各位指示.大家多認為IO機率大.可是IO的針腳真多
我不曾焊過.真是一個挑戰.我現在無材料.準備購買中
我以為是哪邊短路如12V.5V.或顯示卡...過保裝置才造成此現象

网友:
您好:
直覺上是南橋 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