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42吋42LP1R-ME有聲無影像但是背光有亮且秀無訊號

楼主(2013-05-23):
小弟家中的電視是LG42吋42LP1R-ME,看電視時不定時會有突然影像不見了整個暗了下來跑出((無訊號)),但是過幾秒電視訊號又跑出來了,也有可能只是一秒,如下圖所示 照片 005 (中型).jpg
這幾天發現它突然會有點像整各畫面麻掉一樣,但是這各現象都只是不到一秒鐘(所以我無法拍到相片),可是有時候就是會出現,主要的還是那個有聲音無訊號的狀況比較多見一點

麻掉的狀況有點像是btzauberya大發表的這篇文章((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29&highlight=lg))中的這各圖片
這一篇文章也沒有後續了,所以也不知道結果是如何?

昨天有空把它拆開看一下內部狀況,小弟從未修過電視,螢幕幾種簡單的到是修過好幾台,PO各照片請各位先進可以指點一下迷津,讓小弟有機會可以把電視修好,這樣才可以跟老婆大人交代。

這塊算是A/D版嗎? P1020303 (中型).JPG P1020312 (中型).JPG

主機板與A/D板的排線 P1020323 (中型).JPG

主機板右上角看起來是音效處理的部份 P1020325 (中型).JPG

网友A:
7 年機子練習基本功吧!!
保險一點 CC全換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 年機子練習基本功吧!!
保險一點 CC全換掉...

全換也不會好喔
兇手沒有捉到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換也不會好喔
兇手沒有捉到喔

敢問wecan大   兇手是誰?
會是T-CON的那顆IC嗎?
懇請教導~~

楼主:
引用 网友A:
7 年機子練習基本功吧!!
保險一點 CC全換掉...

我看到那ㄧ堆CC是有想過~~但是真的是很多
換完我就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敢問wecan大   兇手是誰?
會是T-CON的那顆IC嗎?
懇請教導~~

用手壓壓看
會開機嗎 bg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壓壓看
會開機嗎 bga

wecan大是說主機板上的那顆GENESIS FLI8532-LF的BGA用手壓壓看嗎
會開機嗎的意思是送電但不按電源開機用手壓壓看會不會開機的意思嗎?

如圖紅圈處的BGA嗎 P1020325 (中型).JPG

网友B:
引用 楼主:
wecan大是說主機板上的那顆GENESIS FLI8532-LF的BGA用手壓壓看嗎
會開機嗎的意思是送電但不按電源開機用 ...

按開機前 壓住 再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開機前 壓住 再開機

wecan大這樣子應該是可以開機
因為我這問題是有時候才出現~~小弟不才  不知大大指點的方向在哪裡
壓住再開機看是否有變化嗎?
還是押住開機一直押住看看是否不會再出現無訊號的問題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wecan大這樣子應該是可以開機
因為我這問題是有時候才出現~~小弟不才  不知大大指點的方向在哪裡
壓住再 ...

開機是這個BGA控制
無訊號視傳輸問題
請您 分開維修 才會快速喔

网友:
偶爾出現是指油畫與瞬斷嗎??
如果是找一下橘子,不是那就練習基本功吧 (ex: N3206)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開機是這個BGA控制
無訊號視傳輸問題
請您 分開維修 才會快速喔

目前沒有開機問題
無訊號問題到是比較嚴重
剛剛有按BGA了,但是沒有什麼異樣

网友C:
基本上是一科交連電容掛掉 ~~這型通病~~

楼主:
thwa大。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橘子是什麼?
還有您說的基本工是換電容嗎?ex又是什麼,我真搞糊塗了。

网友A:
ex -->例如、範例
N3206 --> viewsonic 32吋
橘子 -->自己估狗一下..很多文章可參考

13樓大大有提到的通病, 逼逼檔量量看就知道啦!
這台兩三年前修過,已經忘記換哪幾顆 cc 了..sorry

网友D:
我外行的看法~~

1.那個有TUNER的應該是"視訊盒"<如果它是外掛的話>
負責處理接收到的TV訊號、AV、S、色差等端子輸入的訊號
,然後送出去給AD板去進階處理。

2.如果撇開視訊盒不談,POWER、AD、高壓這三個就是液晶
顯示器基本架構,AD如果還有音訊部分那就喇叭輸出....

3.你是看電視的時候發生忽然"無訊號"狀況,然後畫面內容"疑
似異常",這是你故障症狀是吧?

我外行的認為.......

A.你可以先確認P,就是電源板的輸出是否異常,畢竟它提供整
個系統架構運作的電力,電力是正常運作的根本。

B.你也可以先測試TV訊號以外的運作表現是否正常,以釐清故障
範圍縮小範圍。

T-COM躲在鐵殼蓋下...你AD板上幫有白箭頭打印處才是連接面板
的LVDS訊號線,上頭排線另端才是所謂的T-CON....

出現油畫症狀大多是GAMMA階梯電壓有問題所致...<修T-C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是一科交連電容掛掉 ~~這型通病~~

jackhiphop大,您說的交連電容是在哪一塊板子呢?是不是T-com上的
還是在哪裡,目前還沒量到T-com那邊

网友:
引用 楼主:
jackhiphop大,您說的交連電容是在哪一塊板子呢?是不是T-com上的
還是在哪裡,目前還沒量到T-com那邊 ...

在主板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thwa大。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橘子是什麼?
還有您說的基本工是換電容嗎?ex又是什麼,我真搞糊塗了。 ...

GAMMA=橘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 -->例如、範例
N3206 --> viewsonic 32吋
橘子 -->自己估狗一下..很多文章可參考

原來橘子是gamma電壓,受教了
那我可要針對主板上的積層電容好好的量一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外行的看法~~

1.那個有TUNER的應該是"視訊盒"

a471大您提供很多的看法,真是感謝阿,視訊盒是類比的,我是用AV端子看數位電視,所以訊號是沒問題的,因為接電腦也會,電源的部份電壓都很穩定,所以應該OK
等我量到gamma時我再po出電壓給各位檻定一番

楼主:
引用 网友B:
GAMMA=橘子

wecan大我先量一下積層電容的部份結果都沒有短路的,我是該如何判定的好呢,阻抗大的拆下來量還是阻抗小的拆下來,看來今天我只能戰到現在了,明晚要回嘉義看女兒所以要下週才有空繼續搞了,感謝您的指導

网友B:
引用 楼主:
wecan大我先量一下積層電容的部份結果都沒有短路的,我是該如何判定的好呢,阻抗大的拆下來量還是阻抗小 ...

慢慢修
功夫是你的
不要急
短訊給你喔

先來去吃(晚餐)喔
等等回復喔

网友E:
試試看更換 Micronas 晶片附近的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試試看更換 Micronas 晶片附近的電容。

OKOK我也會嘗試換看看那一區的電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慢修
功夫是你的
不要急

我會慢慢查修的感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