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 彩電通用故障診斷檢修思路

楼主(2013-05-23):
三無(由電源引起);
由電源引起的三無故障在實際維修中非常多。首先應斷開負載確認是電源部分不正常而引起的故障,然後檢修電源。如果保險絲燒斷且發黑嚴重,則應檢查是否有短路故障,通常300V濾波電容、消磁電阻和電源開關管損壞較為常見。如無明顯短路,則檢測300V直流是否正常,不正常則檢修300V整流濾波電路,正常則檢修開關電源。開關電源故障可分為過高(有些機型電源過高會引起保護性三無)、過低和沒有輸出三種情況。對於輸出電壓過高,故障應在穩壓控制回路,極少數出在電源開關管和開關變壓器。如果輸出電壓過低,除穩壓控制回路外,還應檢查正反饋回路以及負載回路與開關變壓器。沒有電壓輸出則應重點檢查起動電路與正反饋支路以及電源開關管,必要時可斷開控制支路以確定振蕩電路是否正常,不過此時進行降壓檢修。除以上所述基本電路外,一些新型電視機電源多採用了許多保護電路,當這些保護電路和保護性元件不良時,也會引起電源故障,這一點應引起注意。
三無(由行部分引起);
行部分不良引起的三無故障通常分為三種情況:一是行部分沒有工作;二是行部分工作不正常引起X射線保護或過壓、過流保護以及電流過大時使電源不能正常工作,三是行部分已經工作,但行輸出變壓器供電形成電路不良而使整機呈現三無。如果電源正常而行部分不工作,首先檢查行推動管集電極電壓是否正常,正常則重點檢查行輸出部分,通常確定行輸出管正常後檢查重點應放在行輸出變壓器及其外圍。如果行推動管集電極電壓不正常,首先排除推動極本身故障,然後檢修行振蕩電路。通常行起動供電電阻開路較為常見。對於保護電路動作所引起的三無,應首先確定是什麼保護動作。方法是逐一斷開各保護支路予以排除,然後分別檢查。對X射線保護或過壓保護應重點檢查行頻是否過 低和行逆程電容是否變小,對過流保護或電流過大使電源不能正常工作應重點檢查行輸出變壓器和其負載電路。至於行部分已經工作而三無的情況則比較簡單,主要是檢查高壓、中壓和低壓供電電路是否正常以及燈絲供電是否正常。通常把這種情況稱為「黑屏」。
三無,有冒煙現象或燒壞元件;
機內有冒煙和明顯燒壞元件,除了元件本身不良以外,一般來說,可以肯定存在過壓或過流現象。檢修的重點應首先排除過壓或短路現象,然後再作其它檢修。
三無,機內有異常聲音;
機內有異常聲音,通常為行或電源工作不正常而發出。首先檢測電源電壓,如果正常,則是行不工作而使電源輕載的叫聲,可按「行部分引起的三無」來檢修。如果電壓偏低,則可斷開負載,採用帶假負載的方法來確定是電源故障還是行電路故障。如果是電源故障,則按「電源部分引起的三無」來檢修,如果是行部分故障,通常是電流過大,應重點檢查行輸出變壓器及其外圍電路。同時,對電源供電的其它負載過流現象也不應忽視。
無光柵或三無;
無光柵或三無,通常由電源和行部分工作不正常而引起。斷開電源負載,採用帶假負載的方法可快速確定是哪一部分故障,然後分別按「電源部分引起的三無」或「行部分引起的三無」來檢修。
三無,指示燈亮;
指示燈亮,說明機內已通電,但機內具體工作情況視機型不同而不同,一般有以下三種情況。一是早期非遙控型產品,指示燈作開機或頻道指示用,電源由開關電源提供,如果指示燈亮度正常,說明電源工作基本正常,故障在行掃瞄或其它電路。二是有輔助電源的機型,其指示燈電源通常由輔助電源提供,首先應檢查 CPU 和主電源是否正常,如果另設開機指示燈也正常,則重點檢修主電源。三是獨立電源的機型,其電源在正常工作和待機時工作於不同的狀態,一般設有雙指示燈或變色指示燈,如果變化正常,則故障在主電源或行電路,有時雖然燈亮但控制不正常,此時應重點檢查 CPU 和主電源,當然由於外電路引起開機時保護的情況也不應忽視。總之,對指示燈亮而三無的情況,首先根據燈的亮度來判斷輸出電壓是否基本正常,然後根據用遙控開關機時燈的亮滅或亮暗來判斷 CPU 和電源工作是否正常。
無光柵,有伴音;
對大多數機型而言,整機小信號工作電源均由行輸出電路提供,因此,出現有伴音而無光柵的情況,問題出在亮度控制電路和顯像管驅動電路,如果顯像管驅動輸入電壓正常而無光,則檢查顯像管各極供電電路,如驅動輸入電壓不正常,則故障在亮度控制電路,應重點檢查亮度控制電壓變化範圍來區分故障部位。有些機型設有無信號「黑屏」電路,檢修時應起注意。
開機一段時間,才出現光柵(先無後有);
此種故障較為少見,可能的情況有以下幾種:一是顯像管嚴重老化,表現為光柵昏暗,偏色或缺色,甚至出現負像等。二是聚焦極高壓腔內潮濕漏電,表現為圖像開始模糊,而後逐漸清晰。三是燈絲供電限流電阻變大。四是加速極濾波電容輕微漏電,此時圖像昏暗,一般會偏色。五是亮度控制不良,通常由元件變值而引起。
開機一段時間,光柵逐漸消失(先有後無);
除去接觸不良以外,通常有規律的光柵先有後無一般由機內保護電路動作而引起。如果光柵亮度基本正常而保護,通常是由於過壓而引起,應核查電源電壓和行逆程電容,如果正常,應檢查保護電路自身是否良好。如果光柵較暗而保護,通常應為過流保護,應重點檢查電路中是否有交流和直流短路存在。如果光柵很亮而保護,通常是顯像管束流保護,應檢查加速極電壓是否過高以及亮度是否失控等。
無光柵,有字符;
有字符顯示,說明顯像管各極驅動正常。有字符而無光柵,根據具體電路的不同,分兩種情況來說明。一種是字符驅動在顯像管驅動加入的,無光柵是亮度控制電路引起的,應重點檢查亮度控制電路,有些機型帶有無信號「黑屏」電路功能的也不應忽視,有時字符消隱電路不良也會引起無光柵。二種是字符顯示以 R、G、B 高速切換加入的,如 TA8759 和 TDA8362 等,此時有字符無光柵,一般是高速切換電路不良而引起。
光柵暗,亮度不足;
光柵暗,一般有如下三種情況:一是亮度和對比度控制電路不良,應首先分別檢測其控制電壓範圍,然後分別處理。二是加速極電壓過低,通常為加速極濾波電容漏電引起。三是燈絲限流電阻變大,使陰極發射電子能力下降而使光柵變暗。有時陽極高壓降低也會使光柵變暗,但同時圖像將會擴大和變得模糊,這一點是與單獨的光柵變暗所不同的,另外,顯像管老化也會引起暗淡。
光柵亮度過亮;
光柵過亮,一般有如下幾種情況:一是視放電路中壓(180V) 供電電路不良,而使中壓降低或消失。二是亮度和對比度控制電路不良,應首先分別檢測其控制電壓範圍,然後分別處理。三是字符顯示消隱信號不良,也可能引起光柵過亮。四是顯像管內碰極或視放管之一損壞,也會使光柵過亮,但此種情況一般先為較亮的單色光柵,然後隨著亮度增加逐漸變白且通常會引起束流保護。
光柵出現幾何失真(枕形、桶形失真等);
如果是桶形失真,因其校正是由顯像管和偏轉線圈來完成,應檢查偏轉線圈是否損壞或鬆動。如果是枕形失真,通常大屏幕彩電均設有枕形校正電路,首先調整各相關調整點,觀察其有無變化,如無變化則其損壞無疑,如有變化但仍不能調整到最佳狀態,則通常為元件變值。
垂直方向掃瞄線性不良;
垂直方向掃瞄線性不良,故障通常在場掃瞄電路的交直流反饋電路,以交流反饋電容漏電、容量減小或反饋電阻阻值變大較為多見。輸出管不良也會引起掃瞄線性不良。
上下卷邊;
場掃瞄卷邊是掃瞄線性不良的一種嚴重表現。通常由場輸出管或輸出電容不良、場鋸齒波形成電容不良或交直流反饋電路損壞。偏轉線圈損壞和電源供電不良也會引起卷邊。
水平方向掃瞄線性不良;
水平方向掃瞄線性不良一般來說是由於 S 校正電容或偏轉線圈不良而引起。對於有枕形校正電路的機型,有時枕校電路不良也會引起掃瞄線性不良。行輸出管和阻尼電容不良也應引起注意。
垂直方向幅度或位置異常;
場掃瞄幅度或位置異常故障一般發生在如下三個部分:一是場供電電源異常偏低。二是場鋸齒波形成幅度不夠。三是場掃瞄交直流反饋異常。對於第一種情況可通過測量供電電壓來解決。對於第二和第三種情況在沒有示波器的情況下,可通過測量相關腳的直流電壓來初步判斷。
水平一條亮線或亮帶;
水平一條亮線說明場掃瞄電路沒有工作故障在場振蕩、場輸出或交直流反饋電路。對分立電路而言,採用測量直流電位的方法可初步判斷各級工作點是否正常,如果場推動管基極無電壓,則斷開基極輸入回路,從基極加入干擾信號,看屏幕是否有拉開反應,如有則故障在場振蕩電路或交直流反饋電路,對振蕩電路可採用測量振蕩腳直流電位的方法來初步判斷工作是否正常。對反饋電路的交流電路如無條件可採用替換的辦法來解決,對直流電路通常測量分壓比來判斷是否正常。對採用獨立場輸出 IC 的電路而言,首先查看場同步或激勵信號是否已經加入,如已加入,則檢測鋸齒波電容形成端電壓是否正常,最後檢查交直流反饋電路。如同步或激勵信號沒有加入,則檢查前級電路。水平一條亮帶時,首先看亮帶是否居中,如在中間,則通常直流工作點基本正常,故障在交流回路。如不在中間,則一般為工作點嚴重破壞或交直流反饋電路損壞,分清大致部位後,可按水平一條亮線的檢修步驟檢修。
水平方向幅度或位置異常;
水平方向故障與行掃瞄電路有關,而幅度偏大或偏小與行掃瞄輸出功率有關,通常為行輸出管、行輸出變壓器和行偏轉線圈不良。有時電源電壓降低也會引起行掃瞄幅度偏小。水平方向位置異常,通常與行 AFC 鑒相回路有關,輕微不良時會使行幅偏左或偏右,嚴重時會出現雙幅或多幅圖像。

垂直一條亮線或亮帶;
垂直一條亮線或亮帶故障一般較為少見,有亮線或亮帶出現,說明行、場掃瞄基本正常,問題只是在行偏轉線圈輸出回路,通常為接觸不良或行偏轉線圈損壞。
整幅光柵偏大偏小;
光柵在行、場方向幅度同時偏大或偏小,一般由如下兩個原因引起:一是電源電壓不正常,二是行逆程電容不良,引起高壓偏高或偏低。對於第一種情況,重新調校電源電壓即可解決問題,如懷疑行逆程電容不良,則可採用替換的辦法來解決。
散焦;
聚集不良通常有如下兩種情況:一是聚集盒漏電或接觸不良,二是行輸出變壓器內部聚集電位器接觸不良而引起。另外顯像管損壞也會發生聚集不良的現象。
光柵出現回掃線;
光柵上的回掃線,通常指場回掃線,這是因為對行回掃而言,如果行逆程回掃脈衝沒有加入,對某些機型根本看不出明顯的變化,對有些機型也只是在屏幕左邊隱約看到一條豎直的霧狀白條。場回掃線的出現一般有如下三種情況:一是場逆程回掃脈衝沒有加入視放電路,此時通常表現為從上至下滿屏回掃線。二是對於採用雙供電的電路,逆程高壓供電不良,使場逆程期間不能正常工作,通常表現為上部有數條稀蔬或時而間斷的回掃線。三是場輸出管不良而引起回掃線,不過比較少見。在對回掃線的檢修中,要注意區分回掃線和干擾線的不同,一般回掃線較為規則而干擾線均表現沒有明顯的規則性,從位置、粗細、間斷性來看,均具有一定的隨機性,這一點在檢修時應予以注意。
亮度分佈不均或有黑斑;
對屏幕上亮度分佈不均或有黑斑的故障現象應首先觀察圖像情況,如果圖像基本正常,則通常故障應出在偏轉線圈和顯像管及其驅動電路,而加速極濾波電容不良較為多見。如果圖像不正常,則參照有關圖像不良的內容進行維修。
左邊出現肋骨狀黑色條紋;
屏幕左邊出現肋骨狀黑色干擾條紋,一般有如下兩種情況:一是行掃瞄電路阻尼不良,通常與阻尼二極管(大部分行輸出管內含阻尼二極管)和行輸出變壓器有關。二是場掃瞄或視放電路受到行頻幅射的干擾,應重新布線和改善干擾屏蔽措施以及增加抗干擾能力。
光柵出現其他附加干擾成分;
光柵上的干擾通常由四種途徑產生:一是中放通道不良,此種干擾較為細密,從整幅圖像來看通常具有鋸齒狀間斷,且通常伴有伴音干擾。二是圖像通道產生的干擾,此種干擾線條較為清晰,分佈一般較為稀蔬。三是顯像管驅動電路產生的干擾,一般呈寬帶狀,通常為加速極電壓不良或字符產生電路的干擾。四是電源產生的干擾,一般呈兩條水平黑線且向上或向下緩慢移動,多為電源濾波電容不良所致。
光柵時有時無;
光柵時有時無,觀察伴音是否也同時消失。如果同時消失,則一是電源接觸不良或帶載能力差以及保護電路故障,二是行輸出電路接觸不良或工作不正常。如果伴音正常,對整機小信號處理由行部分供電的大部分機型而言,則故障在顯像管驅動電路或亮度信號處理電路,大部分因接觸不良而引起。
光柵亮度不穩定,忽明忽暗;
對於光柵忽明忽暗的情況,從如下三個電壓入手:一是檢測加速極電壓是否穩定,二是顯像管陰極各電壓是否穩定,三是燈絲電壓是否穩定。對於加速極電壓不穩定的情況,通常是加速極濾波電容不良或行輸出變壓器不良而引起。如果陰極電壓不穩定,則通常是亮度通道不良造成,根據信號流程逐步往前級檢查,直到查出不穩定的根源。燈絲電壓不穩定通常是燈絲限流電阻變值而引起。電源電壓不穩定也會引起光柵明亮變化,但同時幅度也會變化,這一點在檢修時要加以注意。
光柵幅度不穩定,忽大忽小;
幅度不穩定亦稱光柵脹縮,一般由如下兩個原因引起:一是電源電壓不正常,二是行電路特別是行逆程電容不良,引起高壓偏高或偏低。對於第一種情況,重新調校電源電壓即可解決問題,如懷疑行逆程電容不良,則可採用替換的辦法來解決。不過此類故障通常由脫焊而引起。
光柵其它不穩定故障;
光柵其它不穩定的情況通常與電源或行電路有關,如光柵呈 S 型扭曲,多為電源濾波電容不良所致。如有鋸齒狀或裂口狀干擾,則多為行電路工作不良。
無圖無聲(收不到台);
對於完全無圖無聲的情況,首先觀察屏上雪花噪點(有些機型設有無信號藍屏功能的要先取消其功能才能觀察到)的情況,分為如下三種類型:一是基本正常,一般問題出在高頻電路。二是完全沒有或很稀薄,通常是中放電路或 AV 轉換電路不良。如果判斷故障出在高頻電路,可從如下幾個方面入手:首先測量高頻頭供電和波段切換電壓是否正常,然後在搜索狀態測量 Vt 端電壓變化 0~30V 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則檢修相關電路。如正常,可在 IF 端加入干擾信號,如屏上有明顯反應,則可更換高頻頭一試,如無反應,則進一步在中放輸入端加入干擾信號,如有反應,重點檢查預中放和聲表面波電路,中放電路沒有反應則檢查中放電路。對於 AV 電路的檢修,首先檢測其直流電壓以確定其工作點是否正常,然後可採用逐級干擾的辦法來檢查交流通道是否正常。對中放電路的檢修,在沒有示波器的情況下,通常也採用干擾或替換的辦法來解決問題。
無圖有聲;
無圖像但有伴音的情況,說明中放通道基本正常,故障只是出在圖像通道,當然也不排除中放通道嚴重失諧的情況。如果屏幕噪點基本正常,則故障多在中放電路不良,如果噪點稀少或淡薄,則通常以 AV 電路為分離點確定是前級還是後級故障,採用插拔天線來判斷關鍵點電壓的變化情況來確定視頻信號是否加入,或採用注入干擾信號的辦法來確定通道是否正常。
無圖無字符(含僅無字符);
無圖無字符故障,根據電路結構的不同,可分為兩種情況來說明:一種是字符驅動在顯像管驅動加入的,如考慮圖像通道和字符通道同時出現故障的可能性較小,則問題局限在驅動電路。二種是字符顯示以 R、G、B 高速切換加入的,如 TA8759 和 TDA8362 等,此時無字符無圖像,一般是高速切換電路不良或 IC 工作不正常而引起的。如圖像正常而僅無字符顯示,一是字符驅動或 R、G、B 高速切換電路不良,二是 CPU 字符產生電路不正常,通常是字符振蕩器損壞或字符定位脈衝信號沒有加入。注意這理所說的僅無字符,是指操作功能基本正常,如可用換台鍵換台等,如操作也不正常,應按操作失靈來檢修。
無圖有字符;
有字符而無圖像的情況,此時伴音應是正常的(因若無伴音,則應按無圖無聲來檢修),說明中放通道基本正常,故障只是出在圖像通道,當然也不排除中放通道嚴重失諧的情況。如果屏幕噪點基本正常,則故障多在中放電路不良,如果噪點稀少或淡薄,則通常以 AV 電路為分離點確定是前級還是後級故障,採用插拔天線來判斷關鍵點電壓的變化情況來確定視頻信號是否加入,或採用注入干擾信號的辦法來確定通道是否正常。
某頻段收不到台;
此類故障指在 L、H、U 波段中有一個或兩個波段收不到台而其它波段正常。首先檢測高頻頭波段切換電壓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則更換高頻頭一試。
缺少高端台或低端台;
此類故障是指在每一波段中均收不到高端或低端電台,應首先檢測 Vt 調諧電壓 0~30V 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則檢查相關電路,如正常或高頻調諧器為 I2C 控制則可更換高頻頭一試。
能自動搜索,但不能存台;
能自動搜索,但不能存台,是指在搜索時能搜索到清晰的電台,但圖像一晃而過,不能識別存儲。通常此故障出在如下三個部分:一是 AFC 電路偏調或損壞,不能向 CPU 傳遞正確的 AFC 信號。二是電台識別信號不良,CPU 無法得到正確的電台識別信號。三是存儲器有故障,可參考「不能存儲(換台或關機後電台消失)」進行檢修。
圖像淡或弱,對比度不足;
對比度不足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對比度不足,雪花點較大,此種情況通常與中放或高放電路有關,有可能是增益下降或 38MHz 中頻解調偏調而造成。二是雖然對比度不足,但屏幕上圖像無雪花點,此類故障通常在圖像通道特別是對比度控制電路,一般是對比度失控、增益下降或圖像信號被對地分流所致。
圖像失真;
一般的圖像失真可按光柵類故障的失真來檢修,對於特殊情況,如光柵正常而圖像局部失真的現象,較為少見,可根據具體情況在圖像通道特別是圖像增強電路中去查找故障。
圖像清晰度差,模糊不清;
圖像模糊不清,首先應排除聚集不良的情況,通常此類故障也不同於對比度弱,而是圖像錯暗,沒有明亮層次感,大部分為丟失亮度信號所致。在採用色差矩陣輸出的顯像管驅動電路中較為多見。主要應檢查亮度通道與亮度箝位脈衝電路。
圖像有重影;
有重影現象首先應觀察圖像清晰度,如基本正常一般故障在天線輸入回路,如清晰度差,則應重調中放回路或作替換試驗。
圖像拖尾;
圖像拖尾通常為驅動過載所造成。一般有如下三種情況:一是加速極電壓異常變低,此時圖像亮度會降低。二是亮度驅動電路進入飽和區,通常為某極視放不良或中壓 180V 偏低,在中壓 180V 降低時光柵會變亮。三是顯像管老化,可視情況採用激活或更換。
圖像有滾動橫線干擾,有S形扭曲;
圖像上有兩條向上或向下緩慢滾動的黑橫線干擾,光柵或圖像有 S 形扭曲,這是典型的電源濾波不良干擾,通常為電源 300V 濾波電容容量減小或消失。
圖像拉絲,出現網狀干擾;
圖像拉絲,通常為中放電路有輕微自激或工作不穩定而造成,應重點檢查中放電路的旁路電容和工作狀態,對圖像中頻檢波電路也應重新仔細調整。網紋干擾通常是圖像伴音中頻 6.5MHz 和彩色副載波 4.43MHz 的差頻 2.27MHz 干擾,一般應更換聲表面濾波器或重調吸收回路和中頻檢波回路。
伴音干擾圖像;
一般應重調吸收回路或中頻檢波回路,必要時更換聲表面波濾波器一試。對於現在採用新式准 PLL 伴音解調的電路,此故障已很少見。
圖像中有干擾故障;
圖像中有干擾故障,首先應分清光柵上有無干擾,如果光柵上有干擾應首先查閱光柵類故障先予排除。如果僅僅是圖像上有干擾,則故障多發生在圖像通道電路,可採用跨接或改變工作點的方法來找出干擾源,排除故障。
圖像時有時無;
對於此類故障通常情況下可按無圖像來檢修,且一般多為接觸不良所引起。
跑台(收台時頻率漂移);
跑台是指每次搜台後,看一段時間後電台突然或漸漸消失。通常有三種情況可能引起此類故障。一是 Vt 調諧電壓因故漂移,多為積分電容漏電。二是高頻頭內部不良,引起頻率漂移。三是中頻 38MHz 解調電路不良,且多為中頻解調中周內部所附電容漏電,應急時可將其去掉後,另加 22~47pF 電容來解決。
圖像不穩定故障;
對於圖像不穩定故障,一般有如下幾種情況:一是圖像亮度不穩定,二是圖像幅度不穩定,三是圖像上下抖動,四是圖像左右擺動,五是圖像幾何形狀突然變化。第一種情況對於圖像亮度不穩定,先觀察光柵亮度是否穩定,如果不穩定可按「光柵亮度不穩定,忽明忽暗」來檢修。如果僅是圖像亮度不穩定,應檢查亮度和對比度控制電路,其中對比度控制電路應作為重點。第二種情況對於圖像幅度不穩定,也應先觀察光柵幅度是不穩定,如果光柵幅度不穩定可分別按光柵類「垂直方向幅度或位置異常」、「水平方向幅度或位置異常」以及「光柵幅度不穩定,忽大忽小」來檢修。第三種情況圖像上下抖動,多為場同步不良所引起,可參照「場不同步或幀抖動」來檢修。第四種情況對於圖像左右擺動,通常為行 AFC 電路不良,而使行鑒相電路不能正常工作鎖定,而使圖像產生左右方向的擺動。第五種情況通常是枕形校正電路工作不良,應重點檢修枕形校正電路。
藍屏故障;
在設有無信號自動藍屏的電視機中,藍屏故障通常有如下三種情況:一是始終藍屏,二是不能出現藍屏,三是在圖像中疊加有藍色背景。對於始終藍屏,首先應檢查電台搜索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通常是藍屏控制電路不良,如果搜索有電台而不能存儲,則可能是電台識別電路不良,如果不能收到電台,則可按「無圖無聲」來檢修。對於不能出現藍屏,通常是藍屏控制電路故障,極少數為電台識別電路不良所引起。在圖像中疊加有藍色背景的情況,一般由藍色背景電路不良所造成。
畫中畫故障;
對於採用畫中畫技術的新式電視機而言,畫中畫故障的檢修是一個新的課題。通常對於畫中畫的高頻和中頻電路的檢修,可參照普通電視機的高、中頻電路進行檢修,而對於畫中畫控制核心的數字電路而言,在一般條件下真正可檢修的範圍有限。通常只能對畫中畫電路與 CPU 電路的通信有無,數字電路的時鐘信號有無以及供電是否正常作出判斷,而對大規模數字電路的工作情況,一般條件下難以作出判斷,通常只能採用替換的辦法來判斷。
圖像改善電路故障;
現代的新式電視機採用了許多為增強圖像效果而設的圖像增強電路,如亮度信號瞬態校正電路、黑電平延伸電路、掃瞄速度調製電路等輔助電路。對這些電路的檢修通常可採用跨接的辦法來確定故障部位,只是在跨接時要注意信號極性,然後可按一般的電路檢修原則來檢修。
無彩色,黑白圖像正常;
黑白圖像正常,說明圖像中頻解調電路基本正常,故障在彩色解調電路。通常有如下五種情況:一是彩色信號未加到解調電路,通常可採用插拔天線時測量色度信號輸入端電平的微小變化來判斷色度信號是否已加入解調電路。二是色同步選通脈衝未加到解調電路,對於加入行逆程形式的電路,可用萬用表的 10V AC(dB)檔來測量其有無,而對於加入沙堡脈衝形式的電路,通常不正常時電壓會有較大的變化。三是制式控制電路工作不良,而使解調電路無法正常工作,應檢測制式電路控制邏輯是否正常,對一些自動識別的 IC ,通常可測量各制式識別濾波端的電壓是否正常來判斷。四是解調用晶振和 APC 電路不良,通常應更換或調整。五是消色識別電路或彩色控制電路不良,彩色電視機為了防止弱信號時的彩色干擾,通常均設有自動消色電路,一般故障為消色濾波電容不良。彩色控制可通過測量其控制直流控制電壓來判斷其工作是否正常,但有些機型在自動消色時控制端的外電壓會被置於低電位,這一點應加以注意。有些無彩色為圖像中頻解調電路而引起,此時黑白圖像並不很正常,但一般看起來感覺可以,容易被忽視。
無彩色,亮度下降;
無彩色而亮度下降的故障,在不考慮兩種故障同時存在的情況下,通常發生在採用行逆程脈衝延時的解調電路,而此脈衝又被用作亮度箝位脈衝,當此脈衝不正常時,則會造成既無彩色而亮度也降低的故障。
彩色淡;
在亮度正常的情況下通常有兩種情況會引起彩色淡。一是彩色控制電壓達不到正常值,應檢查控制電壓產生電路。二是彩色解碼電路或解碼 IC 不良,對 PAL 解碼電路通常為直通或延時信號丟失,以及晶振或 APC 電路偏離,後一種情況有時會造成采色時有時無。
較亮或很亮的單色光柵;
屏幕上出現較亮或很亮的單色光柵,通常為顯像管驅動電路中某只驅動管損壞或其外圍元件損壞,有些顯像管內部碰極也會出現這種情況,但光柵會更亮,以致引起電路保護。
彩色失真(反色、倒色、亂色等);
此種故障通常發生在 PAL 制解碼方式,一般為 PAL 制倒相開關不良,在採用早期解碼 IC 的電視機中較為常見,新型解碼 IC 中很少見到。另一種情況是顯像管內蔭罩板變形,只有更換顯像管。
偏色或缺色;
偏色或缺色均為顯像管驅動電路不良造成,某顏色偏重,通常稱為偏色,而 R、G、B 三色中少一種顏色,通常稱為缺色,應重點檢查顯像管驅動電路,如果驅動電路正常,則檢查 R-Y 或 B-Y 信號是否丟失。色差信號的丟失與單色信號異常在故障表現上有所不同,這需要在實際維修中培養自己的觀察力,以便快速判斷故障。此外顯像管老化,也會造成此故障。
彩色錯位(彩色與亮度圖像不重合);
在彩色電視機中由於亮度通道帶寬大於色度通道的帶寬,因此彩色信號將滯後於亮度信號到達顯像管,所以在亮度通道設有亮度延遲電路,以使亮度和彩色信號同時到達顯像管,如此電路不良,將會造成圖像亮度與彩色不重合的現象。
彩色拖尾或鑲邊;
彩色鑲邊一般為聲表面波濾波器不良或圖像中頻解調電路不良或偏調,彩色過濃有時也會產生鑲邊現象。彩色拖尾可參照「圖像拖尾」進行檢修。
色斑;
屏上有不規則色斑,通常為消磁電路不良,而故障元件多出在消磁電阻損壞。如顯像管內陰罩板變形,也會出現色斑,應急情況下可將電視機倒轉方向放一段時間,看有否好轉,否則,只有更換顯像管。
彩色有附加干擾成分;
彩色有附加干擾,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隨著彩色的關閉而消失,通常為彩色通道所產生的干擾,重點應檢查彩色控制電路和彩色驅動電路。另一種是彩色關閉時仍然存在,通常為字符顯示驅動或藍背景控制電路不良。
彩色時有時無;
彩色時有時無原則上可按「無彩色,黑白圖像正常」來檢修,只是檢查晶振電路和 APC 電路時,特別要注意晶振虛焊或內部不良,以及 APC 電路處於臨界狀態時的情況。
彩色忽濃忽淡;
通常可按「彩色淡」的思路來檢修,對有些解碼 IC ,其彩色控制內部有預置控制電壓的情況,可斷開外部控制電壓,看是否正常,如正常則檢查彩色控制電路,如不正常則解碼 IC 及外圍電路。
彩色其它不穩定;
在彩色類故障的現象列表中,已舉出了絕大部分的彩色不穩定現象,在檢修時應仔細觀察,參照檢修。
無伴音,圖像正常;
圖像正常而無伴音,故障在伴音通道。從檢修的角度來看,可將伴音通道分為伴音中頻解調和伴音功放兩大部分。對伴音低放和功放部分通常採用干擾法來判斷各級是否正常,而對於伴音中頻解調部分雖然有時也可採用干擾的辦法來檢測,但在一般條件下,如果外圍電路沒有發現明晃問題,則可採用替換的辦法來解決。
卡拉OK無聲音;
如果伴音正常而僅僅是卡拉OK無聲音,可按一般的低放電路來檢修,通常可用干擾法較快的找出故障範圍,對於設有模式控制或卡拉OK開關的機型,產生要確認模式控制可卡拉OK開關控制是否正常。
伴音音量小;
通常為伴音功放電路或音量控制電路不良,產生檢測音量控制電壓是否正常,然後再檢查伴音功放電路。
伴音音量小,有干擾聲;
一般有如下三種情況會產生此類故障:一是伴音鑒頻電路不良,可重新調整一試,必要時可考慮更換一試。二是 38MHz 中頻解調不良,可重新調整或更換。三是伴音功放電路不良,在檢測外圍電路無明顯異常的情況下,或更換伴音功放 IC 作替換試驗。
伴音音質失真(沙啞,發悶,阻塞等);
通常有如下兩種情況會產生此類故障:一是伴音鑒頻電路不良,可重新調整一試,必要時可考慮更換一試。二是 38MHz 中頻解調不良,可重新調整或更換。有時伴音功放電路不良也會引起此類故障,不過較為少見。
伴音附有干擾聲(哨叫聲等);
此類故障一般指伴音本身比較清晰,而在其之上疊加有干擾聲。通常應為伴音低放或功放電路不良,特別對一些退藕濾波電容應重點檢查。
伴音不穩定(時大時小);
通常可按「伴音音量小」的檢修思路來檢修,只是要特別注意藕合電容和旁路電容的檢查。
伴音時有時無;
原則上可按「無伴音,圖像正常」的檢修思路來檢修,只是要特別注意接觸不良和元器件內部接觸不良的情況。
麗音(NICAM)系統故障;
麗音(NICAM)系統由於目前國內絕大部分地區沒有使用,因此對於其檢修缺乏規律性總結,可參考「康佳」牌彩電有關書籍介紹。
音響系統故障;
目前一些新式電視機均採用了較為完善的音響電路,但各品牌所採用的具體電路又有較大的差異,如立體聲、環繞聲、超重低音、聲場模擬等不盡相同。所採用的控制技術如模擬調整控制、模擬開關控制或 I2C 總線控制等也不盡相同,可參考一般的音響書籍,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手遙和遙控均不起作用;
此故障現象實質為 CPU 沒有正常工作。CPU 正常工作一般要有如下五個條件:一是正常的電源電壓。二是提供時鐘的晶振正常工作。三是復位過程正常。四是外部輔助開機或鍵盤掃瞄矩陣無短路現象。五是 CPU 本身正常。只有滿足以上五個條件,CPU 才可工作。因此可從上述五個條件電路中分別去查找故障元件。
遙控可作用,鍵盤不起作用;
遙控可作用,說明 CPU 工作基本正常,由於局部損壞的可能性極小,因此應重點檢查鍵盤掃瞄矩陣電路有無短路或漏電現象。
遙控不起作用,鍵盤可作用;
鍵盤可作用說明 CPU 工作基本正常,由於局部損壞的可能性極小,通常為遙控發射器損壞或機內遙控接收部分不良。對於遙控發射器可檢測其工作電流來基本判斷其工作是否正常,通常在正常工作時其電源電流為 5~10mA ,靜態電流很小,如不正常一般為驅動晶體管損壞或發光二極管不良,如正常而不能發射,通常為晶振損壞。如確認遙控發射器正常而遙控仍不起作用,則應重點檢查遙控接收電路,一般可監測其信號輸出端電路在有遙控按鍵按下時,是否有較大的變化(根據信號極性的不同,有可能變高或變低,大部分為變低)來判斷其工作是否基本正常,如不正常,應作替換試驗。
開關機失靈;
開關機失靈一般指收看中突然自動關機,但又可開機的情況,通常包含如下三種情況:一是電源開關不良,應予更換。二是遙控開關機控制電路不良,如果 CPU 無指令輸出,則參照「手控和遙控均不起作用」來檢修,如果 CPU 有指令輸出而不能開關機,故障在電源控制電路,應根據其控制流程逐級檢查。三是收看過程中突然自動關機,由於新式電視機均採用了無信號自動延遲關機技術,根據電路的不同可分不兩種情況:一種是採用 CPU 內部計時電路的,通常為用於計時的電台識別電路不良。二種是採用 CPU 控制外部電容充電控制電路的,通常為此部分電路不良。另外 CPU 或 CPU 工作時鐘晶振不良以及電源供電異常也會引起自動關機。有此機型電源開關採用輔助觸點形式的,輔助觸點漏電也會引起自動關機。
不能存儲(換台或關機後電台消失);
搜索時可看到一個或多個節目,搜索完畢後也可正常收看,但只要一換台或關機後再開機,所觀看的電台即消失,此種故障表現通常為存儲器不良。其它不能存儲的情況請參照「能自動搜索,但不能存台」的故障來檢修。
部分功能失靈或者不穩定;
此類故障指 CPU 控制部分功能失靈或不穩定,根據電路的不同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直接採用數模轉換輸出的 CPU 控制電路,通常為鍵盤掃瞄矩陣電路不良或數模輸出接口電路不良。二是採用 I2C 總線控制方式的電路,則只能更換被控 IC 一試。
AV/TV轉換故障;
AV/TV轉換失靈,故障在 AV/TV 轉換或信號通道電路,通常有如下三種原因:一是 AV/TV 控制信號不正常,通常為鍵盤掃瞄矩陣或控制轉換電路不良以及 CPU 局部損壞。二是 AV/TV 轉換 IC 或電路本身不良,可作替換試驗。三是 AV、TV 各自的信號通道不良,可按一般信號通道的檢修方法用干擾或跨接的辦法來確定故障部位。
模擬量控制失靈;
模擬量控制失靈根據電路的不同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直接採用數模轉換輸出的 CPU 控制電路,通常為鍵盤掃瞄矩陣電路不良或數模輸出接口電路以及受控 IC 不良。二是採用 I2C 總線控制方式的電路,則只能更換受控 IC 一試。
功能顯示紊亂;
功能或顯示紊亂,一般是指操作某一功能時操作結果或顯示是另外一種功能,顯示紊亂還包括顯示的字符位置不對或不穩定。通常有如下三種情況可能產生此類故障:一是復位電路不正常,使 CPU 工作紊亂。二是鍵盤矩陣電路漏電或短路,使 CPU 識別錯誤。三是輸入到 CPU 用於字符定位的行、場掃瞄逆程脈衝不良或字符產生電路的集成 LC 振蕩器不良。
自動保護電路故障;
自動保護電路的故障通常表現為不能開機或開機後過一段時間後自動關機,但指示燈亮。現代新式電視機一般保護電路較多,也較為複雜,通常可採用分開各部分的辦法來確定故障部位。具體檢修可參照「三無,指示燈亮」和「開機一段時間光柵消失(先有後無)」等來檢修。
X 射線保護故障;
X 保護電路的故障通常表現為不能開機或開機後過一段時間後自動關機,但指示燈亮。有些機型 X 射線保護還擔任其它功能保護的,通常可採用分開各部分的辦法來確定故障部位。具體檢修可參照「三無,指示燈亮」和「開機一段時間光柵消失(先有後無)」等來檢修。如果確認為 X 射線保護,則重點應檢查電源電壓是否過高或行逆程電容是否變小,除此之外,行頻變化也會引起高壓的變化,這一點不應忽視。
顯像管束流保護故障;
顯像管束流保護在顯像管過亮時起動,通常引起顯像管過亮的原因有如下幾種情況:一是顯像管驅動供電(180V)異常過低,二是加速極電壓過高,三是顯像管 R、G、B 驅動管中有一隻或兩隻擊穿,四是顯像管內陰極碰極,五是亮度電路控制異常。應根據不同情況進行處理。
行場均不同步;
行場均不同步,故障通常在同步分離電路不良。也可能因信號較弱而引起,此時應觀察圖像效果來判斷,如圖像雪花較大,應先檢修圖像通道電路。有些機型採用 500KHz 振蕩來產生行頻和場頻同步的,如晶振不良,也可能引起行場不同步。
行不同步;
行不同步故障通常與同步分離電路、行振蕩和行 AFC 電路有關。如果調整行頻調整電位器能找到穩定點,應重點檢查同步分離電路和行 AFC 電路。如果找不到穩定點,應首先檢查行振蕩電路和行 AFC 電路。
行不同步,無彩色;
如果在行不同步時也無彩色,故障通常在行同步電路,有些機型如 TA7698 的 36 腳信號,既作為行同步信號,也由外電路延時後作為色同步選通脈衝使用,如此腳信號不良,將會出現行不同步也無彩色的故障。
場不同步或幀抖動;
場不同步或幀抖動,故障一般在場同步分離電路或場振蕩電路。首先可調整場頻電位器看是否能找到穩定點,若能找到,則故障在場同步分離電路或場同步積分電路,若不能找到穩定點,則故障通常在場振蕩電路。至於幀抖動故障大多發生在場同步分離和場同步積分電路,有些機型設有場同步失落補償電路,如此部分電路不良,也會造成場抖動的故障。
同步範圍窄;
如果是場同步保持範圍窄,通常是場同步分離電路保持電容充放電回路不良或場同步積分電路不良所造成。如果是行同步保持範圍窄,通常是行 AFC 電路時間常數不良,必要時可參照有關書籍進行調整,有時行振蕩電路不良也會此故障,但較為少見。
電源故障(無電壓輸出);
電源無輸出,如果保險絲燒斷且發黑嚴重,則應檢查是否有短路故障,通常300V濾波電容、消磁電阻和電源開關管損壞較為常見。如無明顯短路,則檢測300V直流是否正常,不正常則檢修300V整流濾波電路,正常則檢修開關電源。開關電源如果沒有電壓輸出,則應重點檢查起動電路與正反饋支路以及電源開關管,必要時可斷開控制支路以確定振蕩電路是否正常,不過此時進行降壓檢修。除以上所述基本電路外,一些新型電視機電源多採用了許多保護電路,當電源過壓、過流以及負載異常或保護電路和保護性元件不良時,也會引起電源無輸出故障,這一點應引起注意。另可參照「三無(由電源部分引起)」來檢修。
輸出電壓低,有異常響聲;
輸出電壓低且有異常響聲,通常為電源本身故障或電源負載故障,可用假負載來判斷電源是否正常,確認為電源輸出電壓過低,除穩壓控制回路外,還應檢查正反饋回路以及負載回路與開關變壓器。如電源帶假負載時正常,則多為電源負載故障,可參照「三無(由行部分引起)」和「三無(由電源部分引起)」來檢修。如果行部分正常,則可檢測其它供電負載是否正常。
輸出電壓高;
對於電源輸出電壓過高,故障應在穩壓控制回路,極少數出在電源開關管和開關變壓器。
輸出電壓不穩定;
通常電源輸出電壓不穩定有可能由電源本身引起,也可能由電源負載引起。可採用帶假負載的辦法來判斷是否電源故障。如確認為電源故障,應重點檢修穩壓控制部分。如為負載不良,可參照「三無(由行部分引起)」來檢修。另可參照「三無(由電源部分引起)」來檢修。如果行部分正常,則可檢測其它供電負載是否正常。
顯像管故障(碰極,開路,老化);
顯像管內陰極與燈絲碰極,通常表現為很亮的單色光柵甚至產生 X 射線保護。應急處理時可將燈絲改為懸浮供電,方法是斷開原燈絲供電,另用一絕緣導線在行輸出變壓器磁芯上繞 3~4 圈,用 MF47 型萬用表 10V 交流檔測其電壓約為 4.5V 左右,直接給燈絲供電。顯像管老化時多表現為光柵錯暗、無法調整白平衡或彩色拖尾等,較輕微時可採用激活的辦法來補救。顯像管內開路一般只能更換顯像管。
顯像管中有紫光,打火;
通常為顯像管加速極電壓過高,如調低加速極電壓後,仍有打火現象,一般為顯像管內有毛刺,可採用電擊法一試,否則只有更換顯像管。
色純或會聚不良;
對於色純或會聚不良,首先檢查顯像管偏轉線圈是否鬆動,如有鬆動應重新調整緊固,如無鬆動,一般應重調色純或會聚調整色環一試,如仍不能湊效,則多為顯像管不良,應予更換。
整機無低壓電源(12V、9V、8V等)故障;
無低壓電源供電,通常有三種情況:一是供電限流電阻或線路開路。二是供電負載有短路現象,可斷開後測其電阻來判斷。三是供電穩壓電路不良,通常為三端穩壓器,應檢查更換。
場掃瞄無電源供電故障;
通常為場供電 24V 線路有開路或濾波電容及場掃瞄電路有短路故障,特別是採用 IC 場掃瞄輸出電路的通常為 IC 擊穿。
無 300V 故障;
無 300V 電源故障通常為限流電阻開路、300V 濾波電容短路、保險絲燒斷或整流二極管開路等。

文章來自網絡,在此借花獻佛,版權歸原文作者!

网友A:
看完我就躺平了...

网友:
真是一部維修液晶電視的聖經!嘆為觀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完我就躺平了...

學習過程就是這樣
我也沒法度

网友:
目前來說已經很少顧客CRT要修理,畢竟好重又占空間但是當學習檢修用還不錯,可以學習到很多的電路、功能、各部份訊號(須有示波器),還很大的可能被電暈(難忘的經驗)~~~值得學習。

网友:
之前自修CRT花了約1個月.若有本篇教學應可減少時日.感謝分享.

网友:
太多對岸的用詞用意...
看的真的很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