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電平板] 平板電腦觸控有問題

楼主(2013-05-23):
買了兩台,一台沒問題,另外一台原先以為是我亂按導致當機,現在確定出現一個觸控的怪現象:
就是有時候,畫面有選項時,不管你按第二、第三...選項,都是第一選項出現。例如在首頁時,不管按右邊的哪個圖示,出現的都是「新增至首頁」那個畫面。前幾天強迫關機重開就恢復正常,可是今天重開機有時候會好有時候還是不行,有時候甚至重開機之後,明明往上拉要解鎖,那個鎖卻往下跑。
試過重新設回原廠的設定還是一樣。
現在最讓人困擾的是,有時候重新開機就變正常。只是今天不正常的頻率變高而已。
不知是哪裡出問題,可以自己修嗎?
還有,這樣可以換一台嗎?

网友:
先按Reset試看看!!!

電源插孔....最旁邊的小洞!!!.....

网友A:
猜是單點觸控有某個地方有雜物雜訊,或是觸控晶片有問題,
導致有一個位置已經短路按住,
接下來再按的位置就都誤判。

拆開來清潔或許會好也說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是單點觸控有某個地方有雜物雜訊,或是觸控晶片有問題,
導致有一個位置已經短路按住,
接下來再按的位置 ...

最麻煩的是...時好時壞。
如果需要清潔要清哪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麻煩的是...時好時壞。
如果需要清潔要清哪裡?

對吼,都已經貼合了...
大家當笑話看

> 時好時壞...
如果總是壞就沒辦法了

您開啟一個記事本之類的,選用全螢幕手寫輸入,可以顯示觸控的軌跡。

當觸控"壞"發作:有一個位置已經短路按住的時候,觸控的軌跡會導向那個位置點。
如果完全沒反應,就可能是觸控晶片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吼,都已經貼合了...
大家當笑話看

發作的時候...手寫任何筆劃都沒反應。看來真的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對吼,都已經貼合了...
大家當笑話看

全螢幕手寫輸入,可以顯示觸控的軌跡 請問這一步如何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螢幕手寫輸入,可以顯示觸控的軌跡 請問這一步如何操作呢?

進入「設定」有些輸入法的選項要打勾,然後輸入的時候,就有手寫的選項可以選。寫的字還真的都可以正確地顯示,實在太神奇了。

楼主:
本來想自己修...後來一想這不是像LCD螢幕換個電容就會好....所以....跟烏骨雞學姊聯絡,依「常規」處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