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故障會燒掉CPU嗎?

楼主(2013-05-23):
一台ASUS PC
沒辦法開機

上電風扇只動一下就不動了

換POWER,一樣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判定主機板故障了

主機板是1155腳位

但.........

以下是裸測,POWER用全新或是使用上正常
A --> 換主機板,CPU不換  --> 風扇有轉但不叫,而且只轉一會,自己斷電又重啟

B --> 用新的主機板,新的CPU --> 開機會叫,很正常

C --> 新的CPU裝在原本的主機板 --> 風扇只動一下,沒反應,跟原本一樣

D --> 再把新CPU跟新主機板裝在一起 --> 風扇有轉但不叫,而且只轉一會,自己斷電又重啟

E --> 再拆一顆新的CPU測試新的主機板 --> 開機會叫,很正常

結果燒了我一顆新的 I3-3220
原本的電腦主機板跟CPU都壞了

怎麼可能主機板會燒掉CPU,從來就沒遇過
頂多是遇到過CPU壞掉,而且是100可能也才遇到1顆

有沒有人可以解釋一下
華碩的主機板為什麼會燒壞CPU的...

補充說明

CPU 補助電源 12V 短路了

网友:
我也有燒壞CPU過

网友:
有可能阿~只是機會 比較少~
看設計 有些廠家 設計的 不好 燒 U 的機會就更大囉~

网友:
還好CPU燒掉是看不出來的,可以跟原廠換新。

最近維修有二次遇到CPU故障,檢修很花時間,因為CPU故障機率小,都是所有的零件都換過,最後才發現CPU故障。

网友:
一般遇到這種的,我會拆原cpu到一片確定是正常的主機板上試,
頂多燒壞板子,感覺比較保險啦。

网友:
會ㄛ~
板子跟U一起掛點的情況很常見~

楼主:
我在想,會不會12v CPU補助電源短路
然後最後一道關卡保護裝置也掛了
導致大電流電壓進來
就這樣CPU掛了

然後
怎麼一堆人都怎麼晚睡...

网友:
會,現今CPU電壓越來越多組,除Vcore外,還有內部北橋/MC用的電壓與GPU用的電壓,一個電壓錯就掛點了

网友:
有,但機率滿少的.......
上個月我就遇到一台....
還1156腳位的....XD
沒版子也沒CPU可以交叉測試....
東西又都還在保內
親自跑到代理商"均達"去借測....
搞死人了,下一代好像又要改1150腳位了
Intel在搞甚麼阿.......

网友:
我曾經買過amd的cpu

沒接風扇測試

結果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