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電路板5V電源端與地端短路問題

楼主(2013-05-23):
因不知要發文在那一版,請版大多多包含.
請問碰到電路板電源端與地端短路問題,
有什麼方法可以檢測出是電容,二極體,IC...等零件損壞呢?
像這種電源端與地端短路問題,
除了將電源端與地端短路相關零件,移開電路板的方法,
還是有其它的方法嗎?
小弟想了很多,還是想不出好辦法,
請教各位大大或是達人有什麼方法嗎?
謝謝,

PS : 此5V電源端是Dc to Dc 晶體,輸出腳的5V電壓,
      確認不是Dc to Dc 晶體造成的問題.

网友:
用大電流n_112|把那該死的零件n_105|給炸出來n_077|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大電流把那該死的零件給炸出來

好像也只能這樣了......

因為樓主規定不能拆下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也只能這樣了......

因為樓主規定不能拆下來

電可以從輸出端口灌進去阿n_133|

不過要是不能拆那還修什麼n_081|

网友C:
用低電壓大電流測試+1
但最好還是搞清楚是否是真的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低電壓大電流測試+1
但最好還是搞清楚是否是真的短路

用低電壓慢慢增加電流測試,如果能借台熱像儀,找出哪個零件發熱最高就可找出短路元件!!

网友D:
可參考此篇排除方式(在28樓處有說明).
http://bbs.pigoo.com/thread-4456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低電壓大電流測試+1
但最好還是搞清楚是否是真的短路

狼大您好 :
請問用低電壓是說IC的最小工作電壓嗎?
直接在電路板輸出端,
輸入IC最小工作電壓慢慢的調大電流,
看電路板的電容,二極體,IC有沒有過熱,燒毀對嗎?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可以從輸出端口灌進去阿

不過要是不能拆那還修什麼

專炸元件大您好:
請問輸出端口灌進去,
有什麼要注意小心的地方嗎?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參考此篇排除方式(在28樓處有說明).
http://bbs.pigoo.com/thread-44562-1-1.html

ciko.ciko大您好:
謝謝提供資訊,
參考完後的確是一個好辦法,
如果碰到多層板就沒有辦法切西瓜,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專炸元件大您好:
請問輸出端口灌進去,
有什麼要注意小心的地方嗎?

電壓不能太大
不然會節外生枝

网友B:
你把 模組的樣子 還有 你怎麼量的 跟 上機時的樣子拍下來 這樣比較好判斷
你現在的問題點是  短路

開關電源是哪一種  架構
用哪顆IC

网友:
的确啊,用维修电源慢慢升压增流。电压不要超5V!这叫烧电路,主板维修常用的方法。实在不行,只好5V负载分几路断开进行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 模組的樣子 還有 你怎麼量的 跟 上機時的樣子拍下來 這樣比較好判斷
你現在的問題點是  短路

專炸元件大您好:
請參考圖片U4 LM2576 pin 2 與 pin 3短路,
LM2576 已拆除電路板,
短路問題還在電路板上,
請問從pin 2與pin 3 輸入低電壓大電流,
對電路板短路上的相關零件會有影響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專炸元件大您好:
請參考圖片U4 LM2576 pin 2 與 pin 3短路,
LM2576 已拆除電路板,

在檢查一次
先檢查他接到哪些元件
修這類的要謹慎在謹慎

蕭特基二極體拆下來量

有接到正電也有接地的元件在看一下說不定就看出來有故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專炸元件大您好:
請參考圖片U4 LM2576 pin 2 與 pin 3短路,
LM2576 已拆除電路板,

其第2腳應有接一個逆向二極體,先試試是否已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專炸元件大您好:
請參考圖片U4 LM2576 pin 2 與 pin 3短路,
LM2576 已拆除電路板,

對於短路的零件有啥影響

電流控制在0.7A應該就會發熱  這時通常就可以用手下去探索了XDD
電流太大會跟我的ID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