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PU腳座 空焊問題

楼主(2013-05-23):
想請問會主機板的大大
版子型號P5GC-MX/V-P5945GC/DP MB
這張版子的問題是裝上CPU和風扇後
過電開機約六秒後就當機 整個螢幕都黑掉
壓CPU腳座後開幾時間有比較久不過也還是一樣用到一半會畫面黑掉
請問要把空看的775CPU腳座須要捨們工具? 謝謝

网友A:
測CPU腳座虛焊的工具

CPU 帶燈假負載

网友B:
帶燈的 其實 也是看各大概~板子變形 嚴重
775的 不開機 也可以 彎板 測試 若開 就是 座的問體~

网友C:
不知為何~~我覺得跟北橋空焊有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測CPU腳座虛焊的工具

謝謝你提共訊息給我
請問你提供給我的CPU腳座工具要去哪裡購買 價錢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帶燈的 其實 也是看各大概~板子變形 嚴重
775的 不開機 也可以 彎板 測試 若開 就是 座的問體~ ...

可以開機部過只要過電6秒後就當機畫面變黑
灣版的部份要怎是用呢?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為何~~我覺得跟北橋空焊有關係~~

如果是晶片空焊的問題
那請問一下需要捨們工作來測是 以及重焊金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晶片空焊的問題
那請問一下需要捨們工作來測是 以及重焊金片?

如果是晶片組、CPU插座虛焊,就拿來拆料~
因為做BGA已經超越你的能耐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你提共訊息給我
請問你提供給我的CPU腳座工具要去哪裡購買 價錢多少? ...

參考看看吧~~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078246385
假設真是cpu座的問題,要處理的難度非常非常之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參考看看吧~~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078246385
假設真是cpu座的問題,要處理的難度非 ...

謝謝你的回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晶片組、CPU插座虛焊,就拿來拆料~
因為做BGA已經超越你的能耐了..... ...

謝謝你的建議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建議

除非你打算投資BGA返修設備或者請人土炮,
可是土炮規格比較舊的板可能不太划算,除非
你自己練習用....

就先用帶燈檢測器確認一下是不是CPU座問題,
裝上去後直接看到有沒亮的就是虛焊...<這是針
對CPU插座>北橋晶片虛焊就得透過PCI-E/AGP
介面的帶燈檢測器來確認...

网友:
帶燈測試儀還真的不錯用,我自己用這種產品也用了兩三年了覺得還蠻方便的

网友:
假負載很好用的樣子 應該跟北橋有很大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