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洋冰箱SR-18HX}

楼主(2013-05-24):
請教各位前輩三洋冰箱SR-18HX,圖片參考這位前輩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35059-1-1.html
問題就是它都不會進入除霜模式(加熱管不會熱)
初步已經參考前人的資料,測試冷藏、冷凍感溫器的阻質,在按下強制除霜後,量測---冷凍約18K、冷藏約2.1K
但我發現在按下強制除霜後,繼電器會再跳回來,意味著繼電器沒繼續吸住,往上查詢晶體C536也沒損壞跡象
接下來就是ICM324LN、M518XXX,是否故障!
今日已經換上LM324LN,發現一樣,繼電器沒有繼續吸住

不知道前輩們是否有遇過類似的問題,別人都是一直進除霜,我是沒有法子除霜

网友:
【量測---冷凍約18K、冷藏約2.1K】??????..........應該測量化霜感溫器阻值

楼主:
量測2條黑線(冷凍室的)跟2條橘的(冷藏室的)

网友:
你沒有真正了解強制除霜的動作原理,這個我以前有po文過

你這個板子是舊版的,跟新版的操作方式不大相同
將強制除霜短路,電熱管將通電發熱,但當不短路時即刻解除通電,此作用乃在須立即知道化霜電熱管是否正常
也就是說你將強制除霜短路後繼電器會吸合,再放開強制除霜繼電器會跳開這是正常的

你要的功能應該是"霜取時間",他的動作原理是 :
  將霜取時間短路立即進入化霜週期,壓縮機 . 風扇停止電熱管通電發熱,但須在下列二個條件之下才有效 : 1.化霜感溫器溫度需在8度C以下  2.壓縮機要在ON的狀態下
進入化霜動作後要解除化霜,必須化霜感溫器溫度要在13度C以上方可自動解除
此作用乃在預防停電又復電時,基板上的化霜計時IC會歸零,重新計時8小時,此時蒸發器上所結的霜可能會太厚造成空氣循環不良,溫度過高的情況發生

你冰箱蒸發器結霜狀態如何,有照片嗎 ?

楼主:
原來如此,聽君一席話,勝讀萬卷書
事不宜遲,馬上做實驗
感謝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