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離子( PDP 屏)各部件板好壞的判斷及維修更換

楼主(2013-05-24):
和普通的電視機一樣,等離子電視機的高故障部位也是在電源板、驅動板這幾大部分。原因
是這幾部分是工作在高壓、大電流狀態。由於目前對等離子電視機的維修,都是板級維修,
所以,在實際檢修中,只需要判斷出有故障的部件板或電路板就可以了,而不需要對部件板
上的元器件進行維修和更換。只是因為:一方面等離子電視機電路板裡的元器件,大多為進
口的,國內無法購到或屏的製造方不提供;另一方面,等離子電視機裡的各種電路板,都是
多層結構,非工廠條件下的維修,很容易因拆裝不良而給電路板製造新的故障,所以目前的
等離子電視、液晶電視的維修,整個行業執行的都是板級維修,也就是換整個部件板。
在對PDP 屏的電路進行維修和檢測、拆卸時,必須注意大容量的電容是否已經放完電?並
注意檢測電壓時的冷地和熱地的不同之處,同時必須嚴格注意防靜電即ESD。
對電源板的判斷和檢測,首先就應該檢測電源板的各路輸出電壓,是否和屏右上角上貼的帖
紙裡標的一樣(此時把該貼紙指給大家看),如果測到的電壓和屏上標的不一樣,則很有可
能是:①、電源板本身損壞,導致電壓和屏上標的不一樣;②、電源板的負載有問題,導
致了電源板輸出的電壓和屏上標的不一致。我們可以先檢測電源板輸出的各個插座的電壓
值,發現那個插座上的電壓值有異常,就拔下該插座上的插頭線,讓它和後級電路斷開,此
時再測下電源插座的輸出電壓,如果電壓正常了,則說明是後級的電路板有問題了,反之是
在電源板本身。有一點必須要注意,那就是VS 電壓是在這裡的兩個插座上都有輸出的(此
時指出這兩個插座的位置),所以,如果拔下一路的插頭時,VS 電壓還是異常的話,還要必
須把另一邊的有VS 電壓的插子頭一起拔下,這樣才能判斷是否是電源板或還是後級的電路
板問題。

檔案如下 下載回去看

等離子(PDP屏)各部件板好壞的判斷及維修更換.pdf

276.83 KB, 下載次數: 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