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電器(SA1F0-3050V1-H)疑點請益

楼主(2013-05-24):
外觀圖片(圖來至網路賣家)
高壓驅動IC:    3843
高壓區
低壓區
LED指示燈

這台來至網拍-故障機,收到後立刻拆除外殼
發現交流輸入端兩顆5安培保險絲都燒掉了
但是經過測量高壓區除了保險絲燒毀外
其餘沒事,高壓電容是200V470uF

低壓區一顆470uF25V電容爆掉外
其餘沒事

第一次開機,防燒裝置大亮約0.5秒
輸出端才有電壓輸出:27.5V
關機後,過10秒在開機
燈泡微亮,約0.5秒正常輸出

第三次開機,加負載12公分風扇*6顆
3+3串連,電流約0.8安培
假負載燈泡原本100瓦換成250瓦
也是過電約0.5秒才能正常輸出

整機外觀感覺滿乾淨的,也沒有使用的痕跡
目前疑慮是第一次開機的脈衝電流有點過大
還有保險絲燒毀的原因

网友:
SMD的部分好手工阿n_081|
會不會是跟外殼有接觸到??

楼主:
應該不會,整機只有散熱片與外殼有接觸
其餘都有絕緣塑膠片
這台原本想改成12v用,看到全部都是smd就.....
就目前看到控制部分感覺做得滿複雜
總共用4科lm358,兩顆光偶,繼電器一顆

楼主:
由外部電源串一隻二極體,模擬電池接上去的動作
發現到
電壓高於13.8V,繼電器會導通
但是輸出電流太低,過約2秒又關閉了

目前測試下來,感覺也滿正常的
搞不懂為何保險絲會掛

网友:
這種24V的充電器,要充甚麼電池呢??

我有一顆 NEXcell, NI-MH BATTERY CHARGER,
MODEL:HP8208A
INPUT:115/230V
OUTPUT:24VDC/3A
不知要用在哪裡啊??
哪種機器NI-MH BATTERY 有用到24V的??

楼主:
小弟這台是用在輕型電動車
不過NIMH要串20科才能到24V
應該也是早期電動車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