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螢幕與主機的接法

楼主(2013-05-24):
各位大大好~

小弟目前遇到一個電腦主機與螢幕接法的問題~
電腦主機本身接的是CRT的光學觸碰式螢幕~
由於工作的需求必須要改成目前市面上較常販賣的LCD螢幕~
但是由於主機太過老舊~主機的接頭是D9pin RS232轉R、G、B三種接頭出來~
與目前市面上所販賣的LCD螢幕(D三排15pin)的接頭不符~
請問各位大大這個問題是否有方法能解決呢~~

网友A:
拍一下您說的rs232的腳pin給大大們看一下吧!

网友B:
可以估狗一下"色差轉VGA" 看看
網拍上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一下您說的rs232的腳pin給大大們看一下吧!

附上電腦CRT輸出埠~

RS232-1

RS232-1

如果大大們是要RS232裡面的接線腳位話~~
那麼我暫時無法提供~因為東西不在我這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估狗一下"色差轉VGA" 看看
網拍上也有

感謝Winrar070大大~

但我的接頭是BNC的~
網路上都是AV端子的較多~
不過應該可以改啦~
有結果時在上來分享給各位大大~

對了~~想請問一下~~
這種色差轉換器是否會有支援性的問題呢~
我該注意什麼呢??
因為我的電腦主機真的太舊了~~但又非用不可
先問看看~~避免買錯~

网友B:
這個小弟就不了解了
根據估狗的資料應該是沒問題才對

网友C:
如果 解析度不高的話 640*480  ~ 1024*768
可以把VGA CABLE 參考上圖改改看
VGA PIN  6/7/8  不可以看成GND接一起  要視為R-/G-/B-  (相對於 R/G/B 的信號)
PIN  6  = R-
PIN  7  = G-
PIN  8  = B-
-------------------------------------

由於照片上原顯示器 還使用 一個同步信號(SYNC) 這是HV複合同步信號
==>  所以486DX33 主機輸出不是色差信號
主機輸出應該是  R/G/B / 還有HV複合信號

HV複合同步信號 是把H(水平)和V(垂直,場) 兩個信號合成在一條實體線上
問題來了  以前CRT 顯示器時代
高級機種多少會支援一下  HV複合同步信號
厲害的還會支援SYNC ON GREEN

現今LCD顯示器  好像捨棄支援HV複合同步信號
這方面你要先確定LCD顯示器有無支援HV複合同步信號

看看你的BNC CABLE 還有沒有V-SYNC   不然要很痛苦的

网友:
樓上大大這是監控卡螢幕用的15PIN好像不能用吧 我記的9PIN是古早黑白螢幕用的

网友D:
顯示卡可以PO出來看或許我有

网友:
拍謝,我沒看到大大po的9 pin D sub母座跟旁邊寫CRT字樣的照片。從PC時代的VGA開始就沒看過這種9 pin的???

网友:
aliver大,您這顯卡好像是外插,不是內建,要不要看看他是那一種插槽,網路上看買不買得到,一起換掉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Winrar070大大~

但我的接頭是BNC的~

我的早期儀器用RGB monitor也是使用D型9 pin接頭,其腳位定義如下,僅供參考.
pin No.      Description
1                Red
2                Green
3                Blue
4                H/V sync
5                V sync
6                Gnd
7                Gnd
8                Gnd
9                Gnd
最好是比對原7in與BNC配線是否與上述一致,並參照7"大大描述應可配對成功.

网友:
當完成修改後,LCD畫面可能會顯示"out of range",若無法正常顯示時,按一下面板按鍵中的自動設定鍵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小弟就不了解了
根據估狗的資料應該是沒問題才對

感謝Winrar070大大的熱心相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 解析度不高的話 640*480  ~ 1024*768
可以把VGA CABLE 參考上圖改改看
VGA PIN  6/7/8  不可以看 ...

版主大大~

我這一條BNC接頭的線的確是沒有V-SYNC的接頭...
所以總共只有4個(R、G、B & H-SYNC)..
我剛剛試過了~~
我拿了一台SAMPO SL7003的LCD螢幕來試...結果是不行的~
可能沒有支援你所說的複合同步信號...
請問版主大大~~
這個支援的電路是否可以額外製作電路加在上面呢???
如果使用同步隔離IC(LM1881)是否可行??
還是有其他的辦法可以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顯示卡可以PO出來看或許我有

valve5678 大大~
主機太舊了~應該都不支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早期儀器用RGB monitor也是使用D型9 pin接頭,其腳位定義如下,僅供參考.
pin No.      Description
1  ...

ciko大大~

已試過~結果不行~
可能LCD無支援複合同步信號~

网友:
請參考以下網頁有沒有用
VGA DB9 to HD15 or component

CGA DB9 to HD15 Pin VGA Adapter Cable

楼主:
各位大大~
我整理一下目前的狀況~

(1)主機原本訊號線的接法
D9pin         Description
1                  Red
2                  Green
3                  Blue
4                  H/V sync
5                  NC
6                  Red_G
7                  Green_G
8                  Blue_G
9                  H/V sync_G

(2)將其改成D三排15的接法
D三排15pin         Description
1                              Red
2                              Green
3                              Blue
4                              NC
5                              NC
6                              Red_G
7                              Green_G
8                              Blue_G
9                              NC
10                            NC
11                            NC
12                            NC
13                            NC
14                            NC
15                            NC

由(2)的測試結果是失敗的~

懷疑問題的可能性為LCD可能無支援"HV複合同步信號"

(3)再次修改如下圖電路~

由(3)的測試結果還是失敗了~~

目前還是無法得知問題在哪??
懇請各位有經驗的大大再次給個方向~~

网友:
LM1881 的 PIN2 應該不是 接 VGA PIN 2 , 應該是輸入  D9PIN : PIN4 H/V SYNC

網路找的大大參考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
我整理一下目前的狀況~

DB9pin中的pin4需與DB15pin中的13pin相連.7''已有提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
我整理一下目前的狀況~

LM1881    是訴求把(PIN_2)輸入 VIDEO(COMPOSITE) 裡面的H/V SYNC 分離出來
            你的 G_VIDEO 裡面  大概不是SYNC_ON_GREEN   不含同步信號自然分不出來   沒有用的
            如果有示波器  抓一下G_VIDEO信號看看

或是考慮以積分方式 濾掉H 取出 V
           使用 74HC04
      1 H:  H+V  經過二級反相  輸出給 H
      2 V:  H+V  經過一級反相  RC積分後 接第二級反相  輸出給 V

這個RC積分 還得依HV的正負脈衝極性  需要示波器來判別   加入二極體4148
    如果沒有示波器  請放棄 我的想法

网友:
http://www.viewsonic.com.tw/products/lcd/vx70/specs.php

借一台有上面這種規格的來試試

网友:
ISA插座轉pci插座 有再賣換顯示卡

网友D:
我這有ISA 15PINㄉ顯卡 如你要的話我送你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全力協助~
小弟我已經有測出一個結果了~
跟各位大大分享~
小弟我採用21#  a3loris大大的方試~
將D9PIN : PIN4 H/V SYNC訊號引入LM1881的第二隻腳~
但前提必須使用到合適的LCD螢幕~
剛開始選用的是SAMPO SL7003螢幕測試~~結果是不行的~
後續又採用版主大大的建議~拿了一台View Sonic VA1931wa的測試~
結果就成功了~~
但也不算是百分之百成功...
因為現在使用的螢幕畫面會不定時的消失...這應該算不正常吧??
請問各位大大是否有這樣的經驗過呢??
會不會是頻率所造成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這有ISA 15PINㄉ顯卡 如你要的話我送你

感謝valve5678大大~
目前應該是不會用到了~~

网友:
你這個有可能是 cga  /ega/mga

CGA 是Color Graphics Adapter 的縮寫,信號類型為TTL,最多能顯示16 色,顯示卡端的接口為9 針母插座:

顯示器連線端的接口為9 針公插頭:

引腳描述

Pin        Name        Description
1        GND        Ground
2        GND        Ground
3        R        Red
4        G        Green
5        B        Blue
6        I        Intensity
7        RES        Reserved
8        HSYNC        Horizontal Sync
9        VSYNC        Vertical Sync

网友:
每一種LCD對於H/V信號相容性不同,要多試幾種
老設備螢幕故障就容易遇到這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