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國際牌洗衣機煞車裝置

楼主(2013-05-24):
請問各位先進

我有一台國際牌洗衣機, 前幾天換了皮帶後, 洗衣服的時候就開始有那種像是煞車裝置煞不住的磨擦聲, 換皮帶之前沒有

檢查了以後, 發現是內圈移動所發出的聲音, 應該是煞車裝置煞不住的磨擦聲
會不會是我把機器放倒後所造成的??

後來我把皮帶拆掉, 試著用手轉動內圈, 還是有發出聲音, 所以應該不是皮帶造成的
不知道正常的時候會不會動? 現在會小幅度轉動, 還會發出像是煞車聲音

脫水的時候不會有這個聲音

這個部份是不是很難修理呢? 要如何著手拆解修理呢??
20年的老機器了

网友:
這張圖希望你看的懂

楼主:
是, 有看沒有懂, 哈哈哈
那請問一下, i為什麼換完皮帶就出現這個問題?

网友:
tn01016424大的意思是說你的洗衣機軸受阻立掛了

网友:
可能在你橫放時讓髒東西跑到煞車皮裡了
或煞車皮的鐵片本來就有裂縫
經過拉扯後裂縫變大了

楼主:
對不起, 剛剛看不到第一張圖, 現在看到了, 看到就懂了
等一下再來檢查, 謝謝大家指導

================== 檢查回報 ============
跟大家報告一下, 找出原因了
因為我在週圍噴了大量的 wd40 防防锈, 有油噴進去了, 我暫時用去漬油去清理, 我有拆下剎車皮的鐵片, 倒入大量的去漬油, 看起來, 好像沒問題了, 但想想好想不對, 應該是用松香水去清理對不對??

辛苦了一晚, 都把螺絲鎖上了, 結果好像做錯了, 又得重來一遍, 尤其是那個剎車鐵片要定回原位真是不容易呢
請問先進, 除了整個結構拆解清理是最乾淨外, 偷懶一點是用去漬好還是松香水, 去油漬效果會最好??

网友:
非常佩服妳學習精神n_022|
以及天馬行空處理善後n_029|
好加在是20年的老機器n_056|
剎車皮岌岌可危:on_058|

楼主:
看完 n01016424  你的說明, 讓我真是心驚
那可以準備換新的了 @@

在深夜裡只好好自己胡搞了

請問tn01016424 大大, 是不是要整組拆?

培林的補救法??

网友:
洗衣機橫放時你放反了
這樣橫放光線被檔很多操作不易
皮帶調整時變的困難許多
還有由於上蓋看不到不小心容易碰撞破裂不知道
正確的橫放如下圖
圖片中很明顯皮帶磨損很嚴重
到處都是皮帶削削
還出現很多道裂痕
先別急著換皮帶
假想為何會如此慘狀
假想一
單純皮帶打滑產生的(暫時不理他)
假想二
常期過載打滑產生的
這就要很小心檢查了
有看到嗎生鏽了不算輕微
用手指去摸內面看看是否有許多油
油是黃色或黑色還是暗紅色或者油中有很多泥沙水
黃色:表示只是單純摩差彈簧失油
拆下來將舊的油擦乾靜重塗新的潤滑油回裝就好
黑色:表示皮帶削削沾黏很多
摩差彈簧一定掛掉了
四支懸吊桿很可能出問題
檢查四支懸吊桿
暗紅色或者油中有很多泥沙水
運轉組一定買單了
原廠新品一組2050元沒包裝箱

楼主:
哇噻, 好詳細的說明
我剛看了原始照片, 皮帶是新的, 是否我弄得太緊了??因為新皮帶比舊皮帶的內徑大約短一公分
但我裝上去時, 有調整馬達的間距

運轉組還買得到嗎? 我那個皮帶在國家牌的維修服務點都買不到了, 最後買了坊間的第一牌的皮帶來用
會不會有規格的差異呢??

正確的橫放是方向轉就好嗎? 還是要機體上下顛倒(洗衣口朝下)??

网友:
求助國際洗衣機洗衣時無法解除煞車

网友:
拆開之後,那四個圓環,還弄的回去嗎?光拆就很大的問題,要特殊工具,

网友:
洗衣時無法解除煞車n_064|
是說洗衣時內桶會動嗎n_066|

网友:
洗衣時一向有煞車聲音,脫水正常,敬請協助

是否已有洗衣機機械原理文章?,屋內空間狹小,實在困難移動。

网友A:
煞車皮磨損無法救

网友:
煞車皮磨損無法救,經一個行程觀察,正如您解答。如沒處理是否內桶會跟轉?,謝謝

网友:
會支支叫很刺耳原廠沒賣差車皮都是整組賣
不過有些維修商家借屍還魂修運轉組

网友:
Goodnight大第1樓所述:
後來我把皮帶拆掉, 試著用手轉動內圈, 還是有發出聲音, 所以應該不是皮帶造成的
不知道正常的時候會不會動? 現在會小幅度轉動, 還會發出像是煞車聲音

及相片註述內圈應是煞車滑動問題,希望先進確認,

楼主:
另外請教各位大大, 那個傳動皮帶它的緊度應該怎麼調整才是正確的??

网友B:
會支支叫很刺耳原廠沒賣煞車皮都是整組賣,
6/2下午檢修,目標是煞車裝置但皮帶盤螺帽無法鬆開,就鎖回去,
發現皮帶很鬆(約2公分)調整好張力,剛剛再洗已完全無異音,所以是皮帶滑動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支支叫很刺耳原廠沒賣煞車皮都是整組賣,
6/2下午檢修,目標是煞車裝置但皮帶盤螺帽無法鬆開,就鎖回去, ...

請問那個傳動皮帶它的緊度應該怎麼正確的調整??

网友B:
記得汽車皮帶軸距約50公分用手往下壓下陷度2公分以內,國際洗衣機皮帶M21就調0.5公分以內供參考,
調整後衣服洗得明顯較乾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記得汽車皮帶軸距約50公分用手往下壓下陷度2公分以內,國際洗衣機皮帶M21就調0.5公分以內供參考,
調整後衣 ...

了解, 謝謝, 換完皮帶, 衣服也洗得乾淨多了, 脫水後也是乾的

网友:
9樓大大的照片真是精采啊

搞了2個星期...終於完修....恭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那個傳動皮帶它的緊度應該怎麼正確的調整??

恭喜完修

楼主:
我想再問一下, 是不是先套上皮帶, 再把馬達推緊後, 就可以了??
我推緊後, 缷下皮帶, 再往外推0.5cm左右, 鎖緊後再上皮帶
這樣的方式可以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煞車皮磨損無法救

皮帶及煞車皮 適用膠帶原子爉,使機器發生最大能力,早期CNC(自動)車床老闆均親自定期為皮帶上原子爉,機械五金行售價少於100元

包裝正面

包裝背面

膠帶原子爉

用法:薄薄塗佈於皮帶接觸面及切薄片放入煞車皮面,供參考

楼主(2013-06-27):
引用 网友B:
皮帶及煞車皮 適用膠帶原子爉,使機器發生最大能力,早期CNC(自動)車床老闆均親自定期為皮帶上原子爉,機 ...

竟然有這種東西, 真是隔行如隔山, 又是一個見識, 謝謝大大您的提供

順便問一下, 我要把標題改已完修, 怎麼不能改了, 有沒有人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竟然有這種東西, 真是隔行如隔山, 又是一個見識, 謝謝大大您的提供

順便問一下, 我要把標題改已完修, 怎 ...

許時間已久問題,超好用,迄今煞車不滑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