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電平板] 正文科技平板電腦千萬不能安裝的軟體[已解決]

楼主(2013-05-24):
昨天好不容易研究出來如何安裝apk檔案,就心血來潮抓個Android桌布美化軟體來用看看
http://app.mpbus.com/android/download-397.html

裝完後執行,顯示一直怪怪的,我就reset重開完後出現兩個選項,

[Mxhome]
[桌面]
勾選使用預設選項

點選桌面進到正文科技的桌面,只是背景換成有咖啡豆的圖案。<-- 現在都還算正常
繼續安裝有的沒的...

今天再次開機時也出現兩個選項,而且注意到下方還有一個預設選項,所以我為了每次開機快一點就選擇[Mxhome],還把使用預設的選項勾起來。(這時我萬萬沒有想到一時的白目,竟然造成無法補救的後果)

設定完畢後,畫面當掉,這時reset開機後有出現android的字後再來就是黑屏,按觸控,旁邊5個鍵也是一樣黑屏。

我這樣算是第一個玩壞平板的痞友 ,電池故障的不算

各位先進有人知道該如何重灌嗎?

感謝各位大大的意見,這裡要感謝ethan42411大提出關鍵字"工程模式",我在GOOGLE後試了一些方法終於進入這個模式

也有另一種說法叫做"安全模式",在安全模式下,Android 不會載入任何第三方應用程式並且您可以移除導致問題的應用程式。前往「設定」>「應用程式」>「管理應用程式」可移除導致問題的應用程式。

原故障畫面,在試出安全模式時弄出來的
畫面好像被分割掉一樣

要進入安全模式前先關機,再重新開機,在出現android字樣時按住menu鍵(由上往下數第四顆鍵)

出現安全模式的字樣在畫面左下角,剛看到字樣時差點感動到流下眼淚n_143|

進入到桌面,看到一個mxhome桌面

把它移除n_129|

之後重新開機即可正常進入畫面

网友A:
戳屁屁的reset鍵應該就會好了吧!
還是你有ROOT~

网友:
真的Reset也沒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戳屁屁的reset鍵應該就會好了吧!
還是你有ROOT~

Reset 也沒用。我也沒有root

reset按住不放也試過也是一樣

网友B:
引用 楼主:
Reset 也沒用。我也沒有root

reset按住不放也試過也是一樣

如果連Reset也不行,而你又想要修好,等老闆回台後,我問他是否願意把這批的餘料給烏骨雞學姐賣,我看過那批餘料有主機板。

网友C:
把RESET押著不放,再同時按電源鍵開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連Reset也不行,而你又想要修好,等老闆回台後,我問他是否願意把這批的餘料給烏骨雞學姐賣,我看過 ...

感謝wish大替我們留了後路n_060|,要是真修不好的話就只能換電路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RESET押著不放,再同時按電源鍵開機看看~

感謝pachiko大提供意見,我試了一下先按reset再電源鍵之後放開。

跟先按電源鍵再按reset鍵之後放開,結果都是一樣的,都只是重新開機出現G TOUCH與android字樣後繼續黑屏

网友D:
要不要試著在畫面切換的那一剎那按reset,說不定可以進去工程模式

通常android裝置在開機進到android系統前會先跑過開機程式,就像是電腦會先經過BIOS一樣

网友E:
看起來不是硬體壞,可以嘗試重刷軔體順便升級.

网友:
昨天安裝哪個播放軟體 看動畫看到一半什麼都沒反應==
電源鍵按下去重開機以後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來不是硬體壞,可以嘗試重刷軔體順便升級.

我還沒研究出來如何重刷軔體n_064|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要試著在畫面切換的那一剎那按reset,說不定可以進去工程模式

通常android裝置在開機進到android系統前 ...

感謝ehtan42411大提供寶貴意見,工程模式--->google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ehtan42411大提供寶貴意見,工程模式--->google中

工程模式在android裝置上 一般是稱做Recovery模式
如果要重新寫入韌體則是要進到Download模式

用工程模式當關鍵字找到的資料應該會比較少

找到一些按鍵組合,試試看吧
http://kakasi5555.pixnet.net/blo ... 5%BB%A0%E7%89%8C%29

网友:
不是有人說那個weather widget沒用處?
您還沒移掉那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連Reset也不行,而你又想要修好,等老闆回台後,我問他是否願意把這批的餘料給烏骨雞學姐賣,我看過 ...

跟他挖看看有沒有平板的資料

网友:
不知咱們痞酷有無安卓工程師...開發個痞酷訂製安桌系統..

從此改名為痞酷機..

网友E:
你的平板有音量鍵嗎?如果有可以試試在關機狀態同時按住音量加與電源鍵,有的是音量減與電源鍵等待幾秒會跳到recover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平板有音量鍵嗎?如果有可以試試在關機狀態同時按住音量加與電源鍵,有的是音量減與電源鍵等待幾秒會跳 ...

recover模式我應該不需要了,使用安全模式把造成當機的程式移除即可。

另外我試了您提供的方法兩種都沒有辦法進入recover模式。

网友F:
進不去安全模式,有什麼訣竅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進不去安全模式,有什麼訣竅嗎?

就是開機時出現"android"字樣時手指按住左邊第四個鍵不放,直到出現"安全模式"字樣。

這中間手指不放開<-----這應該是訣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