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求CMV 946D沒背光維修高壓版問題

楼主(2013-05-24):
螢幕型號

拆開後發現四顆電容突起

更換電容 過電也是一樣沒背光

量測電路高壓版 上面的八個角的IC 有話箭頭的  有用三用電表量測確定 每隻腳量測都短路

右邊IC三用電表 紅棒 黑棒 交換量測 確定短路 損壞
請問這顆IC名稱 要去哪裡買的到?

高壓版背部

量測三知腳的晶體解焊量測確定無短路

以更換電容*8  p605 IC*2    F200保險絲
裝上螢幕測  結果還是無法點亮燈管
請問一下這是哪裡的問題?

网友:
露天打P605就有一堆
看哪一家你最愛買幾顆來煥!

网友A:
那P605是mos
是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P605是mos
是通病

以更換p605IC*2 量測晶體確定無短路過電也是一樣無背光
請問一下這是哪裡的問題?

网友:
無背光表示高壓區沒輸出啊...

反正這塊問題很多, 當時換了電容和P605和F200還沒了事, 開兩次後P605還再次燒給我看
我想應該是那高壓線圈在作怪... 我之前搞到最後只剩這個沒測就放棄了n_155|
買個良品總成來換掉輕鬆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