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電平板] 正文科技平板電腦有關FLASHPLAYER

楼主(2013-05-25):
有關FLASHPLAYER有人研究出來可以安裝在此機的又可以正常使用的嗎?

网友:
那裡有 flash 檔 測試

网友:
試試這篇...

://portable.easylife.tw/3644?utm_source=feedly&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3A+portableasylife+%28%E7%B6%A0%E8%89%B2%E5%B7%A5%E5%BB%A0+Easylife+Blog%29

抱歉, 小弟資淺沒辦法貼連結.
請在冒號前面, 自行加上 http

或姑狗 "【教學】Android 安裝 Flash Player,手機瀏覽任何網站都無障礙!"

网友A:
Flash Player  GOOGLE play商店 已經不提供下載使用了!!

Adobe Flash Player.part1.rar (1.9 MB, 下載次數: 32)

Adobe Flash Player.part2.rar (1.9 MB, 下載次數: 32)

Adobe Flash Player.part3.rar (623.16 KB, 下載次數: 28)

這是我的平板內抓出來的  FLASH PLAYER 的APK檔??  各位可以試試!!

安裝之後  在瀏覽器中的  設定   進階   有一個啟用外掛程式的選項  ,

記得要改成  永遠開啟   這樣   FLASH PLAYER  才能正常使用喔!!

楼主:
很謝謝各位提供的方法,正確來講應該是我使用FLASHPLAYER來開啟SWF的檔案,但試了一下一樣是無法去做開啟SWF的檔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lash Player  GOOGLE play商店 已經不提供下載使用了!!

下載下來,要安裝時出現剖析程式發生問題

其實小弟比較想測試安卓從2.1升級到2.3但無程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載下來,要安裝時出現剖析程式發生問題

你可以找基本版的ROM,2.3.7的ROM請搜尋  CM7!!

http://apk.tw/search.php?mod=for ... bmit=yes&kw=CM7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載下來,要安裝時出現剖析程式發生問題

http://apk.tw/search.php?mod=for ... &kw=FLASHPLAYER

FLASHPLAYER  可以在這裡找的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找基本版的ROM,2.3.7的ROM請搜尋  CM7!!

http://apk.tw/search.php?mod=forum&searchid=10704&or ...

可以請問一下..

所謂"基本版"的ROM 是指?

可否講解指導一下呢?...或是有確切連結說明的網頁?

基本款的rom不知道要如何操作才可以燒入到正文的平板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請問一下..

所謂"基本版"的ROM 是指?

我還不知道這台的型號,所以不知道要刷入ROM所需要的程式???

正在等待回復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還不知道這台的型號,所以不知道要刷入ROM所需要的程式???

正在等待回復中!!

在這
http://bbs.pigoo.com/thread-45221-2-1.html
#57 和 #59 樓..
有大大有貼一些相關硬體規格..

還有這篇..http://bbs.pigoo.com/thread-45241-1-1.html
也有大大拆解脫光的照片...

希望對大大有近一步的幫忙...

期待破解升級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這
http://bbs.pigoo.com/thread-45221-2-1.html
#57 和 #59 樓..

還是沒有平板的正確型號阿????

這篇我看過了!!  有用的只有CPU型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還是沒有平板的正確型號阿????

這篇我看過了!!  有用的只有CPU型號!!

那可能真的需要請wish大詢問工廠老闆了....

這樣才會有真正詳細的硬體型號資料吧..

网友D:
這一個FLASH可以灌
用起來就不知道好不好了
大家試試看
空間是個人空間,請加上 h t t p
docs.google.com/file/d/0B07534A2q_oyRl85NWotLWI4M1E/edit?usp=sharing
是大陸抓的,有疑問請勿下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這一個FLASH可以灌
用起來就不知道好不好了
大家試試看

怎會要求登入?帳號?密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還是沒有平板的正確型號阿????

這篇我看過了!!  有用的只有CPU型號!!

這三個查看系統訊息的app試過都可以安裝在正文平板上面
不過我有看沒有懂就是了

附上壹個也能安裝在正文平板上面的惡趣味,是散彈槍
不過喇叭破掉不要來找我

ShotGun Pro.rar (568.33 KB, 下載次數: 6)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怎會要求登入?帳號?密碼?

我只有Google雲的空間
好像需要註冊
這邊我權限不夠
不能上傳超過1000K的檔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只有Google雲的空間
好像需要註冊
這邊我權限不夠

可以分割呀~或是寄給我~我再上傳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分割呀~或是寄給我~我再上傳如何?

1000K要分割成48個檔案吧
我覺得用起來效用不大
不知道是不會用還是怎樣
如果還要,請秘密的給我MAIL
我寄給你試試

网友:
hawkhsu 大提供的 大家可以試試

网友:
其實如果能刷2.3應該可以解決更多問題
可刷2.3不知道跑不跑的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