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自製電源請幫忙看看問題點!!

楼主(2013-05-25):
各位先進:
   沉寂一陣子想要使用手頭的零件作一個基礎數位控制電源,於是上網找了半天"天下文章一大抄" 利用R-2R 和 OP運算放大LM324 & LM317 , 畫出這一張圖 STC89C52RC 作為控制 STC15F204EA僅僅作為電壓電流的顯示,請先進們幫忙看看這架構可行否,可以的話幫忙改一下零件數值..感謝!!
想法是 利用74LS373送出數值經過 R-2R 產生一個電壓給 OP 與輸出比較控制 LM317的輸出,當LM317的參考電壓被拉下來,輸出就會減少...同理當電流過大時候,經過 OP放大若是比電流設定還高時候也會導致 LM317輸出下降達到限流的功能...

网友A:
LM317本身就有 限壓 限流 的功能了......

网友B:
建議:
1. LCM 改 4 bit bus 以節省 I/O
2. D/A 部份可用 STC15F204 的軟體 PWM 代替
3. 用二個 CPU 時若能建立雙向溝通管道較佳
4. 317 此種接法可能得不到 每 1 bit 的線性電壓變化
5. 過電流感測直接用 STC15F204 的 A/D 來做, 不用再一個 R-2R D/A + OP

网友C:
LM317-ADJ直接接運放輸出
輸出電壓會不會比較線性
TO:專炸元件大
雖然LM317有限流保護,保護性並沒有很強
如果用運放控制輸出電流,會比LM317來的精確穩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
1. LCM 改 4 bit bus 以節省 I/O
2. D/A 部份可用 STC15F204 的軟體 PWM 代替

oldhan大:
    1. STC15F204EA 24 PORT 要用到極限應該可以吧!(只是我能力太弱!),
    2. D/A 用軟體PWM 代替?這是有內建嗎? 還是用一般把一個BIT 用軟體輸出脈衝寬度?
    3. 2個CPU 建立雙向溝通!! 很想做!但是完全沒概念!
    4. 過電流感測用 STC15F204的 A/D來做,這又回到兩個 CPU連接或是 STC15F204EA獨立完成,還要練功夫...做法是不是 讀出電流之後直接程式減少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317-ADJ直接接運放輸出
輸出電壓會不會比較線性
TO:專炸元件大

winrar070大:
   OP 直接推 LM317 我怕推不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17本身就有 限壓 限流 的功能了......

專炸元件大:
     我的玩具想要可以調壓&限流,這樣以後給玩具供應電源比較有保障!! 終極玩具 給紀錄鋰電池充電(以及放電),控制充電(放電)電流並且紀錄充(放)電時間與安培小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專炸元件大:
     我的玩具想要可以調壓&限流,這樣以後給玩具供應電源比較有保障!! 終極玩具 給紀錄鋰電 ...

給你這個

神作的 出處: http://hihand.myweb.hinet.net/

用它做基底 有調壓跟限流了
在加上 記錄器跟電壓電流表
就可以跟市售的比了

若還要更好可以用723作
東西多了些 但是很健全 該有的都有
但比較不耐炸......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專炸元件大:
     我的玩具想要可以調壓&限流,這樣以後給玩具供應電源比較有保障!! 終極玩具 給紀錄鋰電 ...

阿乾大:
LM317-ADJ僅需要5uA既可
所以可以直接用OPAMP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給你這個

神作的 出處: http://hihand.myweb.hinet.net/

專炸元件大:
     別人吃麵包要品嚐他的麵包香,我卻是喜好上面的糖粉味,我的玩具說真的是為了做 "微控"的延伸!! 用手轉調整電壓電流,已經做過了!! 最近使用 安X倫(HP)的電源,使用"按鍵"+"數位顯示",所以才燒包想要做一個業餘的"電源"!!
    還有 因為使用洞洞板+OK線,所以決定把手頭的74LS373 賣出,然後買進74HC573,這樣就會好焊接,不知道我的電路改用74HC595可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乾大:
LM317-ADJ僅需要5uA既可
所以可以直接用OPAMP去推

winrar070 大:
   LM317 只需要5uA 可是為何他的偏壓電組都使用240歐姆的電阻? 若是電壓一個OP控制,電流一個OP控制,那是不是還要用二極體來隔離呢?免得他們"打架"!!

网友B:
引用 楼主:
oldhan大:
    1. STC15F204EA 24 PORT 要用到極限應該可以吧!(只是我能力太弱!),
    2. D/A 用軟體PWM  ...

STC12C5A60S2 有2個硬體 PWM,
這一顆就夠用了吧..
堅持使用兩個 LCM 的話,
全部 LCM 線路並聯只有 LCD_EN 單獨接 51 也可省一些 I/O.

网友C:
LM317有一個特性,就是必須要VOUT與ADJ取的一個電位差
至於為何要240R,這點DATA有寫
5uA是DATA上寫的

小弟之前有做過實驗,將ADJ直接接地
VOUT與ADJ間不接電阻,輸出異常
將電阻接上去,輸出就是正常的1.25V
您可以照樣做
LM317ADJ <-OPAMP(電壓) <-OPAMP(電流)
這樣的控制方式就可以達到所要求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12C5A60S2 有2個硬體 PWM,
這一顆就夠用了吧..
堅持使用兩個 LCM 的話,

oldhan大:
   感謝指導,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只用過89s52 89c2051 stc15f204ea(還沒做出玩具),STC12C5A60S2 高檔貨,還沒買過... 使用兩個LCM原因無他,只因為每個MCU都可以知道他們在做蝦咪? 手頭上1602很多,以及根本不會兩個MCU"互通款取"的能力,所以才這樣"胡搞",日後,加上放電功能的時候,應該會給STC15F204EA再加上一些負擔吧!! 比方說 軟體控制 PWM放電,順便做計時和停止放電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317有一個特性,就是必須要VOUT與ADJ取的一個電位差
至於為何要240R,這點DATA有寫
5uA是DATA上寫的

winrar070大:
  "LM317ADJ <-OPAMP(電壓) <-OPAMP(電流)" 是否意思 OPAMP(電流)輸出接到 OPAMP(電壓)的輸入端?

网友:
看一下 317 內部方塊研究一下線路合不合理:

网友:
沒錯,類似一階一階的控制方式
如果要直接驅動ADJ的話
必須知道說,OPA是要拉還是要推
才能控制輸出
如果OPA不用推只要拉的話,可以用LM393那種開及級
兩個輸出端直接控制ADJ

您一開始的電路,可以預防最高輸出電壓
而小弟所說的方式,有沒有潛在危險
則要測試才會知道

网友:
uA723 內部方塊:
直流穩壓電源就是一個對參考電壓放大的直流放大器+限流保護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M317有一個特性,就是必須要VOUT與ADJ取的一個電位差
至於為何要240R,這點DATA有寫
5uA是DATA上寫的

240R最主要應該是為了Minimum Load吧....規格是3.5mA....
如果確定負載會大於這電流...就無所謂了....

一般用LM317+OP調壓.....一般會加個負電壓...這樣才能從0V調起...

輸出電壓是 OP輸出電壓+1.2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0R最主要應該是為了Minimum Load吧....規格是3.5mA....
如果確定負載會大於這電流...就無所謂了....

imcrazy大:
     我使用 單電源LM324 最低輸出電壓約 1.7V,之前的實驗使用 OP07 因為要使用一組負電壓,感覺很麻煩,因為輸入單電源(+18V)所以要使用 NE555 或 34063產生負壓. 另外,這次電流偵測 線路上的12V(7812) 加到LM324卻無法動作,最後把 12V取消後直接接上18V,電路就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專炸元件大:
     別人吃麵包要品嚐他的麵包香,我卻是喜好上面的糖粉味,我的玩具說真的是為了做 "微控"的 ...

也許可以利用步進馬達去控制VR角度在加上微控
在加上USB介面的話就可以在電腦上 控制.顯示.記錄 電壓電流
還可以繪製曲線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許可以利用步進馬達去控制VR角度在加上微控
在加上USB介面的話就可以在電腦上 控制.顯示.記錄 電壓電流 ...

專炸元件大:
   這些我一個也不會!!

网友E:
假設顯示解析度為:
0.1V~30.0V → 300階.
R2R可以做到 9bits - 512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40R最主要應該是為了Minimum Load吧....規格是3.5mA....
如果確定負載會大於這電流...就無所謂了....

剛剛去看一下DATA,真的有寫MIN LOAD
一直以來做實驗都忘記這點

imcrazy大:
      我使用 單電源LM324 最低輸出電壓約 1.7V,之前的實驗使用 OP07 因為要使用一組負電壓,感覺很麻煩,因為輸入單電源(+18V)所以要使用 NE555 或 34063產生負壓. 另外,這次電流偵測 線路上的12V(7812) 加到LM324卻無法動作,最後把 12V取消後直接接上18V,電路就正常了...

阿乾大:應該是回授電壓高於+12V
所以LM324無法做出正確的反應

LM324的電壓範圍滿大的,直接+18V也無妨
如果怕干擾,可以做一下RC濾波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假設顯示解析度為:
0.1V~30.0V → 300階.
R2R可以做到 9bits - 512階.

scottwang大:
   STC15F204EA A/D 10BIT 電壓讀取, STC89C52 我用8BIT R2R 輸出256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剛去看一下DATA,真的有寫MIN LOAD
一直以來做實驗都忘記這點

winrar070大:
   經過大家的加持,應該沒問題!! 等 74HC573網購到就可以動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cottwang大:
   STC15F204EA A/D 10BIT 電壓讀取, STC89C52 我用8BIT R2R 輸出256階!!

輸出256階,Vmax=25.5V,若你覺得夠用就好.
內含的ADC,在計算時可能要少1bit.